装了个不错的T型室外天线

楼主(2014-06-14):
今天费了一天的功夫,像猴子一样在二幢12楼的楼顶来回折腾,终于安装好了自己酝酿多日的T型室外天线。而且发现在自家窗户底下有现成的不锈钢接地桩子,不客气就将地线装好了。
长度70米,高度40米。用以前装修剩下的2.5平方毫米的塑胶单芯铜线。拉在二幢12楼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的架子上。引线用1.5平方毫米的单芯铜线。
太累了,明天再继续,试试天地线的效果。

地线

地线

天线1

天线1

天线2

天线2

天线3

天线3

网友(2016-06-12):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必要这么长的天线吧?我这里6-7米的天线,什么中国之声、霉果滋阴(不是说已经停止对华广播了么?很奇 ...

请问老兄,使用什么收音机?

网友B(2014-07-26):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同时有个问题:这电线强度够吗?长期风吹抖动后会断吗?感觉这种场合比较适合拉的电线有“被复线” ...

您好。我也想做天线,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友:
高烧啊,楼主厉害啊!!!!

网友(2014-06-26):
好长的天线,现在架个天线太难了,不像小时候没人管随便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三回路,串联一个720pf的可变电容器,可以改善很大。

就按照你说的,试试。

网友:
   一个人来回上下楼的跑------真的不容易!顶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天线很强大,祝贺成功!请问楼主你天线的两端安装绝缘子了吗?

是的,陶瓷的,蛋型。

网友E:
楼主的天线很强大,祝贺成功!请问楼主你天线的两端安装绝缘子了吗?

楼主:
下午胡乱做了个二回路的线圈,现在接好一听,能收10来个台,但严重混台。中国之声的电流在120uA,浙江之声约60uA.现在必须做个三回路的线路来提高选择性,灵敏度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这都能拉过去。。。。牛人

网友F:
赞,是两根天线吗?一根是红的,一根是蓝的电线。

网友:
这天线威武!

网友:
两根天线高而威武,长而亮丽,不错不错!
不知长有多少米?

网友G:
第一个从相片上看 您的天线比防雷电的东西还高
第二接地越好雷下来的可能更大
第三 您和 雷公比以前近了

这个天线 一定能点LED 还是多个

网友H:
强大的天线!带来强烈的信号!楼主辛苦了!期待测试信号楼主在问个问题你是怎么把天线拉到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个从相片上看 您的天线比防雷电的东西还高
第二接地越好雷下来的可能更大
第三 您和 雷公比以前近了
...

谢谢好意提醒。也是,地处温州,夏天雷阵雨较多。不过有二个解决方案:
1:附近的大厦要比我们高好多。
2:进室前天地线之间装上最新的电涌断路器,即避雷器。

网友C:
赞一个,同时有个问题:这电线强度够吗?长期风吹抖动后会断吗?感觉这种场合比较适合拉的电线有“被复线”,淘宝上很多,其中有4铜3钢绞合的,钢线能提高抗拉强度;也有用“铜包钢”线绞合的,理论上这种更好,因为“集肤效应”的原理高频电流走导体表面;除了“被复线”外,还有“自承式电话线”的强度也高,一般一股内有2根铜丝和一根钢丝;钢丝负责抗拉;
网上“被复线”多是2根的双绞线,也有单根的,这种来拉天线好。
我打算拉户外长天线很久了,一直在研究线材,说得不对就请纠正,这对我将来实施也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是两根天线吗?一根是红的,一根是蓝的电线。

因为是用剩余物资做的,所以用了二段各40米的线,颜色分别是红蓝色。接头的地方接出引线。
我住在一楼,从天线下来的引线很长,几乎有35-40米。要正确地下到自己家的窗口,事先要估算好位置和出引线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强大的天线!带来强烈的信号!楼主辛苦了!期待测试信号楼主在问个问题你是怎么把天线拉 ...

是个很土的办法:1:A楼将线初步固定一下,扔到楼下。2:B楼扔下一条绳子,将天线拉上去,然后根据预定的引线下来位置,二头分别调节拉紧的程度。好在二栋高楼之间就几颗树,障碍物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同时有个问题:这电线强度够吗?长期风吹抖动后会断吗?感觉这种场合比较适合拉的电线有“被复线” ...

我也在淘宝上查过钢芯线。但目前先利用手头的剩余线材拉起来。如果到了台风季节被吹断了,再考虑用钢芯线换上。也算先积累个经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个很土的办法:1:A楼将线初步固定一下,扔到楼下。2:B楼扔下一条绳子,将天线拉上去,然后根据预定的 ...

了解了!楼主啊!这么高还是要注意防雷啊

网友:
这么长的天线,注意防雷 接收效果应该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了解了!楼主啊!这么高还是要注意防雷啊

谢谢关照。

浪涌保护器避雷器

浪涌保护器避雷器

看产品介绍,这个家用还不错。

网友:
好天线,慢慢玩吧,肯定能收到很多东西。

网友A:
感觉没必要这么长的天线吧?我这里6-7米的天线,什么中国之声、霉果滋阴(不是说已经停止对华广播了么?很奇怪,好久没听收音机了。不过从后半夜到早晨6点是丰收锣鼓,是不是针对它的啊),哦咯死的电台都可以收到的。

网友I:
天线是强大,收听效果肯定好。你们小区的物业管理很好说话,会不会叫你撤掉。还有就是要特别注意防雷。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天线是强大,收听效果肯定好。你们小区的物业管理很好说话,会不会叫你撤掉。还有就是要特别注意防雷。祝你 ...

物业要是不给装,我不交物业费。

楼主:
还是按捺不住好奇的心情,用二极管,耳机和天地线试了下效果:

收到好多台在一起大合唱。声音洪亮。用SC-300和SHH-1效果听不出大的差别。
50UA表爆表,加1.3K分流电阻后如图,另用9805表实测最高142UA,一般100-120UA.

网友J:
好天线!这下有的玩了!!

网友K:
有种象护导线的电话线,实际上是钢芯包铜的,做天线是很好的材料,钢丝强度够了,但导电性不行,包铜的就已经可以了。我现在的电台发射天线就是用的这种线做的,强度很好,导电性也很好

网友:
好天线,矿机接收性能肯定好。

网友:
拉这么长的塑铜线做~~呵呵没看太明白

网友L:
HF电台用的吧。

网友:
太牛了,这么长的天线,就是得注意防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天线!这下有的玩了!!

用大卫。克拉克的大罐头耳机的话咪试了下,电流竟然达到219uA.看来耳机的阻抗低,电流就大。一只SC-300达到120多uA,,而装二只SHH-1的SH-090B耳机也就80-90uA

大卫克拉克的话咪

大卫克拉克的话咪

电流达219uA

电流达219uA

一般200多uA

一般200多uA

网友M:
先祝贺一下,有你这么好的 天 . 地线条件不多,等你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种象护导线的电话线,实际上是钢芯包铜的,做天线是很好的材料,钢丝强度够了,但导电性不行,包铜的就已 ...

淘宝上好像就有铝包钢的,没有铜包钢的。如果有铜包钢的最理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HF电台用的吧。

先装好天线,然后装好矿机。

网友:
这天线能收个啥呀?不懂

网友M:
装上可变电流还会大。用3DQ检波电流也比二极管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装上可变电流还会大。

我已经备好几只好可变,磁轴铜片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备好几只好可变,磁轴铜片的。

看见了,这可是顶极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M:
装上可变电流还会大。用3DQ检波电流也比二极管大。

3DQ有十来只,还有ALD110800和ALD210800,准备找个好电路。

网友:
这么高的T型天线,效果是无法和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DQ有十来只,还有ALD110800和ALD210800,准备找个好电路。

有了好天线,啥样的矿机都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见了,这可是顶极可变。

3-320pf

3-320pf

2-330pf

2-330pf

楼主:
引用 楼主:

太牛了,现在的电流最高达到1500uA.明天找几个LED来接上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先祝贺一下,有你这么好的 天 . 地线条件不多,等你好消息。

谢谢。接下来开始装机子。

网友:
电流够大!瓷可变加好线圈估计可以放喇叭了

网友:
是避雷针吧,要注意安全

网友:
为什么不测一下电压有多高?
物业会叫你架的
只是在收个天线费 在收无线能源附加费
在收个天线凶险度保险保证金。。
。。

网友:
真牛,有1.5ma 舌簧啦叭或号筒啦叭会响震天了。在我这边,这样拉天线不到一天便会有楼管找上门的。真配服楼主!

网友:
好家伙,我看成是200毫安了,太强悍了。

会轻易突破毫安级。带喇叭没问题。带100只LED也能发亮。

建议最后有时间试试我的拐弯检波电路,直接带普通10吋动圈喇叭,电流立即上10毫安以上,提前祝贺您。

您的目标是100毫安,努力吧!

网友:
还等什么,天地线并二极管(几只并联),再直接并普通8欧动圈喇叭,十米外去听吧。

网友:
超级矿石机天线,好!LZ要注意安全。

网友:
一个收音机天线要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
非常给力的天线,楼主牛人。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按捺不住好奇的心情,用二极管,耳机和天地线试了下效果:

收到好多台在一起大合唱。声音洪亮。用SC ...

刚才测试了电压。用SHH-1耳机,电压为139.7mV,用的电压为77.6mV.

网友G:
刚才测试了电压。用SHH-1耳机,电压为139.7mV,用的电压为77.6mV.

?耳机
这二个耳机电阻是多少?

算一下输出功率
在点LED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才测试了电压。用SHH-1耳机,电压为139.7mV,用的电压为77.6mV.

?耳机

SHH-1   152欧姆  SC-300  62欧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SHH-1   152欧姆  SC-300  62欧姆

这数对吗?62欧姆.???

0。13MW?

我的才10多MV
您这样100多了
要列为重点收税人 加强管理

网友N:
祝贺楼主架好牛天线,注意安全最好在家装个闸刀开关恶劣天气就断开。等待天线测试效果(像收台多少,音量,能收多远的台等)呵。

网友:
引用 网友N:
祝贺楼主架好牛天线,注意安全最好在家装个闸刀开关恶劣天气就断开。等待天线测试效果(像收台多 ...

先点 LED

来的快
收台多少还和矿石有关

网友:
这样强大天线,羡慕嫉妒恨.

网友:
祝贺!找个优秀电路,能收到5个台,都能用喇叭听,没事偷着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同时有个问题:这电线强度够吗?长期风吹抖动后会断吗?感觉这种场合比较适合拉的电线有“被复线” ...

   很有道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午胡乱做了个二回路的线圈,现在接好一听,能收10来个台,但严重混台。中国之声的电流在120uA,浙江之声约 ...

不用三回路,串联一个720pf的可变电容器,可以改善很大。

网友:
天线威武,接收效果如何?

网友O:
楼主爽啊!!昨天我住的小区改造,,,赶紧把我的斜拉天线收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爽啊!!昨天我住的小区改造,,,赶紧把我的斜拉天线收起来了,,

我们小区做业主的大家都较牛。物业公司不好可以换,今年一月刚换过。

网友:
天线强大高较

楼主:
今天按照麦老师的“神秘的矿石机”线路和数据,搭棚试了下效果:

中国之声  电流:0.644mA, 耳机端电压:121.3mV

估计下半夜电流应该超过1mA, 最高纪录为1.6mA.

准备给这个机子做个简易的架子。把它作为暑假科技作业给大孙子反复装配,拆散,直到熟透为止。

网友(2014-07-26):
这么高还是要注意防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也想做天线,能不能给个链接?

某宝里搜“被复线”有很多,其中有的可以拆零卖的,否则一卷就是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
被复线的优点是结实,铜线和钢丝混着绞合,拉得很远都不会被风刮断,但要说信号,那还是比不上粗铜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里搜“被复线”有很多,其中有的可以拆零卖的,否则一卷就是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
被复线的优点是结 ...

那我还是想办法弄点粗铜线吧。谢谢。

网友:
敢想敢干,恭喜架设成功!小心物业人员,提防有人偷铜线吽!

网友:
太累了,明天再继续,试试天地线的效果

网友:
像猴子一样在二幢12楼的楼顶来回折腾

网友(2014-09-12):
好天线 玩的愉快

网友:
矿石收音机天线好像跟短波电台长线天线类似。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有点单薄。

网友P:
楼主这么好的天线,一定要搞个好的天调才对得起你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这么好的天线,一定要搞个好的天调才对得起你的天线。

谢谢,我现在装任何的机器都带天调,一线圈,二可变。效果不错。

网友:
矿机装好了吗?效果如何?

网友:
很强大的天线,加上天线调谐器就可以用在短波收发信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