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与空调压缩机不适合做打气泵

楼主(2014-06-15):
         这段时间,在论坛里看到用冰箱压缩机做的静音打气泵。其实压缩机是非常不适合做打气泵的,为什么呢,小沈阳说。
             这个要从压缩机的结构说起,压缩机工作时,气体是从压缩机电机本体经过的,如果是氟当然没有问题,但是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尤其是空气进行压缩的时候。时间一长,压缩机就会漏电,这个是我的切身体会。在进气端串一个冰箱过滤器或许会好一点,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这种结构的静音打气泵我好像只看到《中国制造》,可能是国情吧。只要自己赚钱了,管他人死活。
        但愿卖家不会拿把菜刀追我九条街。

网友A:
了解情况 说的很对 进气那段要加个分子筛过滤水分

网友:
但好像很多店铺都是用这个的改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了解情况 说的很对 进气那段要加个分子筛过滤水分

如果是氟当然没有问题,但是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尤其是空气进行压缩的时候。时间一长,压缩机就会漏电,

进气那段要加个分子筛过滤水分

这样做可以彻底解决楼主上面所说的压缩机漏电问题吗?

网友:
想楼主科普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氟当然没有问题,但是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尤其是空气进行压缩的时候。时间一长,压缩机就会 ...

问题是,分子筛过滤的是氟利昂里少量的水分,如果作为打气泵进气端过滤,分子筛会饱和。
       当然,短时间使用是没有问题

网友C:
黄河以北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河以北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在北极也不行,空气在压缩的时候,里面的水分会大量的析出。
          一个大型的空压机工作一星期,储气罐里装一半的水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北极也不行,空气在压缩的时候,里面的水分会大量的析出。
          一个大型的空压机工作 ...

     说错了,北极没有问题。温度越低,空气中的水分越少

网友:
用压缩机替代空压机时可以敞开用,不用全封闭了。

网友:
应该有空气水分过滤的东西吧。

网友:
其实一个原因是冷却,一个原因是尘埃, 还有一个就是水份。

压缩机的冷却基本都是靠制冷剂回气的的剩余部分给压缩机冷却,这样简单有效。

压缩机本身是密封环境循环,不受外界干扰,工作环境清洁,压缩机精度高不用额外的密封工艺,当开口使用后,空气中的尘埃对对压缩机工件磨损极大,压力越来越低。

压缩机运行环境是没有水分的, 制冷剂可以带油循环(有些不带油)这样各部件的润滑都很好,当开放使用后,汽缸部分没有了润滑油的润滑,在第二条的作用下压缩机直接拉缸或者抱缸也就是常事了,

网友:
用压缩机做气泵,超静音,原来用过,不过不知道还有这种问题,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一朋友拿压缩机当抽水机用(抽稀硫酸),30分钟就OVER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分子筛过滤的是氟利昂里少量的水分,如果作为打气泵进气端过滤,分子筛会饱和。
       当然,短 ...

丛技术据层面来讲,这个问题无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