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献献丑------雅阁门锁马达修复

楼主(2014-06-16):
老雅阁陪伴我已走过不少日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也渐渐日益增多,这不,门锁马达和发动机(日后再上发动机修复)开始罢工了,先是右后门门锁,每次都要按几次遥控才能关上(门锁马达没力),由于当时不知道门锁马达的结构,将车开到4S店,报价一个连人工要500左右,觉得太黑,走人,到2手汽配找到一个拆车的80元,自己将门饰板拆下,自己更换,没想到还挺简单的,哈哈,就这样自己赚了400人工了。
门锁马达换下来后,一直在琢磨着能不能将其修复,马达外壳是用超声波焊接的,一次性结构,没有螺丝紧固的,拆了就意味有可能不能复原,不管了,拆吧(见图)
拆开后,里面的结构并不复杂,主要动力是靠一个小马达来实现,,这就好办,主要将马达修复,就意味门锁修复,将马达拆下,用尺寸适合的起子将两端的压扣撬起,马达后盖就轻松拆下,再看电路连接,原来2根电源入线,有一根是经过一个方块的东西再到马达的碳刷,当时很好奇,这是什么东东?是保险?不像,拆下用万用表测量,有5欧电阻,哦,原来是一个大功率限流电阻!
这个电阻,原先设计是起缓冲作用,减少马达启动对控制器的冲击,保护控制器输出管子,这个电阻的阻值一般是0.5欧左右,现在5欧,估计是使用时间长了,电阻阻值发生了变化,电阻两端压降较大,造成马达运转无力,造成需要按几次才能锁上的原因。
找到原因后,遇到了麻烦,这个电阻市面根本就没有得买,没办法,只好取消这个限流电阻,直接将里面短接,重新装好后,用一种502大力神胶水粘好,装回车,一切正常,到现在已经使用差不多一年了。
希望这个例子对一些动手能力强的朋友有点帮助,还有拆开马达时要检查马达的碳刷,我这个碳刷就磨损比较严重,后来也换了碳刷,还有,如担心取消限流电阻对控制器有影响的,可以在马达外入线接一个10W0.5欧的电阻,功能一样,这是难看一点而已。

网友A:
这个电机看上去跟玩具电机有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看上去跟玩具电机有点象.

直流马达的结构基本都是一样,受门锁体积限制,马达的体积不可能做得很大,而且采用螺丝的原理,看个头不大,力度却不小

网友:
结构是涡杆/涡轮的,所以转矩比较大,可以在网上淘一些二手的比较好的电机直接更换。

网友:
这人电阻有点热保险作用,但这个马达只要不长期过载,也没什么,比好冬天冻结机构后不长按。

网友:
学习动手好榜样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不错,支持坛友DIY修车!让我们的汽车版规也与技术版块一样,在烟超版、旺版的带领下,出现DIY修车、维护车精品!

网友B:
但凡,在汽车板块发汽车维修方面的帖子我个人都最高50分加分鼓励,如果精品加100分鼓励,    高亮 加精 就不用说了大家都懂

这个电机直接换一个就OK了! 标准的130电机,就是碳刷可能不是炭块的, 不过小时候玩的四驱车电机也有碳刷的,

网友C:
这所谓电阻是PTCR陶瓷,俗称自恢复电阻,门锁马达过电流保护元件,可以换用1A左右的普通自恢复PTC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凡,在汽车板块发汽车维修方面的帖子我个人都最高50分加分鼓励,如果精品加100分鼓励,    高亮 加精 就不 ...

谢谢版主鼓励加分,非常感动
一些小问题,自己能够动手的,就不必花冤枉钱,既可学到点知识,从中也获得不少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所谓电阻是PTCR陶瓷,俗称自恢复电阻,门锁马达过电流保护元件,可以换用1A左右的普通自恢复PTC保险

谢谢科普

网友:
我的车的电动锁坏了好几个了 每个门子上最少修了两次了,

网友:
我觉的还是换新电机上去。

网友:
版主鼓励的好啊,奖励也有诱惑力,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