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60型表的修理

楼主(2014-06-18):
860型数字表里2sd621k和2sk304两只管子损坏,请高手指教用什么型号的代换,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2sd621k可用9013或8050替换,这个管子用于保护电路,2sk304在这里是作为恒流管用,暂时可用一个1K电阻带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2sd621k可用9013或8050替换,这个管子用于保护电路,2sk304在这里是作为恒流管用,暂时可用一 ...

在这先谢谢了,回头我按您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