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波段开关中一刀,二刀 ,几刀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6-19):
我想用波段开关制作一个可调电阻。

网友:
刀代表同步切换点。(回路)

网友:
看看强电中的四刀开关就明白什么是刀了:

波段开关中动触片就是刀,几个动触片就是几个刀。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几刀就是几个开关的意思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看,

反绕双值,用这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绕双值,用这可以?

系地,2刀2掷。

网友:
波段开关中的刀是指可移动的接触点,按此推论,二刀就为两个移动点,分别与不同的静触点接触,完成不同电路的接通或切断。每接通一个静触点称之为“掷“,如单刀四掷波段开关,可能选择四个静接触点,控制电路中四种不同的工作状态,但每转动和一个角度,只能接动一个电路,其余三个都是开路状态。

网友:
哈,刀就是形象刀的为刀啊,一看就知道

网友C:
能动得叫刀,不能动的叫点

网友:
解释的真详细,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动得叫刀,不能动的叫点

不能动的叫位,4*2就是4刀二位。4D2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看,

您好东西真多
照相的水平也高
静物照的真好
和展览会上的一样

网友E(2016-02-26):
清楚了,以前一直有点不明白。

网友:
看看下图,自《晶体管收音机——修理与调试》:

网友(2017-06-17):
波段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动的叫位,4*2就是4刀二位。4D2W.

老师:就是说 x*Y 这种表示法X表示多少刀,Y表示多少位(即开关可以移动多少位)?

网友:
我想知道图中从左起为:1x11开关、2x5开关、3x3开关。这样表示对吗?

网友(2017-07-18):
。。。日本富士通;波段开关;;是???

网友:
学习了,掌知识了

网友(2017-11-25):
谢谢楼上几位! 科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清楚了,以前一直有点不明白。

好多人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