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把车机功放部分改成LM1875T、TDA1521,双电压供电音质提升明显不?

楼主(2014-06-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这不是换功放了嘛

网友:
这箱子至少不小于额定100W*2功放。

网友:
改功放、改电源,还不如直接换一台推得好的功放。车机怎么改毕竟能量有限。

网友:
单电源改双电源供电,音质肯定会有提高,但工作量比较大,就像大家说的,等于换了台或重装的一台功放啊。

网友:
车机玩玩还可以,小音量听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车机推大箱肯定效果不太好啦。

网友:
这么改,还不如另做一台3886双并联的功放,400W牛+-38V供电应该推得起了

网友:
车机的功率限制,肯定匹配不好。要不你就把车机里的后级拆掉直接引线出来接台式后级功放。这样应该就行了。没必要折腾车机了。就算你改供电了。车机这么小,功率上去了,散热也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C装个功放板子,难度不是很大呀。

对的,难度不大,但工作量比较大,原电路板的大部分原件都要重新安装一下,如果有充分的时间,就重装吧。

网友:
这是在车上听,不是在家里,你只能要选12-14V单电源,至于单电源变双电源什么的,我认为一是比较复杂,而是效果不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