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收音机

楼主(2014-06-19):
本周到了台湾. 看到了一个"石器时代收音机"套件 忍不住買了回来.
分享些照片. 这套件沒有提供可变电容, 只有个小小的半可变电容.
準備用我的小型可变替代. 二极管用的是1N60.

网友:
好想购一套玩玩

网友:
哈哈哈,“石器时代”夸张了

网友:
晕,标题党。还是很现代化的。

网友:
不错!不错!现代的“玩具”

网友:
  有套件卖,说明还有市场。

网友:
我有一只您这样的耳机,这耳机好像是晶体耳机,阻抗极高,我用在传统矿石机上,听一会声音很响,但就是听一会就无声了,拔下来再上机,又有声音,开始我以为是耳机导线接触不良,原来此耳机要上矿石机还的处理好像要加电阻,请老师指点。

楼主:
台湾叫这耳机晶体耳塞,国內叫它压电耳塞。
要並联一个50K至1M的电阻才会响,也可並联一个大电感(1亨或以上)。

网友:
           能收到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湾叫这耳机晶体耳塞,国內叫它压电耳塞。
要並联一个50K至1M的电阻才会响,也可並联一个大电感(1亨或以 ...

老师,50K的的电阻并在哪里,是耳机插孔那里吗?

网友A:
对.压电耳机是电容型电压性原件.用万用表高阻抗测量有充放电特性.所以要给它一个直流旁路.无论用电阻和电感都是从上面取音频压降.从这个意义上讲电感要优于电阻.因为电阻在泄放了直流时也泄放了交流信号..尽管和压电材科的交阻来比较很小..但大电感成本高.绕制也麻烦.在音频范围里又要非常大.所以一般都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压电耳机是电容型电压性原件.用万用表高阻抗测量有充放电特性.所以要给它一个直流旁路.无论用电阻和电感 ...

老姜的好经验

网友:
测一下耳机的电容,再配以电感与其谐振,可达到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