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2E70RD液晶电视机的检修

楼主(2014-06-21):
故障现象:开机,三无。检修过程:估计是电源问题,开壳,侧保险丝已断,电源板上有许多原件损坏,如果修出来,估计使用时间也不会太长,决定换电源板,型号是5800-P47TLK-0010,168P-P47TLK-00,为节省时间,发顺丰快递,用现在型号P42TTT-0320代换,上机,只听一声响,机器无反应,断开电源,测量新板,保险丝完好,场效应管18N50击穿,原来是邮来的新板上的一个贴面三极管包装时一脚脱落,返厂又得时间,决定自己维修,将换下旧板上好的18N50安装上,焊好贴面三极管,试机OK!!

网友:
配的图片太吓人了

楼主:
配的图片太吓人了
呵呵,赶巧了......!!

网友A:
自己修了就没有保修服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了就没有保修服务了

只有3个月保修,时间太短了。上帝会保佑我的,阿门......!!

网友:
果断又挣了一笔吧......

网友:
每次维修都是一种经验 都是一笔财富 学习的

网友B:
感觉修液晶电视每次都在赌博……

网友:
为什么不把原来的电源板修下

网友:
电源板上有许多原件损坏,如果修出来,估计使用时间也不会太长,决定换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修液晶电视每次都在赌博……

呵呵,你好,其实人生就和修东西一样,有时候就是一次赌博......!!

网友:
led背光的吧,板子这么小

网友:
很多贴片原件坏了如果没有图纸很难知晓具体型号及规格进行代换

网友:
还赌赢了楼主.我今天修液晶算是愚闷啊,有声音遥控操作都正常显示就是没图像,如果电视有只听声音不显示图像的功能那么肯定会有个喇叭的图标在屏幕上跳来跳去的,可就是有背光没电视节目的图像.查了半天什么供电,信号,波型啊都正常就是没图象,难道是芯片的问题百思不得起解!最后没招了进它总线复位(初始化)下数据就好了本来还想下个数据重新写进去哈哈赌赢了.怕还会出数据问题就把面板的按钮全换了交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