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绕完FU7推挽胆机的输出牛,做了些简单的测试

楼主(2014-06-21):
FU7/6P3P推挽机输出牛,初级没有采用繁琐的左右分段绕法,4段完整的初级线圈两个中间层串联为B-P1,最内、最外层串联为B-P2。两只牛的初级每臂电阻分别为135.2--136.6、135.8--134.1,相差不大。

----------------------------------------------------------设计、测算----------------------------------------------------------------------------
数据:
P-P阻抗6.6K ,Φ0.23绕3048匝。
8欧姆Φ0.67绕118匝(次级绕3组),4欧姆83匝处抽头。

材料:
Φ0.23漆包线  600g
Φ0.67漆包线  500g
EI96型z11硅钢片5Kg,舌宽32mm,静叠厚50mm。
32*50骨架  2个,骨架绕线槽宽43.5mm,深13.4mm。
牛罩  2对
0.05变压器专用绝缘纸
0.17青壳纸
0.03m耐高温胶带

工艺:
1、层间加0.03m耐高温胶带,绕组间加耐高温胶带或0.17mm青壳纸。
2、初级线径0.23mm,3048匝分4段绕,每段762匝。每层绕152(3层)、153匝(2层),每段5层共20层。
3、次级线径0.67mm,每段118匝,绕3段。每层绕59匝,每段绕2层共6层。
4、四夹三工艺,3段次级夹入4段初级间。4个初级线圈串联,3个次级绕组并联。

验算:
窗口空间=  43.5mm(骨架绕线槽宽)* 13.4mm(深)。
初级每层匝数=43.5/(0.23*1.2)=157匝,实际每层绕152、153匝.
初级每段层数=762/152=5层
初级总层数=20层
初级总厚=(0.23*1.2+0.05)*20=6.52mm

次级每层匝数=43.5/(0.67*1.14)=59匝
次级每段层数=118/59=2层
次级总层数=6层
次级总厚=(0.67*1.2+0.05)*6=5.124mm

线圈总厚度=6.52+5.124=11.644mm
骨架深13.4mm,线圈总厚11.644mm,加6层厚0.17的青壳纸做绕组间绝缘,1.02mm,共12.664mm,能绕下。

--------------------------------------------------------------------------------实绕------------------------------------------------------------
两只牛的绝缘方式稍有差别,第一只牛倾向于多用绝缘胶带少用绝缘纸,窗口空间有富余。第二只牛完全用传统的绝缘纸和青壳纸做绝缘,正好绕满整个窗口。

绕组参数:

绕线:

插片:

牛群:

---------------------------------------------------------------------------测试------------------------------------------------------------------
初级直流电阻:135.2--136.6、135.8--134.1,相差不大。
次级直流电阻:0.3欧(4欧姆抽头)、0.4欧(8欧姆抽头)

初级漏感:14mH左右

初、次级间电容:4230P(不会测分布电容,测测初次级间电容)

波形测试:

20Hz

50Hz

100Hz

500Hz

1KHz

5KHz

10KHz

15KHz

20KHz

以上是用电缆纸做绝缘层的牛,下面是混用耐高温绝缘胶带做绝缘材料的牛,波形差一些。
实际听感表现怎么样还不知道,耐高温绝缘胶带做绝缘材料的牛,漏感稍微小一些、初次级间电容稍大、波形差一些。从测试结果看,聚酯绝缘膜这种材料要尽量少用。

网友(2017-03-31):
测试方法不严谨,对测量结果会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2014-07-02):
老兄给我来一对好吗?我也要做807推挽的,谢谢了!

网友:
看来还是用“绝缘纸”稳妥!!!

网友A:
LZ绕线机做得好好,提个问题是LZ您绕线机申出的绕线架好像是没有做到漆包线保护设施吧??您不怕伤到漆包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绕线机做得好好,提个问题是LZ您绕线机申出的绕线架好像是没有做到漆包线保护设施吧??您不怕伤到漆包线 ...

您说的是排线头吧?漆包线在排线头那根横杆上只有头尾两个点是受力点,中间悬空。受力点用的是塑料材质材料减小对漆膜的磨损,已经用它绕了5-6只变压器,没出什么问题。

绕线主轴上同轴转动的线轴是为了避免半臂初级线圈产生接头才这么弄的, 所谓一线到底吧,其实是懒得焊接接头。

楼主:
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串电阻、初级B接地,再测,高频端波形变的好一些:

网友B:
用于6P3P还马马虎虎,用于FU7,这个输出变压器的用线就嫌细了,特别是次级,用0.67线过于俭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于6P3P还马马虎虎,用于FU7,这个输出变压器的用线就嫌细了,特别是次级,用0.67线过于俭省。

老兄,次级是三个绕组并联,直流电阻0.3、0.4欧姆。
按2.5-4.0的电流系数算,4欧端口输出功率28-70W,8欧输出56-140W。
次级绕组线径反复核算过,其实用.65的线就够了,用.67的线已经是放宽了余量,再粗了实在没必要,窗口也容不下。

网友:
聚酯薄膜会极大增加电容,除非耐压太高。

网友:
低频段已经非常好,高频有少振铃,总体已经做得很不错

网友:
老兄的牛是否外卖?短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于6P3P还马马虎虎,用于FU7,这个输出变压器的用线就嫌细了,特别是次级,用0.67线过于俭省。

我十年前绕过一批,线径次级是1.1的,输出40W算,8欧喇叭40==IXIXR,I=2.25A所以线径不能过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十年前绕过一批,线径次级是1.1的,输出40W算,8欧喇叭40==IXIXR,I=2.25A所以线径不能过细。

“3、次级线径0.67mm,每段118匝,绕3段。每层绕59匝,每段绕2层共6层。”

可能是主贴没说清楚,次级是3组.67的线圈,并联。
按2.5的电流系数算,次级额定电流是2.64A,仅从电流角度来说,4欧端输出功率28瓦,8欧端56瓦。
绕之前仔细核算过,实际上.65的线就够用了,用.67的线已经放宽了余量。

网友C:
我用的铁芯比楼主略大,32*56,初级800X4绕好后实测低频10HZ以下,为此后来再做时为了照顾高频,把初级调为700X4效果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铁芯比楼主略大,32*56,初级800X4绕好后实测低频10HZ以下,为此后来再做时为了照顾高频,把初级调为 ...

10Hz是怎么测的,能说说吗?
我这俩牛的计算值,-3分贝带宽是25-20KHz。曾想用示波器在各个频点测量次级输出电压有效值,手工画频响曲线,太麻烦。您用的什么仪表测频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