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启动异常。

楼主(2014-06-23):
十多年的联想奔四电脑。
风扇不转引起高温死机,更换后正常。第二天风扇又不转死机,再换质量好一些的风扇,主板通电风扇就转,按启动键失效,电脑不能启动。
拔除板上包括CPU的所有插件,依然如此,看来主板有问题了?自己能修吗?

网友:
实在是不值得修了。P4电脑已经不适合上网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源测试好,拔下主板插头,短接绿线和黑线,看看电源能不能启动,

风扇转说明电源已经启动。就是不用操作启动键,电源通电就启动,但主板不再有启动动作,按启动键无反应,无显示。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没反应?不亮也不叫?估计是电压坏了

换了一个电源也是如此。谢谢关注。

网友B:
启动按键是不是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按键是不是卡住了?

启动按键的插头都拔掉了。插在主板上的只有电源和风扇,电源一通电,风扇就转。谢谢关注。

网友:
是启动键挂掉了,更换一个。

网友C:
电源坏了,导航主板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源测试好,拔下主板插头,短接绿线和黑线,看看电源能不能启动,

单独给电源通电,不启动,短路绿线和黑线也不启动,但插到主板上就自动启动。何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独给电源通电,不启动,短路绿线和黑线也不启动,但插到主板上就自动启动。何故?

首先,电源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电源有故障。

怎么我试另一台能正常启动的电脑,短路绿黑线电源也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电源有故障。

把电源插到另一台电脑上,能正常启动,证明电源没问题。看来确定是主板出问题了,插上电源自动启动,主板又不能启动,奇怪。

网友:
检查主板电池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E:
有条件插上主板诊断卡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独给电源通电,不启动,短路绿线和黑线也不启动,但插到主板上就自动启动。何故?

试电源不能空载试,必须挂个硬盘后短接黑绿线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条件插上主板诊断卡看看.

我没有。要么去找修电脑的,深圳人工这么贵,就不值得了。
(从收废品手中买一台旧电视一百元,修理要二百元)。最好从收废品那买一块。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电源不能空载试,必须挂个硬盘后短接黑绿线才能启动.

原来如此。已经肯定电源没事。
刚才试了一下,一直按住启动键然后通电,与该故障现象也不同。
说明既不是启动键的问题,也不是主板相关电路的问题,还真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F:
查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漏电的短路了,换下再试试

网友:
N年前我的手提就这现象,后120元卖给收破烂的。

网友G:
把主板电池拔出,通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主板电池拔出,通电,看看。

试过,还放了电,故障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默默支持下楼主,不值当修了,买个二手主板也很便宜

正在找。谢谢提醒。

网友I:
换回老风扇电脑能启动吗?怀疑不小心碰了哪里

网友J:
利用原来机箱,电源,硬盘,换双核平台,费用约3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回老风扇电脑能启动吗?怀疑不小心碰了哪里

电源自动启动,主板不能启动,不知碰了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利用原来机箱,电源,硬盘,换双核平台,费用约300元。

有此意向。
修理部换主板要150,修好整台主机都不值这么多。
如果三、五十元不能买到主板解决问题,就准备升级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源自动启动,主板不能启动,不知碰了哪里。

不行就全拆出来试试。如果还有问题,应该就是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行就全拆出来试试。如果还有问题,应该就是主板了

主板拆出来了,就插个电源和CPU风扇,接通电源风扇就转。
主板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主板拆出来了,就插个电源和CPU风扇,接通电源风扇就转。
主板肯定不正常了。

自己试试能否修好,不行就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试试能否修好,不行就换新了

已经准备更换或乘机升级。谢谢关注。

网友:
楼主可以换电脑了,多半是主板坏了,现在这主板不好买了

网友:
电源的绿色线就是启动线,端接有问题,那说明电源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K:
换个主板算了,换下的在坛里出掉,别人修完再告诉你问题,这样大家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源测试好,拔下主板插头,短接绿线和黑线,看看电源能不能启动,

空载不能启动,带负荷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坏了,导航主板坏

电源插到别的电脑上能用,别的电源插到这款主板上,也是这样,估计是主板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电源不能空载试,必须挂个硬盘后短接黑绿线才能启动.

空载不能启动,真是要插个硬盘才能启动,经验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漏电的短路了,换下再试试

目测电容都正常。短路的肯定没有,轻微漏电或容量减小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回老风扇电脑能启动吗?怀疑不小心碰了哪里

老风扇堵转,已经被我拆散看过丢了
。我也怀疑不小心碰了那里,估计应该不是大问题,所以才来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个主板算了,换下的在坛里出掉,别人修完再告诉你问题,这样大家又学了一招

我是想在大家的帮助下,自己学习这一招。实在不行就按你说的办。

楼主:
引用 网友L:
肯定是主板上的问题,先接上显示器看显示器上有没有显示?如果显示器能开再重新启动按键盘上的DEL进入BIOS 设 ...

.

终于给我找到故障点了。
可能我换风扇拔插头时碰到了旁边的电容,图中高个子的那个,造成接触不良引起故障。在主板背面焊了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L:
肯定是主板上的问题,先接上显示器看显示器上有没有显示?如果显示器能开再重新启动按键盘上的DEL进入BIOS 设 ...

你说得方法很专业,经验丰富,多谢关注。

网友:
学习了   电脑 有 蓝屏故障   很郁闷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各项电压和主板上CPU周围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