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C1018:集Ic和分立元件之优点的收音机芯片

楼主(2014-06-23):
UPC1018是AM/FM收音IC.其AM检波和FM签频均由外围分立元件完成,要用好并窄干其优点AM可采用双调谐中周.FM在其中频未端加一级三极管组成放大与鉴频电路.解调后的复合音频信号经一级跟随器输出.其性能取决于外围元件.现很多人热中于分立元件制作,本人推荐这款集IC和分立元件之优点的收音机芯片给大家。对于这款芯片下次再执笔.原听听大家对这个IC的看法.

网友:
upc1018c不错,用该芯片组装的调频,中波,短波段收音机一次成功,该芯片采用16脚双列直插塑料封装,内部由调幅本振,混频,调幅中放,调频中放等电路组成。
该芯片工作电源电压范围较宽(vcc2.5-6v)
低电压特性好,调频中放增益高,调幅级AGC性能较好,失真比较低。

楼主:
第一次发帖手一抖就多发了一帖.请版主栅一帖.谢谢版主了.

楼主:
0Klgl兄好.佩服你对UPC1018如此了解,这个IC在80年代很多收录机用其做收音机组成部分,其音质完胜TA7640等.和现在最好的LA1235有得一拼.

网友A:
Upc1018确实不错,06年我用它做了一台6连变感调谐的FM收音机的中放,比用LA1140,LA1231,HA12413,TA7640噪声要低。其内部电路其实很优秀,第一级为电流并联负反馈对并带射随,增益达43dB,第二级为二级共集共基差分对且中间插有缓冲,电压增益为33dB。

网友:
用作FM中放时,在Upc1018的1、2级之间可以视情况插入三端陶瓷滤波器或双调谐中周或干脆用电容跨接,真的很灵活。

网友:
用作FM中放时还可以用二片Upc1018级联,不必担心会自激,非常稳定!

楼主:
sdWangyi兄好.1018还有个相近的兄弟LA1201.两款IC都是DIY高性能收音机首选IC.其内部集成了高频放大部分,而且功能齐全.LA1201也是火蹆追捧的IC.但我还是喜欢1018多点.

网友(2014-12-31):
很难找到upc1018的资料,不知upc1018的两级放大有多大增益,把它放在LA1231/1235前面代替那几只放大(有的电路用3只三极管,有的用几只TA7060之类的IC),不知道怕不怕自激

网友:
期待解答楼上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pc1018确实不错,06年我用它做了一台6连变感调谐的FM收音机的中放,比用LA1140,LA1231,HA12413,TA7640噪 ...

和HA12412或者LA1235比较怎样,另外也想知道和UPC1163HA;UPC577;TA7060AP;TA7302P;BA401等FM IF专用IC的性能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HA12412或者LA1235比较怎样,另外也想知道和UPC1163HA;UPC577;TA7060AP;TA7302P;BA401等FM IF专用IC的 ...

没有和LA1235比较,只是和LA1140、LA1231比较过,因为当时手上没有LA1235芯片,我想应该如果比较的话,应该和LA1140、LA1231的结果差不多,因为LA1140、LA1231、LA1235其内部都是六级差分中放,又是同一公司产品,其工艺水平前后应该差不太多。

楼主:
UPC1018c一直是我割舍不了的收音机Ic。看来兄台还是看好他的。

网友:
UPC1018c确实不错,不少名机收音电路都用它。

网友:
很老的片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