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胜利6243电容表使用疑惑

楼主(2014-06-23):
今日得到一块胜利电容表,使用上有几个疑问,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1,打开开关,将表笔插入一左一右插口,短路表笔,没有任何反应,这时按下右边那个TEST按键,一直按着,可以正常测量电容或者电感。
2,这个TEST按键是什么作用的?什么情况下使用的?这个按键不是自锁的,放开手后,按键向上弹起,这时表又没有任何作用了。
3,左边2个插口并联的,右边2个插口也是并联的,这样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左边2孔和右边2孔分别并联,是防止表笔接触不良。
边上2个插口是带脚电感电容直插测量口。
TEST键是测试键。

楼主的表是二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2孔和右边2孔分别并联,是防止表笔接触不良。
边上2个插口是带脚电感电容直插测量口。
TEST键是测试键 ...

是2手的
测试键是怎么用的?难度要一直按着?是我的表不正常还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2手的
测试键是怎么用的?难度要一直按着?是我的表不正常还是什么问题?谢谢

你的表有问题,卖家没跟你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有问题,卖家没跟你说吗?

这个表是从一朋友那里拿过来的,原本想DIY时测量一下电容或者电感,没使用过这表,所以有些不明白,劳烦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是从一朋友那里拿过来的,原本想DIY时测量一下电容或者电感,没使用过这表,所以有些不明白,劳烦多 ...

不客气,共同学习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共同学习和进步

可以详细说一下那个测试键的使用吗?还有表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表估计通断上有问题,先看看拨盘铜片是否接触良好(因为你按住测试键能测量),至于测试键的具体操作,我也不知道,你放狗搜下,看看有没有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估计通断上有问题,先看看拨盘铜片是否接触良好(因为你按住测试键能测量),至于测试键的具体操作, ...

拨盆看过了,还没有拆过,明天拆开看看,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B:
TEST是为防电容没有放电而烧表设计的,先接好电容器,内部是短路的,按下那个键时,表才会显示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ST是为防电容没有放电而烧表设计的,先接好电容器,内部是短路的,按下那个键时,表才会显示数字

终于明白了,谢谢
是不是每一次测量电容都要按一下那个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明白了,谢谢
是不是每一次测量电容都要按一下那个键?

上面说得很明白了,应当自己学会思考!这样才有进步。

网友:
TEST键原来是这样用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明白了,谢谢
是不是每一次测量电容都要按一下那个键?

正确,连接好了,是每一次测量电容都要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ST是为防电容没有放电而烧表设计的,先接好电容器,内部是短路的,按下那个键时,表才会显示数字

这个设计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