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14.6.23 电视开机 屏幕中央出现一条水平亮线 故障分析

楼主(2014-06-24):
去年7月24号离开家去乌鲁木齐以前电视开过机正常。今年6月16号从乌鲁木齐回来了,昨天 开机:电视屏幕中央出现一条水平亮线,伴音有‘沙沙’声,等待...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就闻到机内就有异味儿,关机,拆开后盖,通电,观察,继续有水平亮线,并发生上下抖动,味道越来越大,冒烟,看见火星,原来是一个【可调电阻】有火星在冒烟。
我回到家里没有事情干,想动动脑子,瞎折腾一下,看图片分析故障,请朋友帮忙指教!

楼主:
一开机,由于C417击穿断路,直流电直接加到集成块的第9脚,集成块部分功能损坏,出现一条水平亮线,同时,直流电压加到R431 500欧姆可调电阻上,电阻被烧毁。不知对不对,请朋友指教!

网友A:
开机水平一条线,典型的场扫描故障

网友B:
星爷, 这14寸的伤眼, 换个高清的, 别瞎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星爷, 这14寸的伤眼, 换个高清的, 别瞎折腾了

有高清的。老的拿出来,瞎折腾一下,练一练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水平一条线,典型的场扫描故障

朋友出个高招,给个修理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出个高招,给个修理办法。

测量Q401,Q402各脚的电压值,及周边元件,用放大镜看看有无虚焊,老机器虚焊较多,

网友C:
费神、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Q401,Q402各脚的电压值,及周边元件,用放大镜看看有无虚焊,老机器虚焊较多,

好主意,我给朋友加分!按照朋友的办法折腾一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费神、折腾

老掉牙的电视,折腾起来费时又费劲!

网友D:
这问题一般都是虚焊造成的。查看下高压包有没有虚焊。

网友E:
将坏的电容和可调电阻更换后还有问题吗?

网友:
老的怕是不好找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一般都是虚焊造成的。查看下高压包有没有虚焊。

有亮线的话,说明行是正常的,Eb也是有的,通常不要去折腾行扫描,否则问题会越整越大
再就是那个电容是钽电解电容,在场扫描上用于定时,他不正常,主要现象是场抖

网友F:
仔细检查,小心上电,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一般都是虚焊造成的。查看下高压包有没有虚焊。

折腾好了!谢谢朋友的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检查,小心上电,注意安全

谢谢朋友的关心!我年轻的时候折腾过,不会被高压击中的。今天折腾 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坏的电容和可调电阻更换后还有问题吗?

电容和可调电阻更换,TA7609P也换掉了。一切OK!

网友:
这个电视机是冷地板,只要不接触电源初级部分,检修非常安全,,TA6709是日本东芝公司出的行场震荡芯片,对应国产型号是CD6709,是华晶公司的,我家的老海燕18寸和您的图纸一模一样

网友:
老元件终于派上用场了。

网友:
这种故障图纸都懒得看,明显的常IC损坏造成的限流电阻烧了。

网友G:
我收回我刚刚的判断,一看图猜知道你这机太老了,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收回我刚刚的判断,一看图猜知道你这机太老了,丢了吧

先不要丢!请朋友告诉我:V信号加到主板的什么位置?不要伴音,出来图像就行。先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不要丢!请朋友告诉我:V信号加到主板的什么位置?不要伴音,出来图像就行。先谢谢了!

      首先不好意思了小孩病了没能及时回复帮到你,
    其次看了电路图你分析得很到位了。也恭喜你修好了。这种老机器我都10多年没修到了,其实这机器就算你修了好也很容易坏的,电解电容已经整体老化,像你这次这个位置的电容比较敏感就击穿了,其他的电解电容估计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不好意思了小孩病了没能及时回复帮到你,
    其次看了电路图你分析得很到位了。也恭喜你修好 ...

请朋友告诉我:V信号加到主板的什么位置?不要伴音,出来图像就行。先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朋友告诉我:V信号加到主板的什么位置?不要伴音,出来图像就行。先谢谢了!

你这个开关电源是热底板的。从外面接视频信号进去的话需要改装才行,你上面不是有图像了吗?如果需要视频输入还是外接个转换盒子吧,几块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家里还有一台88年的17昭峰黑白电视机,奇怪的是那机器这么 久了除了用断了几根天线外一直都没坏过。老的质 ...

我的彩电是1984年买的,11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开关电源是热底板的。从外面接视频信号进去的话需要改装才行,你上面不是有图像了吗?如果需要视频输 ...

如果需要视频输入还是外接个转换盒子吧,几块钱而已。  请问朋友哪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视频输入还是外接个转换盒子吧,几块钱而已。  请问朋友哪里有卖的?

你转下卖家电的配件店看  就是这个货。实在不行淘宝买去。你这个热底板要改AV输入太麻烦了买这个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