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保险丝不能用铜丝

楼主(2014-06-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嘿嘿,没人说铜丝不能做保险丝呀,只不过人们常见的小电流保险丝不是铜丝。大电流用得保险丝不但有铜丝的,还有铜片的见过吗?

网友B:
不在于是否铜丝,而在于承载电流,是否能起保护作用。

网友C:
找直径对的就可以。随便一段铜丝不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直径对的就可以。随便一段铜丝不安全

现在光用对直径还不行,还要看好材质,现在哪有那么多紫铜 ???都是铁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全规程怎么解释

你说的这是小实验室的安全规程,该用铜片的地方也是设备要求的,也是符合安全规程,用铅丝、铜丝、铜片、铝片是看用在什么地方,要求用铜片的地方就得用铜片,这点解释就两字:需要。 560KVA的变压器低压侧的飞保险你看看用的什么?汽车上很多保险是铜丝,铜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光用对直径还不行,还要看好材质,现在哪有那么多紫铜 ???都是铁镀的。

这个对。现在不像从前了。铜丝有可能是铝的或铁的

网友:
一个萝卜一个坑,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一般来说,民用是不会用铜丝做保险的

网友:
主要是看熔断电流,同样粗细铜的要比锡大很多倍

网友F:
以前家里的入户闸刀我都用几股细铜丝做保险,铜丝做保险丝经久耐用、可靠性高,铅保险丝太软还不耐热,容易造成非过载断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嘿嘿,没人说铜丝不能做保险丝呀,只不过人们常见的小电流保险丝不是铜丝。大电流用得保险丝不但有铜丝的, ...

电器和仪器所用保险丝叫快速熔断保险(fast fuse),电流超过额定值的20%瞬间熔断。
电力设备大多是电动机和变压器等感性负载,起运时冲击电流很大,所以不能用快速熔断器,铁壳开关所用保险丝相对来讲熔断时间较长,能保证一定的过载能力,这是电力设备所用的保险最基本的特征。
所以就有了规定,不能用铜丝代替保险,指的是一般电器和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在于是否铜丝,而在于承载电流,是否能起保护作用。

13楼的解释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家里的入户闸刀我都用几股细铜丝做保险,铜丝做保险丝经久耐用、可靠性高,铅保险丝太软还不耐热,容易 ...

接触不良是保险发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
在一般情况下电气设备过流保护最好应按设计要求来更换相应规格的熔丝。应急情况下根据电流限额用代用熔断丝也是凑付用。
有时,快速熔断丝(铜质熔芯)是不适合用在启动电流大的设备上的,在启动电流大的(相对于微小启动电流)电器上,采用铅质保险丝有时比用快速熔断器熔丝,还要来的实用些。因为铅质熔丝的惯性大,等熔丝温度上来时,启动过程已经完成。

网友:
铜丝,有多种材质,虽然主要成分是铜。
即便是紫铜丝,内行的人,可以根据其粗细估计出其熔断电流。那么它就是保险丝中的一种——铜保险丝。那么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选择合适的铜保险丝当然可以。规范说不能用铜丝替代保险丝,但没有说不能用铜保险丝。
    但外行人,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相关知识,很大的概率会用过粗的铜丝,那就会对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所以规范说不能用铜丝替代保险丝是完全正确的。

网友:
主要看用在什么场所,一般情况下开启式安装的保险丝是不允许用铜丝的(如:闸刀开关,羊角保险盒)但密封管式熔断器里面用的都是铜丝的

网友:
我以前在工厂生产玻璃熔丝管熔丝。材料是1A以下为钨接丝,1A以上用无氧铜丝,大电流的用银丝。当然现在肯定不会再用银丝了 测试熔断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00%。如2A的熔断电流是4A.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对。现在不像从前了。铜丝有可能是铝的或铁的

那种说法叫:铜包铝.铜包铁.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种说法叫:铜包铝.铜包铁.

在太阳,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大电流的保险,材料应该是无限制的,只要能在异常状态时熔断即可

网友:
是否能起保护作用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上用的啊,家用用不了这么大电流吧

网友:
关键能否起到保护作用,别说铜丝,金丝也可以

网友:
电流大小是关键

网友:
以前用过那种很细的多芯铜线中的单芯铜线代替1A保险,效果还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器和仪器所用保险丝叫快速熔断保险(fast fuse),电流超过额定值的20%瞬间熔断。
电力设备大多是电动 ...

学习了,平时看到的要求必须是保险丝。
个人理解家庭等小功率使用还是要保险丝。
有一次接双控开关,接错了。通电试,还好有保险丝熔断。
不然等发现,不知会出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平时看到的要求必须是保险丝。
个人理解家庭等小功率使用还是要保险丝。
有一次接双控开关,接 ...

是啊,使用保险要按照电器的要求来选择更换,盲目代替会出事的,不能生扳硬套。

网友:
记得老电子报有介绍用细铜丝自制保险丝,给出了不同电流时应取的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