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Y2P怎么接?

楼主(2014-06-27):
最近搞到一些全新WY2P,想和变压器装一个电源,有没有好的电路图?推荐一个!

WY2P

WY2P

网友A:
就是一只稳压管,给你个应用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只稳压管,给你个应用图,

请教:输出电流40mA不够用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输出电流40mA不够用怎么办?

输出电流不够用,只有再并联同一稳定电压的稳压管.

网友:
这东西的一致性特别差.并联要挑选

网友:
并联时需要串均压电阻,否则点火电压偏高的管子不一定能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
不同于稳流管,超压既导通.有些电子器件包括发声器件电子管变压器等,往往理论上是吹毛求疵的,而实际应用是模糊的,就像"模糊数学"一样.
任何工业产品及其零部件都有公差,就是测量工具也有等级与公差.绝对一致的东西几乎不存在.

网友:
图示的电阻是限流电阻.WY2P是冷阴极充气离子稳压管.专著见<离子管>一书--国防工业出版社.
只有稳压作用而没有稳流作用,稳流需要稳流管.
早已被晶体稳压管所取代.现在装在胆机里除稳压外主要是看它发出的辉光.

网友C:
这本书上的应用电路标的"输出电流"实际是通过稳压管的电流笵囲. 当电源电压变动时. 或用电部分电流变化时. 通过稳压管的电流变化(配合限流电阻)保持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
WY2P稳定电压75v(实际在70v-80v之间). 其起辉电压105v. 即供电电压一定要高于105v.
举例: 供电电压120v. 稳定电压75v. 要求电流45mA. 设:通过稳压管电流15mA
降压电阻R=(120v-75v)/(45mA+15mA)=45V/60mA=45V/0.06A=750欧.
电阻功率:45V*0.06A=2.7W. 实际应加倍选用!

网友:
继续听课ing...
并联一组是个啥情况?
最终输出供电下级又是啥情况??

网友:
从上靣举例看出:稳压管不需並联使用!. 稳压管可串联使用. 两只WY2P串联是150v. 供电电压要高于210v. 两只管上要分别並上均压电阻(保证两管正常起辉). 100K就行. 电流不到1mA. 可乎略不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上的应用电路标的"输出电流"实际是通过稳压管的电流笵囲. 当电源电压变动时. 或用电部分电流变化时.  ...

你的理解不敢苟同,请看看这个参数表细心琢磨.你的数学及格否,弄清这两个符号≥≤.在一般情况下一只稳压管就够了.可以并联以得到大电流电路中的稳压,也可以串联一取得较高电压的稳定.要求电流45mA. 设:通过稳压管电流15mA这两已知条件是如何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不敢苟同,请看看这个参数表细心琢磨.

稳压管实际是和用电噐並联的. 流向用电噐的电流不稳压管供给的. 是通过电源和降压电阻供给的. 稳压管内部电流变化是和降压电阻配合达到稳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