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为是,坏了我的好表

楼主(2014-06-27):
万用表电池没电了,我就接了可调电源的9V,然后用这个表来测试9V,悲剧发生了,只有滴滴的蜂鸣器响声,屏幕显示  inErr。
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样玩过,我的表还有救吗?

网友:
芯片坏了

楼主:
不会吧!!我悲催。。。。。。。

网友:
万用表不能测量自身的供电电压,换芯片吧。

网友:
学习了  有一次差点 测  最后嫌接表笔麻烦就用针表了

网友:
你失去一个表,得到了经验啊

网友:
医者不能自医啊  - -

网友:
哥们!你这不是典型的让万用表自残吗!

网友:
我也一样,改了个锂电池,然后充电时候测试电压,挂了

网友:
可怜的人

网友A:
新手不太懂,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为什么测本身电压会烧芯片?

网友:
自以为是的事情在很多坛友中都有发生!比如给表头轴尖加油弄坏游丝等等一般都会交上很多学费。

网友:
幸亏家里表多,还没出现过这情况。

网友:
用自己的刀割自己的把

网友:
数子万用表是带电工作的,测量自己的电压就是用自己得刀去割自己的把

网友:
这个你先弄了,我就不会犯错了,谢谢哈

网友:
警钟长鸣,记住了教训,没有下次自我测试了。

网友:
指针表也不可以这样做。记住了

网友:
交流交流。。。。

网友:
修修吧-----------不会找论坛里的高手看看

网友B:
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为什么测本身电压会烧芯片?

网友:
我也学习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太懂,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为什么测本身电压会烧芯片?

因为表的运算、驱动、显示等都是来自自身9V电源,如果自测,内部元器件和表笔电池构成回路。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ICL7106及类似芯片内部有个稳压电路,提供一个在0V-9V之间的浮地电压供自己、运放等使用,如果测供电电池电压,相当于将稳压电路输出短路,那结果你说呢?

网友:
医生给自己开刀做个颅脑手术就是这个结果。

网友:
医者不能自医

网友:
我量过一次i 也是有滴滴声,,,表没坏

网友:
你拿一把手术刀,给自己动手术,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刚试了下,表没啥事

网友:
   这就是示波器最好要用隔离变压器一样?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到解释

网友:
在表内部形成了电流环路

网友:
老表芯片内部有个COM端,测电压时对应黑表笔,COM端对电池两极压差约3.2V和5.8V,若用黑笔接触电池正负极可能会令缓冲电路过载损坏。红笔有分压电阻和限流电阻,接触电池正负极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2014-07-27):
就是交学费了

网友:
呵呵  算懂了   以为一直不知道  原来是这样  我说我的表怎么莫名其妙坏了   新手路过

网友:
值得借鉴的教训。。

网友:
每个玩表的人,都会经历这这样的事!

网友:
万用表是不能用来测本身9V电源的~~~~~

网友:
很可惜啊..............

网友:
亲,你这样回路都变了哒

网友C:
教训啊,我曾经就这样坏个一个930+,同情

网友(2014-11-07):
这是为什么啊 不明白

网友:
楼主的表被爆菊了。万用表的测量芯片(7106为例)会产生一个约2.8V的参考电压,表笔com端与电源“+”端的电压是2.8V,也就是当电源电压是9V的时候,表笔com端与电源“—”端的电压是9V减去2.8V=6.2V!当表笔com端与电源“—”端相接时,这6.2V的电压会怎样?一般来说,如果供电的是9V电池,因为其提供的电流有限,还不至于很快烧坏芯片,可调电源供电的情况就……嘿嘿。不用谢我,请叫我雷锋。

网友:
我都坏了好几个了,懒得修了,,

网友:
呵呵,引以为戒......!!

网友:
好奇害死猫。

网友:
长经验了。

网友:
长经验了-------------

网友:
一样的错误我也发生过基本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我买了两个数显电流表,新买时仔细看过说明书,照图接线使用一切正常。后来拆下放置了好长时间,当再次使用时,找不到说明书了,也没仔细检查,想当然地接线,通电,结果没有任何显示,换另一声,也是照样不行,此时才突然想起,电流表的供电和检测不能共地……但为时已晚,现场电流表就这样因自己的粗心大意而报废了。请各位同行引以为戒!

网友:
不会吧我的10K挡不到零,就是这样测的,结果啥事没有,

网友(2017-02-22):
长见识了,好文章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教训啊,我曾经就这样坏个一个930+,同情

我也有个Vc930+是电池外接开关碰到可调电源,表笔刚好在测该电源,芯片挂了。

网友:
涨知识了,以后不能犯这个错误了,嘿嘿,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没试过,看了不能犯这个错误了

网友:
哈哈    以前试过

网友:
这就是单表的劣势,楼主赶紧上第二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为什么测本身电压会烧芯片?

你看一下测试原理图电动势回路就知道了......

网友:
前车之鉴呀,吸取教训了

网友:
还好还好。。我没干过这事情,看来表多也有很多好处啊。。。

网友:
不能测自己

网友:
估计是烧了芯片!

网友(2017-03-24):
学习了,没事还是来坛里看看有好处的

网友:
医生给自己做个换头手术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
自己的数字表太耗电,9V小电池忘了关机一下就没了,想用7809做个电源,做好了可千万不能自己量自己啊

网友:
呵呵,我的杂牌9205也是这么坏的,因为自己两块锂电供电,测完把表笔一放,一会听见表蜂鸣,声调越来越低,一看红表笔搭在锂电池正极上了,再测试表就不能测试了。

网友D:
谢谢楼主啊,你的教训很可能挽救了不少的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啊,你的教训很可能挽救了不少的同行

哈哈…!!是的呃…!!!╮(╯▽╰)╭

网友:
        本人愚钝,没想到还有这么简单的自毁方法,数字表从来没测坏过一个,现在手上都一打了。明天试一个。

网友:
在自身回路上进行短路,能有好结果吗?

网友:
记住了,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