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成功的表头充磁经历

楼主(2014-06-29):
为了修复哈尔滨MF92-1万用表,我拆了一个配件MF30表头更换。结果发现表头灵敏度太低,已经失磁。

前几天第一次用U型电磁铁充磁,最后测量9.7V电压,显示8V左右,增大电容提高电压也无济于事。郁闷了几天。

今天早晨再次尝试,拆掉了一个日本尼桑汽车喇叭,取出1mm直径漆包线,直接绕在表头磁钢上面。终于获得成功。

网友A:
这个表很好、

网友B:
10K档用的是升压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档用的是升压电路吗?

10K档位用的是15V电池。暂时没买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K档位用的是15V电池。暂时没买到。

15V电池,专卖电池的经销商不会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V电池,专卖电池的经销商不会没有的。

地摊就有,暂时没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很好、

这个表很少见。尤其是外磁+波段开关的92-1更难得。见过大多数92-1是PCB和内磁表头的。

网友D:
应当把你失败的那个U型电磁铁放上来的,让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会失败的,是线圈的问题?电容的问题?还是铁芯的问题?否则你不会知道为什么成功,也不知道为什么失败!

网友D:
看图,楼主用了三只电容400V680UF的并联的,这样电容量为2040UF,不知道实际的充电电压是多少,一般用220V的市电整流后充电,大约在310V,这样算下来能量约98焦耳,不过不知道楼主还怎么提高电压的?原来的电磁铁用的什么线?多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当把你失败的那个U型电磁铁放上来的,让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会失败的,是线圈的问题?电容的问题?还是铁芯的 ...

这是前些日子制作的U型电磁铁。失败原因不知道,欢迎大家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楼主用了三只电容400V680UF的并联的,这样电容量为2040UF,不知道实际的充电电压是多少,一般用220V的 ...

用一个二极管串联一个7K欧电阻给电容充电,用500表随时监测电容电压,一般在100V-130V之间放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前些日子制作的U型电磁铁。失败原因不知道,欢迎大家吐槽。

看不出来用的铁芯是什么的?是C铁芯的一半?线是多少粗的?多少圈?这些可是关键数据哦。
从图上看,我猜楼主的失败的原因是线用得太细,圈数太多了,以及电容量太小了,充电的电压也太低了,才100-130V?一般都在到300V才行,我准备做一个,电容用两只5600UF450V的并联,充电用220的市电倍压整流,当充到450V时就停止充电,这样算下来充电的能量有1134焦耳,是你可能达到 的98焦耳的10倍还多,比你充电到100V时的10焦耳是100倍。
还有,不知道你充电的开关是用的什么开关?可控硅?直接碰接?有没有接二极管防止反向消磁?

充磁实际上是用一个强磁加在待充磁物上的,要求这个强磁场要足够强,一般有两种方法实现,一种是用稳恒磁场,就是用直流电加在电磁铁上,这种电磁铁的圈线很多,电流也比较大,消耗的功率很大,现在最好的就是用的超导电磁铁,这样可以减小功率消耗。
另一种是用的强磁脉冲,通常都是用大电容充电到一比较高的电压然后向一电磁铁瞬间放电,主要是靠大电流来产生强的磁场。磁场的强度是与电流和线圈的圈数的积相关,线圈的圈数多了,电阻就大,电感也大,在一定电压下的电流就小,因此这是一对矛盾,线圈一般要求线要足够粗,圈数不一定要太多,电容上的电压越高,能产生的最大电流就越大,提高电压是没有问题的,只要电容能承受就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放电回路实际上就是一个LC回路,会发生振荡,正半周是充磁,反半周就是消磁了,因此要加上二极管消除反半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出来用的铁芯是什么的?是C铁芯的一半?线是多少粗的?多少圈?这些可是关键数据哦。
从图上看,我猜 ...

不太对。这个电磁铁的漆包线直径大约是1.5mm,而我第二次充磁用的漆包线不到1mm。明细比这个细。

这2次充磁用的是同一组电容。而且电压也是一样的,而且第一次最高达到150v,而第二次充磁成功才用的不到120V。

U型电磁铁匝数没细算,看样子有100砸吧。第二次充磁成功,仅仅用了20砸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太对。这个电磁铁的漆包线直径大约是1.5mm,而我第二次充磁用的漆包线不到1mm。明细比这个细。

这2次 ...

就是因为你原来的圈数太多了,电阻和电感太大,能达到的最大电流就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因为你原来的圈数太多了,电阻和电感太大,能达到的最大电流就太小了

很可能,因为第一次充磁的时候,从未见过大的火花。只是有瞬间小火花。而第二次充磁的时候,第一次短路就把不锈钢镊子柄烧掉了约半毫米深,周围都黑了。效果很明显,灵敏度过高了,后面慢慢退磁才成功的。

以后我就记住了,直接把前漆包线绕在表头磁钢上面效果最好。而且电压不用太高,从50V开始慢慢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可能,因为第一次充磁的时候,从未见过大的火花。只是有瞬间小火花。而第二次充磁的时候,第一次短路就 ...

错了,你还没有知道你第一次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是你的圈数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了,你还没有知道你第一次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是你的圈数太多了!

那就再试试,拆掉一般漆包线试试。有可能是圈数太多,阻尼太大,因此电流不够

网友:
哈尔滨精艺的表  很好   做工精良  外表漂亮    我也有一块  可是  表头让我弄没了  唉

网友E:
线圈绕的圈数多了电感量大,电感特性是阻止电流突变,电感量大了,LC的时间常数就很大,你加上电容后,电容对线圈放电时候电流是缓慢上升,这样电流还没来得及达到很大磁场还没达到很强,电容里的电就已经不多了。所以相同电压相同电容还是小电感比较容易达到强磁场。

网友F(2014-09-08):
正需要一个这样的表头什么型号的表头可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需要一个这样的表头什么型号的表头可以替换?

我所知道的之后MF30表头。

网友G:
请问.充磁时.表的动圈是短接还是开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充磁时.表的动圈是短接还是开路.谢谢

我的是开路的。但是表针要放在中心值位置,这样穿过动圈的磁通量最少

网友G:
请问.如把万用表后盖去掉.其他不动.把整个表放上.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如把万用表后盖去掉.其他不动.把整个表放上.这样行不行.

害怕磁场强度不足

网友H:
指针表这么蛮烦还要充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指针表这么蛮烦还要充磁

不麻烦。指针表比数字表好使。

网友:
确实是不错的拯救方法

网友I:
第二次直接把线绕在表头上大约饶了多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二次直接把线绕在表头上大约饶了多少圈?。

20砸左右就行了。但是要提前在磁钢棱角处粘上透明胶,否则容易割破绝缘漆发生短路。

网友I:
引用 楼主:
20砸左右就行了。但是要提前在磁钢棱角处粘上透明胶,否则容易割破绝缘漆发生短路。

谢谢解答。再次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解答。再次支持。

还要注意一点,最好把表针放在刻度盘中心值位置,保证动圈和与磁场方向平行,这样通过动圈的磁通量几乎为0。避免造成动圈击穿

网友(2015-03-22):
引用 网友E:
线圈绕的圈数多了电感量大,电感特性是阻止电流突变,电感量大了,LC的时间常数就很大,你加上电容后,电容 ...

理论上很高,受益匪浅!

网友(2015-09-06):
这样也可以么  学习了

网友J(2015-11-20):
引用 楼主:
10K档位用的是15V电池。暂时没买到。

方法很赞,请问楼主,mf92-1换mf30表头,指针长短是一样吗?我的也有一块mf92表头坏了,二十多年了,88年买回来后,一个多月就被别人借去整坏了,一直在那儿躺着没找到合适的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方法很赞,请问楼主,mf92-1换mf30表头,指针长短是一样吗?我的也有一块mf92表头坏了,二十多年了,88 ...

92和30表头参数一样,但是表针不一样。更换表针比较麻烦

(1)先用斜口钳小心撑开表针根部的黄铜管,黄铜管下侧有一条缝隙,稍微撑大即可。千万不可用力过猛,否则表针会被剪断

(2)将拆下表针的两个表头替换,安装在表盘上。然后交换表针后插入表针。

(3)插入表针深度取决于表针顶端和刻度盘电阻档刻度齐平。注意表针红色油漆线竖直向上,不要倾斜。

(4)用钳子轻轻加紧黄铜管,千万小心不要用力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92和30表头参数一样,但是表针不一样。更换表针比较麻烦

(1)先用斜口钳小心撑开表针根部的黄铜管,黄 ...

非常感谢提供方法,找到合适的表试试。

网友:
向各位前辈学习了 ·

网友(2017-05-04):
我有一个mf30万用表,表头估计也是失磁了,指针到不了末端,所有的都不行,也按这个办法试试。

网友:
技术高手,牛,太牛了。’

网友:
请问楼主怎样正确判断磁性极性,万一冲反了可以挽救吗?我想是不是先试测一下,同时给充磁线圈加一个小电流看看指针是增加偏转还是减小偏转,增加的接法就是对的。

网友(2019-12-25):
求朋友们帮忙做一个给仪表表头充磁的充磁机,,永磁的那种,希望会做的朋友能帮一下。。。谢谢,我的手机号15552019168

网友K:
请教一下可以用镇流器铁芯或者继电器铁芯做充磁铁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可以用镇流器铁芯或者继电器铁芯做充磁铁芯吗?

这个还没试过。以前用变压器的硅钢片试过,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