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建武CS-4035示波器图纸

楼主(2014-06-29):
一直用的正常的建武CS-4035,昨天开机突然波形很大,貌似CRT电视管座受潮的样子,扫描线很粗。方波就看到很粗的方条。调节聚焦电位器无效。初步怀疑聚焦电路出了问题。用MF47指针表2500档测管座后面几个脚。由于不清楚脚位,胡乱测一通。发现扫描电路到示波管尾板有五根线,其中有四个脚为负的2250V左右,一根无电压。第一次修示波器,请是父母给点提示。另外我测面板上的聚焦电位器上三个脚上无电压,请问正常没?有图纸就更好。手头无相机。见谅

楼主:
打错了,请师傅们给点提示

网友A:
有4025英文版的,不知两者差别多大,如要留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4025英文版的,不知两者差别多大,如要留邮箱。

能不能发一份CS4025资料给我参考一下,邮箱:491680543@qq.com  不胜感激!

网友:
聚焦电路出了问题。电压正常-2000伏左右。电压高了。容易打火。应该二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4025英文版的,不知两者差别多大,如要留邮箱。

图收到,很有参考价值,十分感谢。

楼主:
机器我自己搞好了,一个3.3兆的电阻开路了,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