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一个高阻喇叭、

楼主(2014-06-29):
想做个高阻喇叭,但不知道怎么做。。。  我有小时候老式电话一个 就是那种得插网通线才能打电话的那中电话。不知道是不是高阻喇叭

网友:
去找个 老式电话的耳机 最好是那种手摇式的  那个耳机是高阻耳机  可以直接做矿石机

网友A:
电话机的听筒不是高阻耳机,高阻耳机的阻抗都是1K以上,不过要是你有DIY精神,可以拿电话机听筒改制,将原来的线圈拆掉,用更细的漆包线重绕,圈数至少要比原来多3倍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话机的听筒不是高阻耳机,高阻耳机的阻抗都是1K以上,不过要是你有DIY精神,可以拿电话机听筒改制,将原来 ...

  学习了!

网友:
可以在坛里买一个高阻耳机

网友:
淘宝应该能找到吧

网友:
怎么在坛里购物?

网友B:
找个舌簧喇叭,舌簧喇叭都是高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舌簧喇叭,舌簧喇叭都是高阻的。

哦!那我这就去找舌簧喇叭去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我这就去找舌簧喇叭去 谢谢了。

听矿机的话还是舌簧耳机好,这里还有几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8972406549

网友:
高阻耳机用在矿机上比较好。

网友:
用电话听筒也可以,约300欧,可以配3DQ的。

楼主:
我昨天去修理店弄到了个舌簧 但是后来没到家就丢了。连同手机 包。。。。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