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键盘修复一例

楼主(2014-07-01):
       去年9月份的一天,家门口来了破烂哥,三轮车上有个没有线的破键盘,随手拿起看了看,是联想SK-1788键盘,看键盘塑料和印刷字,感觉像是原装货,便问多少钱卖,破烂哥也知道破键盘不值钱(其实他早已把线生生地扯断了,扯断的线还在车子上),说2块钱拿去好了,行哦,2个钢蹦儿,现在也只能买1瓶矿泉水
       从裤兜里掏出2个钢蹦儿,递给破烂哥,随手想去拿扯断的PS2线,破烂哥不乐意了,说2块钱只卖键盘,不含线,这是铜。我晕,真会做生意啊
       本来扯断的线就无所谓的,不要了,回家翻破烂找线吧。
       回到家里,先给键盘洗脸,然后拆下键盘背面的5颗螺丝,用指甲沿着前后壳的缝往下划,键盘根本就不鸟我,得,我出绝招,拿了报废的VIP卡,继续沿着缝往下划,还是不动
01.坏键盘正面图(表面已清洁).jpg
       再仔细翻来覆去看键盘,没螺丝了呀,这是什么高科技产品?没招了,问度娘吧。
       还真是高科技产品,度娘也不知道
       洗了手,泡上茶,一手键盘一手烟,继续翻来覆去看键盘,满脑子猜想,暗扣在哪儿呢......
       看了10多分钟,有门儿,隐隐约约看到一颗螺丝,起身拿了猪毛刷和放大镜,刷掉按键之间的灰尘,一瞧,得,就是它了
       拆了1颗又一颗,整整拆了11颗螺丝,仔细瞧瞧,貌似没有了,再拿VIP卡一划,键盘开了
       接好临时PS2线,插上电脑开机,电脑正常启动,打开记事本,用E文检查键盘各按键情况,除了F1、@、W、S、X,其它按键全部正常,虽然基本正常,但是这么多按键无效,心有些凉.....
       重新打开键盘,查找故障点,红圈内的按键全部无效。
       追线查找,是这里中间这条线腐蚀霉断。
       对于塑料薄膜按键断线,一直是我惧怕的,原因有二:
(1)没有薄膜按键修复液,就算有,等需要它的时候,已干枯变质,这玩意太难保存。
(2)垃圾修复液效果差,高级修复液买不起
       俗话说,家事问老婆,外事问百度,无奈之下,自然有求于度娘,放狗搜吧。老天有眼,搜到一例键盘修复,耐心读完全文,心情豁然开朗,原帖作者的故障跟我类似,是用漆包线修复键盘,我手上没有合适的漆包线,就去找废旧电线,暂时替代,试试能不能用。
       从霉断点跑线,顺藤摸瓜找到芯片板输出点,把细铜丝对应放上,上螺丝压紧。
       从键盘最底下的薄膜下面穿线,防止短路,把线头绕成罗纹圈,增加接触面积,用透明胶带把线头固定。
       重新安装键盘后试机,键盘测试OK。
       再次打开键盘,用AB胶固定扯断的螺丝座和PS2数据线固定柱,拆掉临时焊接的PS2线,去我那宝贝旮旯翻找,找出1个废弃的品牌鼠标,拆壳,取下鼠标线,焊接到键盘芯片板上,再次检查无误,装壳完工。
       修复后手感无异,一直使用到现在,一切OK。
       今天发文的目的,是举一反三,现在有很多老旧机器是薄膜按键,损坏后很难买到配件,是否可以用此法修复,欢迎坛友们讨论。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矿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
所谓导电胶, 通常是在导电基带涂布一层胶粘剂,做成具有粘接和屏蔽功能的胶带产品.为了提高导电胶的导电性能, 往往在胶粘剂层中添加各类结构的导电粒子,形成具有导电性的导电胶粘剂, 是电子产品电磁兼容的必备解决方案.

不能发链接,自己百度一下吧,我买了一盘国产的,还没时间修键盘试效果,卖家说可以用来维修键盘。

网友A:
这键盘还是不错的,用导电胶带也可以。

网友B:
其实你这个腐蚀不大 可以用含石墨量比较高的铅笔 画画一般可以解决 我一般用2B的嘿嘿

网友C:
这玩意不值得修吧。我10元买个联想sk-92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文并茂,好文。楼主的手艺也不错,就是费那么大功夫搞个键盘有些大才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不值得修吧。我10元买个联想sk-9270

当你满世界搜配件的时候,或许有用

网友:
详细的图文教程,非常好,赞一个。

网友E:
有时候是乐趣所在   不是钱的问题  我还有把老机械键盘没有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是乐趣所在   不是钱的问题  我还有把老机械键盘没有弄

坛友说得极是

网友:
有些时候修修补补是一种爱好,一种乐趣,一种习惯,不是钱的问题顶LZ。

网友:
非常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这个腐蚀不大 可以用含石墨量比较高的铅笔 画画一般可以解决 我一般用2B的嘿嘿

看我笨的,咋没想到你这招,谢谢传授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只导电银漆,以后修修键盘遥控很好用的

买导电银漆要多少钱?保存期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键盘还是不错的,用导电胶带也可以。

朋友,不知道导电胶带是怎样的?麻烦科普,谢谢。

网友:
点子不错,看了很受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导电胶, 通常是在导电基带涂布一层胶粘剂,做成具有粘接和屏蔽功能的胶带产品.为了提高导电胶的导电性能 ...

谢谢讲解

网友G:
先赞一个,按楼主的意思,老旧的是薄膜按键,那新的是什么样的呢?我记得我家的键盘拆开也是这种,2004年的键盘,新的键盘里面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呵呵,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赞一个,按楼主的意思,老旧的是薄膜按键,那新的是什么样的呢?我记得我家的键盘拆开也是这种,2004年的 ...

某些老款传真机、电磁炉、复印机用薄膜按键,配件要么没有,要么价格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所谓导电胶, 通常是在导电基带涂布一层胶粘剂,做成具有粘接和屏蔽功能的胶带产品.为了提高导电胶的导电性能 ...

最好有图发一个,导电胶这东西,据说是修复触点的,修那个薄膜也行应该,不过看介绍修遥控器的也行,我以前理解的是一种胶,代替焊锡,上次浏览网店,然后去实体店买东西,顺便买回来了,不是我理解的那种,里面就是一股液体,黑色的,应该是石墨,浦东兴科什么牌子的,我忘了,包装扔了,液体涂在纸上试验了一下,有黑色印记,我是实在不明白,就这东西,就能修复触点,难道是靠拿个黑色的干了以后导电?麻烦给讲讲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有图发一个,导电胶这东西,据说是修复触点的,修那个薄膜也行应该,不过看介绍修遥控器的也行,我以 ...

你这个应该就是最便宜的薄膜按键修复液,修按键不好用,因为修复后很脆,多次按键,修复液就会脱落。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应该就是最便宜的薄膜按键修复液,修按键不好用,因为修复后很脆,多次按键,修复液就会脱落。

你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能不能发个图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能不能发个图我看看,,,

我说了什么?朋友看帖不认真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说了什么?朋友看帖不认真

那种导电胶。。。

网友H:
要是机械键盘就值,胶膜键盘花这么大的人工就不值了,但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I:
楼主 你说你这个键盘吧,呵呵 ,,修好了,放在家里恐怕现在新电脑一般用usb 口 ,,旧电脑吧,怕你那个 键盘还能坚挺个好多年 ,,这修好了,满足了一下自己小小的心灵,,可是放在家里会不会又要被老婆骂吧,我反正是经常被老婆骂 啊,呵呵。
   以前不会修 ,现在有个把会修了,修好了,弄好多旧货放家里,能用就是太旧,再清理也有些脏,家里人都不爱用,真是个事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机械键盘就值,胶膜键盘花这么大的人工就不值了,但佩服楼主的精神!

你以后见到电磁炉薄膜按键坏的,就会觉得没有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你说你这个键盘吧,呵呵 ,,修好了,放在家里恐怕现在新电脑一般用usb 口 ,,旧电脑吧,怕你那个 键 ...

新电脑都用USB口?我今年买的电脑,咋有PS/2?
有钱当然是买新的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种导电胶。。。

我说的是薄膜按键修复液,比旅游牙膏稍微大点,塑料封装,黑色液体,久置液体干枯废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电脑都用USB口?我今年买的电脑,咋有PS/2?
有钱当然是买新的好咯

对啊 ,忘了,那些口,在台式机上一般都预留着,只是一般都用usb了 ,呵呵,联想的实在不错,不瞒您说,前几日我淘了个联想鼠标,一插电,,,好用!当然这是在淘了四个鼠标后,,,第一个好用的,其余三个还躺在那里静静地待着呢。。原打算拆配件。可是这鼠标都不一样,看挺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