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活动矿石坐

楼主(2014-07-01):
用了幾个手边的令件做了个个简易活动矿石坐, 检波效果不错.

网友:
很不错,可以先简便测试各种矿石的灵敏度。

网友:
在测试阶段是顶級的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
我的黄鉄矿果粒太小, 不可用个小盆装, 唯有用 鳄鱼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
我的黄鉄矿果粒太小, 不可用个小盆装, 唯有用 鳄鱼夾.

几粒放入小盆,,下面焊锡伺候。

楼主:
也试过用焊接的方法,但不上锡。

网友A:
先给矿石做去油处理,然后尽快嵌入融化的焊锡中,只露出一部分来和触针接触就好。

这样也可以消除“双向二极管”现象!

楼主:
谢谢,请问怎样去油?

网友:
溶剂汽油,无水乙醇,香蕉水之类有机溶剂洗洗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给矿石做去油处理,然后尽快嵌入融化的焊锡中,只露出一部分来和触针接触就好。

这样也可以消除“双向 ...

我也去洗洗矿石!洗洗更健康

网友(2015-03-08):
又是电子积木 看了电子积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