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601收音机线路图跑不通

楼主(2014-07-02):
这是网上传的熊猫601线路图,好像没有第二种了。我正在修复一台601,但是就是跑不通这个图的高频部分----无论天调还是振荡。想看着实体跑线路实在是眼花撩乱,毕竟眼睛和脖子难坚持,可按图纸测量有觉得图纸不对。坛中各位看看是不是高频部分图画的不对啊!

网友:
除了6A2第一栅极阻尼电阻100欧姆标成100K,其他没有问题啊。

网友:
请您分别用三张纸,把它的波段开关,在MW,SW1,SW2三个位置的接线各画一遍,就清楚了。

网友:
对于这样的波段开关画法,我也看不通。比如,6K4阴极的那只400欧电阻,各波段到底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
熊猫601波段开关资料。

网友A:
601图纸网上没有一张是全对的。这张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1图纸网上没有一张是全对的。这张例外!!

您发的图可以说是让人顿开茅塞!跑不通的原因是这个波段开关太特异,只有用实体画法才能看懂,普通电路画法几乎无法实现,而601图画的粗糙又有错误自然让人难以理解。另外您的整机电路图应该是熊猫601  1、2、的,后来生产的天线变成磁棒,取消了地线变成中波、短波两个插口。谢谢!

网友B:
601为什么6P1的阴极电阻只有50欧其他的有270的300的,我有一台6P1发热厉害把输出牛的沥青都烤流了,是不是与这个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1为什么6P1的阴极电阻只有50欧其他的有270的300的,我有一台6P1发热厉害把输出牛的沥青都烤流了,是不是与 ...

601机器的功放管6P1是自偏和固偏的合并电路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发的图可以说是让人顿开茅塞!跑不通的原因是这个波段开关太特异,只有用实体画法才能看懂,普通电路画 ...

601的波段开关是特制的,坏了没法换,修时要小心。另外中周,和输出牛也是南无的专利特产,坏了换其他,音色就不是熊猫601了。千万注意!!!!

网友:
俺的601-1接收效果也不好,特别是中波,猫眼也罢工了,这图正解我的难题,谢谢提供图纸的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