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充电器EY0110充电标示灯的含义。

楼主(2014-07-02):
手上有把松下EY0110的充电钻,电池是EZ9080,买了个原装充电器EY0110,产品都不是全新的,看不明白充电器上面的指示灯是什么意思,充电器通电的时候红灯闪,把电池插进去充电的时候红灯长亮,冲半个小时后充电器闪黄灯,请教大家这是正常情况吗,谁能帮我看下充电器的指示灯图标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哦,这个有点费解

就是没有说明书,有说明书我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指示和最后一个不懂其意义。

你一说好像我也看明白了一点,红灯闪是接通电源,红灯常亮是正在充电,充满是灯转绿色,就是下面的黄色灯还不理解。

网友B(2014-10-12):
电池温度高或者是电池内阻高,已经不合适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温度高或者是电池内阻高,已经不合适使用了。

感谢点评。

网友:
上部了图片的,不然,可以说详细写的。

网友:
黄灯 代表 电池温度高或者是电池内阻高

网友:
红灯闪:充电器通电指示。
红灯长亮:电池充电中。
绿灯闪:充电结束。
黄灯长亮:降温待机。(电池降温?or充电器降温?)
黄灯闪:电池已报废。
楼主能否脱了拍几张电路板照片?谢谢了。

网友C:
    我认为插进电源后,但未装要充的电池,红灯是闪亮的,装上待充电池时这时红灯转成绿灯闪亮,表示充电正在进行中。
    被充电池充满电后,黄灯闪亮,绿灯熄灭,红灯长亮,提示电池已充好了电,取出电池后,黄灯熄灭。
这仅是我的看法,楼主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插进电源后,但未装要充的电池,红灯是闪亮的,装上待充电池时这时红灯转成绿灯闪亮,表示充电正 ...

楼上的应该是正确的,红灯常亮是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