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68-1单管机

楼主(2014-07-03):
以前做过一个朋友看见要去了,前几天淘宝买了个断线的800欧636耳机,修复好后想利用哪只有单管机了
没有条件搞印刷电路板所以用铆钉板

元件如下:
外壳:90*58*31塑料盒

三极管:3AG53A 万用表测hFE=90

可变:270P双联

磁棒线圈:52mm扁磁棒0.04X12股丝包线绕制 L1: 82T----L2:7T 能覆盖整个中波段(外壳内部空间受限制,55mm扁磁棒截断成52mm)

再生线圈:1.0普通小导线在磁棒上饶2圈

高频变压器:用TTF 2-2型中周绕制 用0.05漆包线绕200T/300T 绕好后装好磁帽和外壳,调磁帽到电感量最大,初级1.6mH,次级3.3mH

电池:3V   3.5耳机插孔监做开关

耳机:800欧636耳机,两只助听器耳机串联(助听器耳机声音比636耳机声音大,音质比636耳机好因为是双耳)

调试:不装天线线圈用导线导通,调偏流到0.75mA,再接上天线线圈就能收听到广播了,,然后加再生线圈音量提高了不少

收听效果:没有串台现象选择性和灵敏度都不错,(还是老电路经典啊)德生PL600能收到的中波台  它都能收到

上图:

电路图:

楼主:
发现助听器耳机用在单管机上以很好,传说是舌簧式的 声音比 青年636耳机大多了,
做单管机的朋友不必迷信青年636耳机(怀旧除外)成本太高了,买两个助听器耳机不到40元

网友A:
您好,很喜欢单管机,636机电路我已掌握,68-1机做了一个,始终未能出声,特别是再生线圈部分掌握不好,请您给我一个制作方案以及元件列表,那只偏流电阻的阻值,高频变压器等,上次我用的是印刷电路板,这次决定用铆钉板了。

网友:
如果磁棒和电池都横放的话,不是就可以使用长磁棒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很喜欢单管机,636机电路我已掌握,68-1机做了一个,始终未能出声,特别是再生线圈部分掌握不好,请您 ...

制作68-1需要以下原件
55mm扁磁棒加线圈82+7圈,可变电容270P,以可以用223小双联天线线圈数据改变下   三极管3AG/3AK系列锗管,以可以用NPN硅管 如:(3DG6),,我用8550也试过能响,声音时断时续没有解决。三极管hFE = 60-200都可以,高频变压器自制一只,上下偏置电阻20K --- 24K电阻2个 6800P---0.47u电容一只,10u电容一个 2AP9一只  1000---4700P电容一个

我的偏置电阻是78K  这个需要自己调试后再定

高频变压器制作:

高频变压器用普通收音机中周0.05漆包线绕组,初级先绕200圈再绕次级300圈(绕制时标记头尾,头尾接错只会啸叫)装好磁帽外壳调电感到最大(我的是TTF2-2中周)

还可以用4脚的工字磁芯用0.08---0.12线绕制圈数一样,,,,以可以加减,总之绕成1比1.5就可以,我还试过4脚的工字磁芯用0.1漆包线初级250圈 次级375圈 电感量是 初级2.5mH次级4mH多,,效果和中周制的没不同

用节能灯里面的那个变压器,拆去原线圈绕的效果最差,音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很喜欢单管机,636机电路我已掌握,68-1机做了一个,始终未能出声,特别是再生线圈部分掌握不好,请您 ...

以可以参照feiji 的参赛作品制作一个硅管68-1 (我的再生就这这种射极再生1-2圈)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025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很喜欢单管机,636机电路我已掌握,68-1机做了一个,始终未能出声,特别是再生线圈部分掌握不好,请您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制作68-1需要以下原件
55mm扁磁棒加线圈82+7圈,可变电容270P,以可以用223小双联天线线圈数据改变下  ...

老师,我已将您的资料下载了,这是实践的总结。我一定要将68-1实验成功,因为之前已做过一个失败了,不知是电路的原因还是元件的原因,还是调试的原因,那只残机还在睡觉,不能半途而废,总得有个结果。如果这个坎迈不过去,后面的制作就无法掌握。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已将您的资料下载了,这是实践的总结。我一定要将68-1实验成功,因为之前已做过一个失败了,不知 ...

我是菜鸟 相互学习

网友:
很好的制作经验参照,帖子已收藏

网友:
好制作,简洁清爽。自己也做过一些直放机,一律扼流圈,还从没做过高频变压器的。

网友:
板子排列真象,要是高频变压器用个圆盖子就更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助听器耳机用在单管机上以很好,传说是舌簧式的 声音比 青年636耳机大多了,
做单管机的朋友不必迷信青 ...

     认同,确实不必要追求高价的万里耳机。 效果也不显得好到哪里去  老电话听筒也可以、 甚至75欧姆的耳机都可以,玩 都在自己琢磨。不必死搬硬套。

网友:
我记得用TTF-3型中周磁芯做过,按书上的数据漆包线绕不下,可能线径粗了的缘故,有时间再做个看看

网友(2017-10-11):
我用磁环做扼流圈,感觉效果还可以,再生---可变电容器加发射极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