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没胆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7-03):
十多年以前曾经听过一次电子管收音机,其播放的音乐声音瑰丽、圆润,富有弹性,使我印象深刻。前不久我从淘宝购买了一款销量颇多的胆机,整流管是1只5Z3P,前级是2只6N9P,后级功率管是2只EL34B,但是听音乐完全没有那种胆味,跟普通的功放没有区别。能确认的是跟音源、音箱都没有关系,哪位有经验的师傅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是否跟电子管有关?实在不行我就更换电子管试试。下图是这台胆机:

网友(2016-12-01):
喇叭
喇叭
喇叭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现在的长冲程喇叭放什么都没有胆味。

网友(2014-07-04):
前年,我也买二手楼主那种机.卖家就是因为机无胆味,他又加了不少”补品”.我试机后发现问题有:1.交流声.2.无胆味.
所以,先把整流部份加多二级.再改推动胆用6SN7,交连用油浸电容.在EL34加负回馈.效果是全机宁静,有胆味.我用是三路十五吋喇叭.胆机推有分音的喇叭是无问题的.

网友:
         胆机是不能用带分频器的音箱的,标配要用单个全频喇叭的音箱,不然电抗就失配了,整个输出级就是工作于阻抗失配的状态,实际工作电流就类似于晶体管的输出级了。
        电声还原的效果中其实功放本身的成分之占40%,而音箱的作用就占了50%。电子管收音机的喇叭和机箱的搭配当年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故此效果好。DIY的随意搭配(不科学和不合理成分成了主导)。故此,一对精心调试过的音箱价格往往比功放要贵的多。但通常的音箱都是随便喇叭+外壳,这样的玩意是个人就会弄,但是没有好声音出来,也不奇怪。

没有胆机味,楼主不要直接去疑心自己的胆机,好好的研究一下,胆机放音系统中的音箱匹配,以及电声系统的专业知识。如果盲目的去修改功放,大多满足的是心里因素,事实上只能向不良方面发展。

道听途说的之言片语是不能作为自己修改和完善电声系统的依据的,至少,自己要清楚主要问题出在了那里。

   胆机功放,如果不是成套购买(功放+音箱),出好声很难,因为功放本身要烤机,音箱也是要烤机的。一般高级一些的电声设备,崭新的东西,并不能发挥出最佳效果,需要一个老化阶段;半导体器件的也是如此。

   所以楼主可以烤机一段时间后,再慢慢体会一下。

网友A:
爱琴胆艺,搭棚焊的功夫是很不错,网上评价是相当高的呀,。可以传上后板图吗,欣赏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琴胆艺,搭棚焊的功夫是很不错,网上评价是相当高的呀,。可以传上后板图吗,欣赏一下,谢谢。

有啥不可以的?这不图来了

网友B:
把你的音乐接到电子管收音机的拾音口听听吧,电子管收音机里男播音员的声音就是300B也复制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不可以的?这不图来了

焊接功夫真的很不错,省去了很多的连线。图片下载了,很清晰。谢谢,收藏了。

网友C:
EL34据说确实没“胆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音乐接到电子管收音机的拾音口听听吧,电子管收音机里男播音员的声音就是300B也复制不了的。

你的意思是现在的胆机比不上过去的电子管收音机,是这样吧?

网友:
我以前也听过电子管收音机,而现在的胆机,也找不到之前的那种味道。多摩摩机,也许会好一点。

网友D:
以前很少机子听音乐,当然觉得好听啦,现在听多了就觉得没什么好听了,就像以前吃的东西一样,以前有得吃觉得什么都香,但是现在呢,吃什么都不觉得好吃。生活条件好了,要求的档极也高。以前有个机子听已不错的啦,
没胆味就试下老歌试下,把音相换成灵敏度高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L34据说确实没“胆味”

谢谢了,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改天换管,不听出胆味誓不罢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很少机子听音乐,当然觉得好听啦,现在听多了就觉得没什么好听了,就像以前吃的东西一样,以前有得吃觉 ...

你说的不对,我这点听力还是有的,咱先不说什么高保真音源,只听广播里的声音就听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音乐接到电子管收音机的拾音口听听吧,电子管收音机里男播音员的声音就是300B也复制不了的。

我听过朋友的一台300b. 他专用它放老京剧黑胶片. 真是手摇老留声机的味!! 反古规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对,我这点听力还是有的,咱先不说什么高保真音源,只听广播里的声音就听出来了。

那你用的是什么音箱,是全频扒叭吗?

网友:
调整下工作点,更换下电容,有条件看看输出波形,波形差牛也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