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换机头功率与原装的不符结果如何?

楼主(2014-07-04):
请有实际经验的老师傅讲讲,
冰箱换机头大了会如何?机头小了又会如何?在正负百分之多少的范围内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空调换机头功率与原装的不符,如一匹的空调换了小一匹的机头,或者相反,结果会如何。

楼主:
体积装得下,用大的好
以前我也是这样想的。结果不是想当然的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复杂问题。简单说换小了,压缩机不停机制冷效果差,换大了会引起回气压力降低, ...

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不过与实际情况还有一定距离。

网友:
其实3楼说的具有代表性,但是个人觉得如果压缩机功率差距10%到20%左右是没什么问题的。小太多会造成制冷效果差和压缩机不挺工作也易损,现在压缩机质量真的不怎么样啊。换大的问题到没有这么多,回气管结霜的程度很少见,毕竟有温控系统在

网友B:
搞制冷很麻烦,有的牌子压缩机还虚标功率排气量不够,如果被选中使用上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至于遇到压缩机功超标非得更换,也不能直接换,需重新调整截流压力(调整毛细管长度),这样才能达到最佳制冷效果。否则截流压力过大,压缩机过热白白浪费电能,而且寿命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制冷很麻烦,有的牌子压缩机还虚标功率排气量不够,如果被选中使用上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至于遇到压缩机功 ...

有理论,有经验。

网友(2014-08-03):
机头大一点,还是可以的,大马拉小车,不费力气。机头小一点,小马拉大车,后果很严重的。要功率匹配才好。

网友:
大马拉小车浪费死,小马拉大车累死

网友:
我换过个压缩机190W的冰柜找不到原型号,那114W的上,压缩机标600冷媒,抽真空加了3瓶有效果了。开机一晚解霜满满的。190W的厉害,开机10分钟就结满冰来了.

网友:
本人干制冷已近30年,小到冰箱大到螺杆机组,制冷是一看似简单,但又很复杂。

网友:
见过两匹挂机內机坏了,直接上1.5的內机,结果內机结冰,根本不能用。

网友:
小压机代换大压机,冰箱结霜不满,根本不能用,略大点的可以

网友:
   原则上无论是冰箱压缩机还是空调压缩机的更换应和原来压缩机的功率要求一样,但有时找不到与原装功率一样的压缩机,一盘来换装压缩机的功率比原来大的可以代用,只要安装位置装得下,对于制冷效果没有影响,如果换比原来小的功率的压缩机,那就可能产生制冷不足,达不到要求的温度,同时也较耗电。总之,一句话,可以换比原功率大的压缩机,而不能换比原来功率的压缩机。至于大多少百分比,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