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139C的问题

楼主(2014-07-04):
此表自动关机按任意键唤醒后,导通档表笔短路会有约005.0(正常000.4),关机再开正常。
DCV60mV档实际是0.05-60.00,厂家宣称和说明书0-60.00。
另外所有档位不会4舍5入。
ACV60与600mV档,1mV以下同一电压2档互测,差的很大(这个本人不懂,可能也算规格之内)。
电视行电压是测不出的,不要被厂家真有效值和VFC变频测量忽悠了。
希望前辈们把手中表的一些不爽写出供新人参考,并触厂家改进,希今后再买国货少点“惊喜”。

补充内容 (2014-7-4 21:23):
AC不是1mV而是7m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唤醒后有5欧电阻这个确实是问题。还有测试电视行电压?现在CRT早就淘汰了吧,还有人拿着个无聊的功能到处卖 ...

我是为了不让认真的人买了不满意,我们不要说指针表不好。指针表帮我带来财富,我现在买了多款数字表都是为了玩玩(我已不干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唤醒后有5欧电阻这个确实是问题。还有测试电视行电压?现在CRT早就淘汰了吧,还有人拿着个无聊的功能到处卖 ...

楼主测试电视机行扫描电压的主要目地,是试看这表的频率响应特性!如果万用表带真有效值测量。它肯定有一定的频率响应特性。如果这表频响特性足够大,可以正常测试电视机行扫描电压的同时,还可以测试现在电源系统的PWM脉冲信号真值。现在很多电源PWM脉冲信号都是在100K以内。而现在一些万用表的频响特性就高达100KHz。不能说某产品淘汰了,仪器工具就没有实用价值了。工具仪器也不是针对于某产品而开发。一般工具仪器都是可以应付于大多数的产品而开发的。

楼主:
我写此帖是为了让要买139的有个了解,因前面我推荐139时就有人问能测行电压吗,
厂家宣传时把真有效值和变频电压写了很醒目,有人会误判。
139C 190元是款低端表,我是看中它是3V电池,二级管档 “显示电压3V”(不是开路)
显示电压3V相档指针表R100档,真有效对我无用,我是用惯指针表。
十几元的数表要估测行脉冲或开关电源PWM,很简单串个二级管,如要与指针表一样隔DC,那串个电容并个二级管再串个二级管(可估测几M)。
大家应该把自己用的表,感到的不爽(不一定是表的问题)写出来,供新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