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9205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蜂鸣档

楼主(2014-07-05):
今天发现万用表二极管档蜂鸣档只能测通断,无法测量二极管好坏,是怎么回事,请大侠指教!一开始还以为二极管坏了,换了好几个二极管依然显示1

网友A:
开关接触不良?电池电压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接触不良?电池电压降低?

换了新电池试过还是这样

网友:
如果是开机一直响。可能是运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