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变压器改绕OCL功放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4-07-06):
这几天,用一个微波炉变压器改绕OCL功放电源变压器,获得成功。铁芯是96的,铁芯截面积6*3.2平方厘米,骨架是用废的印刷电路板做的,中间用1mm的绝缘板做两组次级线圈的隔离;初级用0.6的线绕了538匝,次级用1.12的线分两边绕,每边82匝。通电测试:空载电流80mA,空载电压:69.7V(两组串联),一小时后温度43.5度;用一根2000瓦的电炉丝做负载,此时初级电流0.85A,次级电流2.66A,变压器输出电压65.6V,一小时后变压器温度达60度。(环境温度28.5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坛友说微波炉变压器漏磁大也是没错

你指的是对外漏磁、或者空间漏磁,而微波炉变压器是对 ...

电磁炉变压器是靠铁芯顺插自然存在的气隙来避免饱和的,初次级之间的硅钢片是提供一个旁磁通路,使变压器有一个自镇流作用,这一点与动铁电焊机异曲同工,这类变压器就是所谓的“漏感变压器”或“自镇流变压器”,
原数据磁密较高,漏磁较大,但改绕后与普通变压器没有区别

网友:
由于磁条(指短路磁条,下同)与磁心之间的气隙存在,磁条构成的磁回路磁阻较大,这个磁条实际上空载时是不短路磁通量的,也就是不起任何作用,只有当次级电流达到一定数值后,由于初次级线圈产生的磁通方向相反并在此交集,此时磁条中的磁阻才会小于铁芯中的磁阻,漏感作用才会体现
正常工作中的电源变压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饱和,饱和的瞬间变压器电流会无限制的增加(仅剩初级电阻的限流作用),变压器很快会烧毁

电磁炉、微波炉,顺口说串了

网友C:
有创意,发图上来给大家欣赏。
看来空载电流有些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测试完后有必要测试漏磁,否则漏磁严重容易干扰电路,要不就远离电路板安装。

请教,漏磁怎么测试?

网友:
这变压器绕的很成功。微波炉变压器硅钢片一般质量都比较差,能做到这个参数,不容易了

自己绕200W的变压器,找些比较经典的0.35的硅钢片,做出来很爽

网友:
能够改出来不错,微波炉变压器铁芯一般都是焊死的,你这个没有焊?

楼主:
焊了,用角磨机将焊口打掉,然后用锉刀修整,足足用了半天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了,用角磨机将焊口打掉,然后用锉刀修整,足足用了半天时间。

干劲真大!

网友D:
电流测试完后有必要测试漏磁,否则漏磁严重容易干扰电路,要不就远离电路板安装。

网友E:
很多人都不会改微波炉变压器。认为无从下手。

楼主:
各位,能教我发图吗?谢谢。

楼主:
这种变压器铁芯确实不怎么样,空载一小时,温升就有15度,说明铁芯有功损耗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漏磁怎么测试?

使用一套正常工作的音响,在未输入任何信号前提音量调整最大,使通电的自绕变压器靠近音响,如果音响喇叭能出现此变压器产生的交流声说明漏磁严重,如果靠近磁带卡座,动磁唱头唱机交流声将更严重。

楼主:
再发一个大一点的。

楼主:
用废的电路板做骨架的优点是材料来源广泛,品质优良。缺点是费事。做骨架时尤其注意的是,骨架上不要残存铜箔及焊锡,要清理干净。所用的工具无外乎是钢尺、划针、锉刀。不过,一把游标卡尺是必须的,不然很难做好骨架。

楼主:
在绕制的变压器。

楼主:
绕制变压器时,过去也做过木心,但是加工太费事,精度也做不高。自从做骨架绕变压器之后,再也不做木心了,在绕线机上用夹板夹住骨架,校正一下中心位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制变压器时,过去也做过木心,但是加工太费事,精度也做不高。自从做骨架绕变压器之后,再也不做木心了, ...

这是一篇轰动矿坛的帖.看各种数据齐备.有空载电流.有滿载温升....而且作为微波炉铁片.这个温升己经超越原变压器!
从来微波炉变压器利用都是粗改作为压焊机.这真是创举.能用于音响.至于漏磁.可加罩解决
在变压器不断升价的当下.为矿坛友开发了一条新路;找找废品收购站老板留下电话订货吧
你的绕线机很强大 .能发个在绕制中有导线轮的图吗
这么难拆的变压器都拆得空载电流那么小 楼主显然是个十分勤劳.极有耐性的好男人 〔你LP找到你真幸福

网友:
用微波炉变压器做胆机电牛我去年就把铁心修好,线包骨架做好,6P3 也准备了2对,到现在为止还没动手绕线圈,也许是工作太忙的原因,很多爱好都被暂停了。支持楼主!还有就是你的绕线机牛

楼主:
这是绕好的OCL电源变压器,在测试中。

这是用万用表的温度档位测温度。

这是用万用表的温度档位测温度。

负载电流2.66A

负载电流2.66A

丑陋的变压器,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焊缝打磨的痕迹。

丑陋的变压器,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焊缝打磨的痕迹。

楼主:
这台绕线机是单位报废的东西,不能自动排线,数码盘也模糊不清,凑合吧。

网友:
做得不错呀。做变压器其实很累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多人都不会改微波炉变压器。认为无从下手。

主要还是铁芯被焊死,拆硅钢片太费劲,要是一般变压器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制变压器时,过去也做过木心,但是加工太费事,精度也做不高。自从做骨架绕变压器之后,再也不做木心了, ...

这种骨架我过去经常做,不过用的是环氧树脂板,做一边后从中间剥开就变成两边了.装入绕线机不用木芯,但还是要用泡沫塑料芯为好,我过去经常这祥做,加工容易,不易松动,也免了校正,你可以试试。

网友:
太佩服楼主的精神了,我的微波炉到现在还没敢下手呢!

网友A:
坛子里听微波炉变压器漏磁大的说法很多,不知道依据何在?
漏磁大小是根据铁芯材质、铁芯形状和线圈绕制方法有关,电磁炉变压器就是普通铁芯,漏磁大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1:壳式变压器线圈长度与漏磁大小成反比,线圈越长漏磁越小,故而分层绕制的线圈比分段绕制的变压器漏磁小(楼主这样的绕法就是分段绕,电磁炉变压器漏磁大的出处就在于此,但用于电源变压器足矣)
2:漏磁大小与匝数有关,匝数越多漏磁越大,优质硅钢片可少绕匝数,故而漏磁更小
3:漏磁大小与线圈厚度有关,绕的越满漏磁越大

80毫安空载略偏大,空载电流与初级的匝数平方成反比,以后再遇到类似变压器导磁率应取的低一点、此类铁芯拆装后难以达到原来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听微波炉变压器漏磁大的说法很多,不知道依据何在?
漏磁大小是根据铁芯材质、铁芯形状和线圈绕制方 ...

原来计算的时候,最大磁感应强度是按0.9T,初级应绕600匝,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漆包线,最后弄成这样。作为OCL功放的电源变压器,我觉得漏磁似乎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晶体管的输入阻抗比电子管的小得多。在装机的时候电源变压器选择恰当的位置,使漏磁的影响最小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说的漏磁(不太严谨的说法)与磁泄露是两码事,你的变压器漏磁路由是两个线圈之间部分的芯柱与侧柱之间,并不是向外界空间辐射,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考虑。
只要不是阴极射线显示器件与不封闭磁路的低频线圈等敏感电路,基本不用考虑磁泄漏的干扰,包括电子管音响器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发一个大一点的。

做的很漂亮

网友:
楼主好手艺,用废的电路板做骨架确实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听微波炉变压器漏磁大的说法很多,不知道依据何在?
漏磁大小是根据铁芯材质、铁芯形状和线圈绕制方 ...

你说的没错。坛友说微波炉变压器漏磁大也是没错

你指的是对外漏磁、或者空间漏磁,而微波炉变压器是对次级漏磁比较大,在初次级之间加了几片磁短路硅钢片,使部分磁通被短路掉了,对于次级来说,这部分被短路掉的磁通,就是“漏磁”。这样的目的是使负载比较小的时候,也使磁场提前出现在磁饱和状态(相反,我们普通变压器是竭力避免出现磁饱和的),当微波负载加大后,磁通密度(磁感应强度)开始退出饱和,磁化曲线我们知道,退出饱和阶段,磁场密度变化比较缓,从而次级电压下降也比较缓,这就是所谓的“变压器稳压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变压器是靠铁芯顺插自然存在的气隙来避免饱和的,初次级之间的硅钢片是提供一个旁磁通路,使变压器 ...

“电磁炉变压器是靠铁芯顺插自然存在的气隙来避免饱和的。。。。。”,你这里的“电磁炉”应该是“微波炉”吧

微波炉变压器之所以加磁短路片,目的是降低磁阻,使“大”的磁势迅速使磁感应强度进入“饱和区”,目的使次级高压稳定,最特点是,空载时,初级电流很大,随着负载电流增大,次级电压不降,甚至反升,变压器初级电流变小,哈哈,想不到吧

而电焊机磁短路铁芯,目的是“降压稳流”,空载时电压很高,60~80V,电焊条打着火之后,电压迅速下降为20~30V左右,初级电流空载时电流比较小,负载时电流增大

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网友:
认真地聆听了几位大师的讲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主要还是铁芯被焊死,拆硅钢片太费劲,要是一般变压器就好办了.

替楼主的5#补上个图.用其中一个工具均可.
拆过一个微波炉变压器就会发现;原来自动焊接深度控制得出乎意料那么好.绝大部分控制在1MM深度.不会深于2mm.原以为要割半小时以上.谁知不到十分钟就 了javascript:;

补充内容 (2025-2-25 08:30):
原来说不到十分钟是大概估的,现经过几次测量;准确时间是每一侧焊缝割开不用一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替楼主的5#补上个图.用其中一个工具均可.
拆过一个微波炉变压器就会发现;原来自动焊接深度控制得出乎意 ...

谢谢版主,有机会试一下。

楼主:
制作完成的变压器(未浸漆)

网友(2014-09-10):
引用 网友D:
电流测试完后有必要测试漏磁,否则漏磁严重容易干扰电路,要不就远离电路板安装。

铁板做一个屏蔽罩不是更好?

网友H:
本人也用微波炉变压器拆了高压部分然后串了1.5MM的漆包线想做个蓄电池充电器就是变压器空载时就比较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初级有匝级短路吗。

网友:
真是大的工作量啊,微波炉变压器本来就发热巨大,效率低。做小点焊机不错。工频牛牛做功放确实效果不错的。,很不错的diy。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人也用微波炉变压器拆了高压部分然后串了1.5MM的漆包线想做个蓄电池充电器就是变压器空载时就比较烫,不知 ...

我做的这个变压器也是这样,温度较高,估计不是初级有短路,而是铁芯的磁通密度不高,有功损耗大的原因。

网友:
弄几个并联做个点焊机可能是不错的短时间使用。

网友(2017-01-27):
引用 楼主:
绕制变压器时,过去也做过木心,但是加工太费事,精度也做不高。自从做骨架绕变压器之后,再也不做木心了, ...

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你不用骨架的方法。

网友:
初级匝数少了,绕880匝,4匝1伏,空载电流会降下来,次级不用隔开,双线并绕首位串联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本人也用微波炉变压器拆了高压部分然后串了1.5MM的漆包线想做个蓄电池充电器就是变压器空载时就比较烫,不 ...

现在的变压器都是这样的,每匝的圈数绕得太少,厂家为了节约铜线嘛。现在的变压器空载电流超过正常值的2倍已是非常普遍的了。

网友:
空载耗电22瓦,还可以,功率太足了。

网友I:
这么老的帖子也翻出来了。其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测铁心的每伏匝数。在铁心上绕一个确定匝数的线圈,比如50匝。然后加上一个可调的交流电压,同时测量流过的电流和线圈上的电压。画个曲线找出铁心接近饱和的拐点电压。线圈匝数/拐点电压就是这副铁心的每伏匝数了。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铁心的E型中间铁心片是比两边短5mm,跟金卤灯电感镇流器一个样铁心,功耗电多,

网友J:
把两边剪了跟中间一样短,装配空裁电流立马2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两边剪了跟中间一样短,装配空裁电流立马20毫安

本人这么久的帖子还翻出来,高兴。顺便说一句,我用的微波炉铁芯,芯柱和两边是一样长的。

网友(2021-08-10):
引用 网友I:
这么老的帖子也翻出来了。其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测铁心的每伏匝数。在铁心上绕一个确定匝数的线圈,比如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创意,发图上来给大家欣赏。
看来空载电流有些大了。

90年代初买过一个电源变压器,200VA,三围90x75x125mm,铁芯截面30x85mm,激励电流0.14A。

网友:
用于音响的电源变压器,初次级之间应加静电屏蔽,功放静态噪声才小。尤其是带中波收音头的,必须加静电隔离,就现在的电磁环境,不加静电隔离,中波根本没法听。个人建议,供参考。

网友K:
楼主试没试过把微波炉变压器初级次级反过来使用的办法?要是可行就省大劲了。

网友:
废物利用,挺好

网友:
太有干劲了,愚公精神。话说漏磁除了硅钢片高斯不够外和拆装卸后间隙大,还有是片间没有绝缘漆也有关系吧。换我肯定心疼那漆包铜,那么好的工艺和材料不应该拆微变。 哎呀 坟贴

网友(2025-02-22):
引用 楼主:
用废的电路板做骨架的优点是材料来源广泛,品质优良。缺点是费事。做骨架时尤其注意的是,骨架上不要残存铜 ...

网上有便宜的树脂纤维板卖,很便宜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楼主试没试过把微波炉变压器初级次级反过来使用的办法?要是可行就省大劲了。

不可行,次级线径只够通不到0.3A电流,线阻约170欧,线阻过过过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不可行,次级线径只够通不到1A电流,线阻约170欧,线阻过过过大.

这样的话要是空间允许可以用两个一样的变压器把初级串联起来,重绕的次级也串联使用,空耗可以大大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话要是空间允许可以用两个一样的变压器把初级串联起来,重绕的次级也串联使用,空耗可以大大减低。

这个建议好于上一个 但所剩空间目测只有不到总窗口面积15%.

我们知道1/2窗口面积和线圈面积功率是成正比,故对于窗口面积这一项,还是困难,难于成功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不作精密计算。只作心算;

原变压器大约是220V;2000V。初次功率大约相等,那2000的次级电流只初级1/ ...

版主误解我的意思了,就是原来的变压器拆除高压次级,用两个一样的变压器把初级串联,次级重绕后串联使用,空载电流大大减小。平时我遇到磁通密度选大的厂家出品的出品变压器也是这样用,尤其是用在家里需要长期通电的小功率场合,增加可靠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版主误解我的意思了,就是原来的变压器拆除高压次级,用两个一样的变压器把初级串联,次级重绕后串联使用 ...

对不起,我上贴未看清您回贴,现已修改.

就是说;象楼主这样只用原变压器30% 以下功率的情况下可行.实际上,由于每伏圈数加了一倍.

30%的功率只有一半的保障

主要也是窗口/功率占比合理性影响,新的初级把窗口面积占用过度所致

这归功于原初级没隔层,省下百分十几的面积.

网友:
楼主有工匠精神,点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不起,我上贴未看清您回贴,现已修改.

就是说;象楼主这样只用原变压器30% 以下功率的情况下可行.实 ...

版主客气了,我们都是一个玩,但是矿坛的吸引力就在于好多坛友能有新想法,玩出特色来。
我这样用也是无奈之举,源自90年代小家电的变压器的厂家为了极度追求利润,把变压器的设计磁通密度取的太大,使得变压器空载发热,满载更不用说,手都不敢摸。其实这种现象早在80年代初就有了,代表产品就是那时候日本收录机电源变压器,烧毁的不少,正常工作也是热的厉害。相反,国内的厂家哪怕是一个校办工厂出的变压器都是规规矩矩的。所以我用了这个办法,以牺牲体积材料的代价换取空载低功耗与可靠性。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版主误解我的意思了,就是原来的变压器拆除高压次级,用两个一样的变压器把初级串联,次级重绕后串联使用 ...

我前几年就是这么做的一个充电器,变压器发热是降低了,但空载电流比三百瓦环牛还大。现在想来会不会是功率因数低的问题。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前几年就是这么做的一个充电器,变压器发热是降低了,但空载电流比三百瓦环牛还大。现在想来会不会是功 ...

也有可能吧。总起来要看实际发热情况,这是硬道理,有功功耗最终就表现在发热上。
串联后次级空载电路的确大幅下降,你说的现象是不是次级并联后遇到电压有差异产生环流?
我用这个方法除了为了降低发热损耗外,主要是用在长期通电很小负载功率的场合,负载就是一个长期处于守候状态的电台,用作单元门遥控开启外面遥控家里别的设备等用,这个方法的最大好处就是不怕供电局接错线,就是两根相线过来只要变压器次级线路设计得当完全可以正常工作而不烧毁。
要是给铅酸电池充电,最节能的办法是用高于电池电压一倍的次级电压的变压器给初级串联一个适当的电容器,次级桥式整流,但要并联一个起控电压等于电池终止充电电压的并联稳压单元,这个电路绝对不能次级开路,不然烧变压器,但是效率接近开关电源充电器而且可靠性高,至于功率因数不用考虑,咱们的电表是有功电表。

网友:
我的充电器次级也是串联,没有环流。空载三百毫安可能是功率因太低。现在的电子电表可不管有功无功功率的,统统都算钱。

网友:
这个充电器我觉得相当别扭了,六十瓦的空载功耗,上星期给一个150AH汽车电池充电,最大电流到八九安。我觉得拆了改绕一下都好一些。那个充电器做之前我用伏安法测它的铁芯拐点不明显。不知道是不是微波炉变压器的铁芯和平常变压器铁芯的性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