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镉电池充电钻改锂电

楼主(2014-07-08):
        在论坛买了个镍镉电池的充电钻,由于是库存商品不包电池容量,到手发现电池确实不行了,自放电大,充满电放几天电压都没有了,使用时转动无力,相信论坛有不少坛友也买了,改成锂电后使用效果非常好,特跟坛友分享。

   我怎么发不了 图片  按照发图方法 选择图片后没有反应

补充内容 (2014-7-9 01:22):
图片以上传在15楼

补充内容 (2014-7-9 01:33):
平衡冲是用以前在网上买的1元一个韩国4.2v充电器改装,加一个2.2k的识别电阻 双色led ,充电中是红色,充满转绿色,转灯电压是4.24v,电池是网上买的三星18650动力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的两并五串怎么样,我也有个18V空壳,也想改下。不知行不行。

      18v的5串就可以了,不需要2并,但是充电麻烦,如果在电池组中加上5串放电保护板,充电就变得简单了,但是这种大电流的保护板巨贵,如果不要保护板就要平衡冲,但是5串平衡冲要接6条线,不好搞

       真的是Adobe Flash player 14卸载后换成Adobe Flash player 13现在可以上传图片了

楼主:
      谁来说下 我按照论坛搜索的发图方法 图片格式 大小正常 能选择到要发的图片,点击确定后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任何提示。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自己帖子里面编辑 上图,每张图片小于300K.

刚试了编辑--上传图片--选择了图片--确定就没有任何反应跟提示,图片大小在200k ,用添加附件的方法也是一样 不知何故?

网友C:
用的什么样的锂电,等待图片中

网友D:
过放电保护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样的锂电,等待图片中

镍镉电池是7.2v,改用三星18650动力锂电2并2串,充电器改了平衡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放电保护怎么做?

在充电钻上加了一个电压表显示电压,当使用时电压低于6v就可以充电了。

  再来编辑一下 还是发不了图片 哪位大侠来帮帮忙,麻烦版主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加电压表?这个办法很好,我都没想过这个办法,使用数字电压表吧?装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电压表?这个办法很好,我都没想过这个办法,使用数字电压表吧?装在什么地方?

用最小的数字表头 在充电钻尾部开一小孔。电压接自开关后面,按下开关才显示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镍镉电池是7.2v,改用三星18650动力锂电2并2串,充电器改了平衡冲。

原来7.2V的,我关心18V的得伟充电钻,改锂电电池壳,保护板都麻烦,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7.2V的,我关心18V的得伟充电钻,改锂电电池壳,保护板都麻烦,郁闷

能不能用5个锂电池串联,不用保护板,用平衡充电器来充电,用电压表来监测放电电压。

网友:
最近论坛不能上传图片,这不是论坛的原因。
不能上传的原因:
前俩天我的电脑也上传不了图片,主要表现在没有“选择文件上传”这个栏,我以为是论坛的原因,可用别的电脑却能上传,有这个“选择文件上传”这个栏,确定不是论坛的原因,怀疑我的电脑出了问题。但不知道是哪个相关的软件发生了冲突产生了不兼容造成的,所以就从做了系统,做完以后恢复了正常,能上传图片了。
用电脑看新闻频道却不能播放,知道是Adobe flash player没有安装或是版本低造成的,点击QQ农场提示安装这个播放器,进行安装,安装完成以后一切OK了。
可第二天又不能上传图片了,这回知道就更新了这个播放器一个软件,打开添加删除程序找到这个播放器,发现是Adobe Flash player 14,把它卸载以后又能上传图片了,打开另一台电脑检查这个播放器是Adobe Flash player 13,没有升级到最新版本,所以另一台电脑能正常上传图片。
解决方案:
没有升级的坛友,暂时不要升级这个播放器到最新版本“14”,等官方补丁下来在升级到最新版本。
升级的坛友卸载掉这个播放器,下载个“13”版本进行安装,选择手动升级,不要选择自动升级。

网友A:
18V的两并五串怎么样,我也有个18V空壳,也想改下。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