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山水T-550SW小记

楼主(2014-07-09):
       朋友一台山水T-550SW收音台坏了,给了我,我也知道不要的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货,接下来就开始研究这家伙。FM波段频漂,热稳定差,频率不准,95MHZ--120MHZ;中波短波灵敏度极差。
       先看FM波段,频漂,把高放振荡混频的所有电容电阻都有换掉,还是不行,小日本够扣的振荡管频率只是150MHZ,哪够,换掉。顺便连混频管也换了。还是频漂,查电源开机13.0V,1分钟后居然到了14V,电源管、滤波电容、大功率限压电阻都换掉,再开机,稳定了。顺便说下,原机大功率限压电阻功耗偏小至少要5W以上,否则那个烫呀。
       用扫频仪校正频率范围,发现振荡连半可变环了,换个瓷介的,校正了频率范围。
      检查中放通道,基本正常,鉴频双中周S曲线尚可,就不动了。
      调幅波段,是非常老式的变频电路。先看三个变频管,查型号,截止频率只有30MHZ,换掉。用扫频仪检查变频电路部分,正常。再扫中放通道,中频曲线出现了双峰,一个在440KHZ,一个在465KHZ,发现是黄色的中周内附的两个455KHZ滤波器变质了,懒得拆了,改电路,另加一个455KHZ滤波器,校正中放曲线,声音来了。
       维修到此结束。
       这台T-550SE真是有点垃圾,徒有好看的外表。中放板和信号强控制板用的是贴片电阻电容,其他的又都有是普通元件,不象是同期的产品;调幅部分用的是最节省元件的变频电路,又用了一大堆频道控制分立电路元件,好钢没用在刀刃上(这是我的看法,也许设计者有他的考虑)。当然也并非一无是处,可变电容是五连,机器声音的确不错,很耐听。
       问朋友还要吗,说是送给我了就不要了,这不就收下吧。
       修理这种老爷机可是要耐心,起来容易,用了我差不多一个月的晚上时间,白天还要上班。

网友(2017-03-11):
楼主人品、道义、技术融于一身,可敬可贺!

楼主(2015-10-05):
引用 网友A:
高手说高手的,我请教一个低手问题,收音机的立体声指示灯亮起从电气上意味着什么?我的功放收音功能,大多 ...

手头没啥急事,试着谈谈我个人看法,不一定对,供参考。
    调频收音机主要包括:混频----中放----鉴频----立体声解码----立体声功放
       我们收到的调频广播包含:主信道信号M= L+R、副信道信号S′(S= L-R对38KHz的平衡调幅波)和导频信号(19KHz)。这三个信号混合在一起是立体声复合信号。这样做法的好处是是单声道收音机也可以接收复合信号中的主信道信号。有的电台是单声道的,它只有主信道信号,只能收听单声道信号了。
    鉴频器作用就是要解调出立体声复合信号,如果只经过简单LC滤波,就可以单独取出主信道信号,单声道收音机到此进入功放。
    立体声解码电路就是要从鉴频器解调出的立体声复合信号中解调出左、右声道立体声信号同时滤除其他信号。其基本原理是从复合信号中过提取导频信号,倍频形成38khz的半波脉冲信号(又称副载波信号),它与电台发送的38KHZ副载波是同步的,为保证严格同步,现在大多电路是PLL电路。立体声解码电路核心是环形检波器,去掉19KHZ导频信号的立体声复合信号被38KHZ的副载波所调制,在这里再生的38KHZ的副载波在环形检波器内充当了开关信号,通过外接RL电路将38KHZ副载波旁路掉,就得到了纯净的左、右声道信号。当立体声复合信号被38KHZ的副载波正确调制时,立体声指示灯同时被点亮。当38KHZ的副载波被强制关闭时,输出的仍是未调制的主信道信号,这在接收环境不好噪声大时常被采用。
    调频收音机还有一个重要的电路组成,就是去加重电路。调频其固有的高频噪声远比调幅波严重,为了改善调频收音机的信噪比,广播电台要对音频信号中的高频段信号人为提升,称之“预加重”。在接收电路中则要“去加重”,以还原音频信号。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去加重过程中同时也将高频段噪声加以去除。高保真音响去加重电路是很讲究的,涉及到时间常数及RC取值的计算。对于单声道收音机去加重电路一般是设在鉴频器输出后。对于立体声音收音机去加重电路是设在立体声解码器电路之后的左、右声道输出电路中,否则19kHz导频信号和边带信号会被去加重电路滤波掉,就无法进行立体声解码,你仔细看电路就能发现。
    搞清以上原理,你就会发现鉴频器的重要性了,由于副信道信号处于载频的上下两端,调制度又很小,如果鉴频器稍偏离10.7M中频,包含立体声的副信道信号和导频信号就不能正常进入立体声解码电路,自然就解不出立体声信号了,立体声指灯也就不会亮了。由于主信道信号有较宽的带宽,当鉴频器偏离10.7M中频不大时,单声道收音机一般都能正常收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手艺,我家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灵敏度也有点欠缺不过几个波段还算勉强正常,请教楼主能帮个忙告诉我 ...

这个收音头音质非常好,给人温暖的感觉,有胆机味,而且是少有的四波段收音头。存世已经不多了,早年接触过,也维修过。我手头已经没有维修资料了,凭印象给你提供点参考吧,就借用你的图。

网友C(2018-01-14):
谢谢楼主的技术共享,学习之后,修复了很多台山水收音头了。

楼主(2014-07-09):
呵呵,多谢过讲。
三用机FM立体声不正常,这是一种通病,大多机器年久后多有此故障。没有仪器是很难判断故障在哪儿的。要使AN1320立体声解码正常,首先输入的信号要正常,就是中放鉴频S曲线要正常,要保证鉴频S曲线正常,则中放幅频特性要正常。如果有扫频仪,也就是三两分钟的事。业余条件下即使全换了中周也很难调好,除非经验老道的高手。另外也可能是立体声解码不正常,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主要是用示波器测试12脚是否有19KHZ信号,还有9脚压控振荡强制单声道开关是否正常。这几点问题排除了,立体声自然会出来。
还有一个笨办法,找一台收音正常的分立件立体声收音机,从立体声复合信号端引出信号,加入你的机器的立体声解码IC输入端(好象是2脚),看看解码是否正常,如正常,就查中放通道,还是引出中频信号调整鉴频S曲线,如出了立体声,再调中放中周,一步一步来,应该可以修好,前提是信号源收音机必须正常。网上有的修家说更换有故障的中周内附电容,这是不可取的,不如淘几个新的外型相同的中周,注意中心谐振频率要相同。祝好运。

网友:
朋友技术不错,还有专业仪器,俺这台日立机器音质不错,收音也很灵敏,但就是fm立体声灯点不亮,后盖开开合合N多次了,还没解决,解码用的是AN1320

网友:
手艺不错,设备也齐全,只是动作大了点。加分鼓励,

网友:
技术流,只会修个电源的路过

网友:
楼主是职业高手,顶拜

网友:
眼看大千世界…像楼主这样的人,应该不多了,应该说为了爱好,怀旧…那些值得怀念的事,物…罢了…一辈不如一辈啊。若干年后恐怕绝大部分都后辈把这些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网友B(2015-10-03):
楼主好手艺,我家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灵敏度也有点欠缺不过几个波段还算勉强正常,请教楼主能帮个忙告诉我怎么统调和各部位元件具体作用吗,我上张图用色笔圈出的中周和电位器请教下具体用途,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收音头音质非常好,给人温暖的感觉,有胆机味,而且是少有的四波段收音头。存世已经不多了,早年接触 ...

是的,听朋友家的T500效果是真的不错声音很通透灵敏度很高,我这台550稍微逊色了点尤其是弱台,不过频率覆盖很准的就是灵敏度可能时间久了失调了,短波无所谓了主要是分不清中波和调频对应位置呵呵谢谢你了,你的图能重新发一张吗?你用的是BMP格式容量太大画面小看不清字体,你不要压缩屏幕大小,改成JPG格式就好了,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听朋友家的T500效果是真的不错声音很通透灵敏度很高,我这台550稍微逊色了点尤其是弱台,不过频率覆 ...

行,改下格式再发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改下格式再发一次。

谢谢,这下好了图文说明一目了然这下有救了呵呵,再次感谢大神这图片我要好好收藏呵呵,节日快乐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行,改下格式再发一次。

这个机器很有特点。FM部分是一级调谐高放,本振和混频是分开的,经一级中放后,经由两个串联的10.7M滤波器,然后是IC是中放和双中周鉴频,另一块板子是立体声解码,到音频前置放大。AM部分是不多见的共基极变频电路,此机AM波段很有特点,就是每个波段由独立的三极管变频,因此中波、短波1、短波2在设计上都能调到最佳工作点上,波段开关仅仅是波段电压转换切换,调幅波段中放第一级采用的是双调谐,最大限度地保证了AM波段的幅频特性,我接触过很多收音头,这样重视调幅波段的收音头是不多见的。我对这机器印象很深,好好收藏吧。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不服不行!

网友:
高手!不服不行!

网友:
请教一下,鉴频双中周2100和2200内附电容容量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头没啥急事,试着谈谈我个人看法,不一定对,供参考。
    调频收音机主要包括:混频----中放----鉴频 ...

请教一下,鉴频双中周2100和2200内附电容容量多大

网友:
膜拜楼主的毅力恒心和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鉴频双中周2100和2200内附电容容量多大

        关于FM立体声丢失,最好不要先去动鉴频中周,首先要排除鉴频电路以外是否有故障。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你要先考虑到。
    一种情况是天线问题;第二种情况是增益控制电位器调整是否正确的问题;第三种情况是变频(混频)跟踪失谐问题;第三种情况是中放10.7M三端陶瓷滤波器问题,特别是采用两个三端陶瓷滤波器串联滤波的电路尤其要注意。然后才能考虑鉴频中周问题
前两种情况好办。后两种情况必须要助仪器。使用年久的分立件老机器一般跟踪都有会有问题,变频(混频)后如果不能准确差频出10.7M中频,后面问题就来了;中放10.7M三端陶瓷滤波器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特别是用两个串联的,要求频率特性完全一致,既使其中一个性能变劣,也会引起鉴频不良。用扫频仪立刻就能看出问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FM属于超高频,高频头部分调感线圈稍微动一下频率偏差就会很大,没有仪器很难调好,只会越调越乱,一定要慎重。
    如果排除上述问题后,一般才会考虑鉴频中周内附电容的问题。山水T----550SW是主板上插焊模块化的中放电路板,中放IC是A1231N,是三洋公司早年开发的中放块。
    这个机器修理并不难,认真调整完全能达到出厂时的技术指标。难就难在这块小板子不是插在主板上的,而是焊上的,位置又紧凑,维修十分困难。记得我最近一次帮别人修理是焊下板子,先直接用扫频仪检查双中周的谐振点,发现偏差很大,才更换内附电容。
    调频收音机的鉴频有多种,比例鉴频、移相乘积鉴频、相位鉴频、集成锁相环鉴频等五花八门。从三洋公司给出的A1231N标准电路看,应该是移相乘积鉴频。
    下图是厂家提供的LA1231N基本电路。据我所知,这款机先后有几个版本,电路也稍有不同,鉴频中周因出厂批次不同,代码会有变化,但中周的基本参数是不会变的。这个小电容要求非常高,一般是用微型高频瓷电容,可以用超小型云银母电容代换,普通瓷片电容不行。中周调感范围非常小,因此要求电容误差要小于1%,最好是零温漂的。换上后可焊在电路板的背面问题不大。

    板子拆下来后,可以用排线连接好,注意中频输入和鉴频输出一定要用50欧姆的高频电缆连接好,线尽可能要短,然后再调试。
    说的不一定对,供你参考,祝好运。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于FM立体声丢失,最好不要先去动鉴频中周,首先要排除鉴频电路以外是否有故障。有四个方面的问 ...

图片稍后上传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稍后上传

网友C:
谢谢,资料太及时了,正在搞一台T550SW.

网友:
手艺不错,设备也齐全,只是动作大了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资料太及时了,正在搞一台T550SW.

四波段的三水我有两台550SW,还没空弄呀。

网友:
我也有台山水的收音头,FM立体声有点问题,还没有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波段的三水我有两台550SW,还没空弄呀。

我的搞好了,换了双鉴频中周内的两个电容,稍微调整一下磁芯,FM的效果很不错的。

网友(2016-06-16):
本人最近淘了一台山水T-550SW,经使用发现灵敏度偏低,同样天线比其他收音头灵敏度低,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还有就是频率偏左,调指针就可以了吗,AM FM天线可共用一套天线吗。

楼主:
         你提了两个问题,我分别谈谈我的看法。
      一是关于灵敏度偏低的问题。你没有说是FM偏低,还是AM偏低。
      这个机器AM的三个波段本来设计灵敏度就是偏低的,因为他用的是不带高放的共基极变频电路,变频增益很低,加上没有用磁棒天线,而用的是类似小中周的调感线圈,要想正常接收中短波信号,就非得外接天线才行,而且要300欧姆平衡输入的方式接入天线接口。我理解这并不是此机的缺陷,而是由于此收音头是专门为音响配套的,其设计思路是注重音质,而不是注重接收灵敏度,与高灵敏度收音机还是有所不同的,这点可以理解。
    FM波段,此机设计还是到位的,一级调谐高放,独立本振,一级混频,三连调谐。灵敏度应该是很高的,在室内用一段30—50厘米长的导线就能很好的接收信号。如果灵敏度低,一般为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机器跟踪失谐了,要进行统调,另一个问题可能是中放部分失谐了,重点检查鉴频中周内附小电容。你说调谐指示有点偏移,很有可能是统调失谐了,不能简单移动指针来处理。总之就是要进行跟踪统调和中放鉴频调整才行,这方面网上很多资料,你可以借鉴参考。
    关于天线接入的问题。此机器FM和AM天线接入是有不同要求的,FM是不平衡75欧输入,类似电视机天线输入的接法;AM是300欧平衡输入,就是行内所说的平衡输入天线,最好不要用水平偶极天线输入法,否则与机器天线输入接口不匹配。可见要用两套天线输入,至于如何接入,你看机器背面的接口就明白了。
    说得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2017-03-11):
你好怎么联系你,我有一台德律风根T250全分立件的收音头。调频没声音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E:
你好怎么联系你,我有一台德律风根T250全分立件的收音头。调频没声音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谢谢。我电话13842094777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怎么联系你,我有一台德律风根T250全分立件的收音头。调频没声音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谢谢。我电话1384 ...

此应该是带FM四波段分立件模拟机,FM没声音,AM如果收音正常,既使没有电路图,维修也不太难。估计电路图是难寻了。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先要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再维修:

一是空气连的结构,确定AM和FM各为几连,以判断高放电路基本结构和电路。

如果FM或AM波段各用的是三连,其中一连必定是连接信号输入(磁性天线线圈电路),一连是接高放谐振(即高放输出至混频电路间),一连是接本振。其中FM是直接接入电路的,AM是通过波段开关接入的。这就基本可以区分高频部分的电路走向了。再测量与电路相关的三个晶体管(高放、本振、混频),静态电流一般应该在0.5---1.5mA左右。注意的是要仔细分辨一下是否用上了场管,看管子型号就能区分,场管漏极电流一般是有一个固定值的,只要符合手册要求,就没有问题。晶体管静态工作点偏离过大就要认真检查一下周边电路,其中重点是晶体管。测量晶体管静态工作点,可以通过手册查到该管的E极,测量E极反馈电阻上的压降即可换算得出。

德系机一般都设有独立本振。

如果FM或AM波段用的是两连,情况就要复杂点,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带非选频宽带前置高放,一种是不带前置高放,不管怎样,其中一连一定是振荡连,另一连一定是信号输入连,如果用上了磁性天线,信号调谐连一定是接在此处,周边则可能只有两个晶体管(本振、混频)。如果用的是三个晶体管(前置高放、本振、混频),这个情况就非常特殊,因为高放至混频间如果不加谐振电路,相互间的牵连和影响是无法克服的。

二是波段开关具体位置,其切换电路包括天线信号输入、本振和混频电路。

此机应该用的不是波段鼓,而是波段开关,注意每组刀片中定片组的走向,结合我上面讲到的可变电容电路的分析,大体能判断出每组波段开关的功能。

早期分立件德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AM和FM共用一套中放电路,情况要复杂点,判断的方法也不难,就是看波段开关是否有波段开关接入了中放电路。一般至少要有三组以上的切换开关接入中放电路,包括第一中放B极接入点、检波与鉴频、AGC控制等。

三是中放电路的具体位置。

德机中放电路一般做工是十分讲究的,除了一般会单独设立中放电路板外,通常FM有四级中放,AM有三级中放,大多是双中周偶合,也就是两个中周连在一起,这从外观上很容易看出来,如果你判断不了,就找相似电路板上的FM滤波器,就是标了10.7M的FM中放滤波器,旁边的中周一定是第一中放,然后按顺序排下来就是第二中放,以此推类,中间的晶体管就是中放管了。一般情况下中放管静态电流大约在0.5--1.5mA左右,偏离过大就要认真检查了。

早期的德系机FM中放和AM中放通常只用一套中放电路,如果AM或FM任一波段收音正常,则中放电路不会有大的问题,出问题的地方大多在波段切换,尤其是高频部分要多些。

四是音频输出电路位置。

找到机器后面AV输出孔,顺着电线就可以找到音频放大电路板,但也有可能此机没有专门设置音频放大板,而是与中放电路在一起。

另外还要注意此机是否具有立体声解码电路,这在机器外壳上会标出来的,如果有立体声音解码电路,就要看一下采用的是什么解码电路,是IC解码还是分立件搭建的,这也好区分。

上面的主要电路区分清楚了剩下的按普通收音机来维修就可以了。就是先把机器弄出声音,然后再全机统调。德系机电阻电容发生问题的几率很低,倒是晶体管发生问题的几率要高于日系机。

另外还要注意此机原电路是否有过大的修改,最好要复原后再维修检查。祝好运

网友:
你好有图纸,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不,急啊,弄了几个晚上了,还是没弄好

网友E:
你好,有图纸的,怎么联系你啊。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有图纸的,怎么联系你啊。急啊

工作原因,不常在,也不能常在线。

图纸发网上吧,一定要清晰版的,另外把你所了解的故障现象全部说下,包括已经维修的进程,手头有什么维修工具。急不得,维修一定要静下心来才行,这是个细活儿。

今天我有时间,尽力帮帮你的忙。

网友E:
图在手机微信里,不会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在手机微信里,不会传啊

先发到你的电脑邮箱里,再上传行吗?

网友E:
高放,本振两级中放都正常,后面还有好像是中放就没信号了,还没到鉴频呢,留个微信我把图纸给你传过去,请你在百忙中抽时间帮我分析一下,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放,本振两级中放都正常,后面还有好像是中放就没信号了,还没到鉴频呢,留个微信我把图纸给你传过去,请 ...

先声明一下,此机我没有见过,仅仅从电路图分析一下,不一定准,供你参考。单看看FM部分电路。
此机的基本参数如下:
FM:87.5----104M(T250U到108M)
SW1:5.95----6.2M
SW2:7----18M
MW1:515----1430K
MW2:1410----1620K
LW:150----350K
AM中频450K
FM中频10.7M
鉴频导频19K

先看一下FM波段,高频部分全部采用的是双变容二极管背靠背调容方式。
前级高放管是结型场管,代码是T601,型号是BF245;
本振管代码是T603,型号是BF255;
混频管代码是T602,型号是BF245;
变容管调谐控制管T312,型号未标;
因工作频率和调谐范围不同信号调谐连、高放谐振连、本振连所用的变容二极管刑型号是不同的,不能互换。
关键点我都标在图上了你仔细看一下。

FM中放电路与常规电路有很大的不同,走向是这样的:
第一中放管是T301,
第二中放管是T302,
第三中放管是T303,为射极跟随器;
上面应该是一个电路集成单元。

FM中放频鉴频电路又是一个集成单元,大体走向是这样的:
第四中放管T504为共基极放大,经中周偶合后进入T505,T505为射极跟随器输出后进入T506共基极放大,其输出信号进入鉴频中周解调出FM立体声复合信号;
T508为FM中放AGC控制管,原理是:AGC控制电压取自T504输出,经Gr504二极管检波,T507整形放大后,控制T508,由T508作用于鉴频限幅。

接来是立体声音解码电路,电路基本走向是这样的:
立体声音复合信号经T401和T402放大后进入立体声音解码,与T403产生的导频信号混频后,解调出左右声道信号,经T404和T405放大后输出左右声道信号;
下面是三幅标有重点检查部位的电路图,供参考。
这是FM高频部分
这是FM中放和鉴频部分
这是FM立体声解码与左右声道输出部分

几个关键测试点:
测量高放、混频源极电压降;
本振停振与振荡时E极压降应有变化;
调谐FM时,分别监测四组变容二极管中点电压应有变化,四组变容管电压调谐变化方向应相同;
用示波器检查混频后中放10.7M信号是否有输出,中频频率是否准确;
检查各级中放管工作点是否正常;
用示波器检查鉴频电路M26点S曲线应正常;在T401管的B极用高阻耳机应能听到电台的立体声复合信号;

我只能提供这些参考意见,因没见过此机,谈得不一定对,供参考。祝好运

网友:


网友E:
在这里先表示谢谢,能为我的机子付出这么多的心血,不知怎么回报为好,你看图纸了,我先说一下我检查的故障现象。高放。本振,三级中放都基本正常。图上虚线里的为一个单元。信号由第三级中放出来到t504了关键点就在这里,t504的负载sp501与sp502不在一个中周里信号是怎么到下一级sp502的。信号就到这里没有了。

网友:
另外t508被我焊下后测试时损坏了,应该是静电击穿了。

网友:
高手啊,膜拜,我想加你好友请教个插卡mp3的故障,奈何不能加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先表示谢谢,能为我的机子付出这么多的心血,不知怎么回报为好,你看图纸了,我先说一下我检查的故障 ...

我还是把FM部分电路给你走一遍吧。先说明一下,这个机器我没见过,仅仅是就电路图给你分析一下,不一定准,仅供你参考。

先看一下高频头板子部分:
全变容二级管调谐的,所以你看不到可变电容。
T601为高放管
T602为混频管
T603是本振管
上面三个管子都是结型场管。

信号调谐是通过改变变容二极管的电压来实现的,调谐电压通过R623注入。
此块板子上的几个高频校正点分别为:
高放部分:
信号输入跟踪:L601、L602、C605;
高放谐振:C608、L605、L606、C611;C606为防高放自激负反馈电容;
高频部分调谐电压电路的走向是这样的:
T312为调谐电压控制管,注意测量一下管脚电压应相符,当调谐频率钮时,此管脚电压应相应发生变化;
T309、T310、T311构成调谐电压稳定电路,也就是AFT控制电路;
本振部分:
L610、C623为FM频率覆盖范围;
混频部分:
L607、L608为混频后中频输出偶合调感;

FM中放板子部分:
中放是二级放大:
T301为第一中放管,M10测试点为混频10.7M中频信号输出测试端;其信号经双偶合中周进入T302的B极;
T302为第二中放管,M12为第二中放信号输入端测试点;其信号经双偶合中周进入T303的B极;
T303为阻抗匹配,采用的是共集电极电路,为射极跟随器,低阻输出,M14为第二中放信号输出端测试点;M15为中放板信号输出端测试点,同时也是中放信号输出端;
各信号测试点均要用示波器测试10.7M中频信号;因信号很弱,可能频率计灵敏度不够,如果示波器看不到信号则要重点检查一下周边电路;

鉴频部分板子:这块电路有点复杂,给你把电路走一下:
T504、T505、T506这三个晶体管不是放大管,全部是阻抗匹配,分别讲一下:
T504是共基极放大电路,低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来自中放板的信号进入T504的E极,由T504的C极输出,经双偶合中周和C531,进入T505的B极,同时M19是该点的测试点;由于两级中放后,中频信号已经足够,我猜想SP501和SP501估计是采取LC谐振中周级间弱偶合的办法实现的,否则就不好解释了;
T505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也称射极跟随器,也是阻抗匹配;来自T505的信号由E极输出,同时M17为测试点;
T506又是共基极放大电路;信号由E极输入T506同时M18为测试点,由E极进入进入鉴频电路;
这三个管子在设计上相当讲究,既考虑了晶体管的直流和交流阻抗匹配,又考虑了信号输入输出相位匹配,以防止相位和交调互扰;
T507、T508构成中放AGC控制电路,其电路走向是:从C529引入中频信号,经SP503至AA143二极管检波,再经过C538、C539滤波平滑后,生成直流电压,经T507直流放大后,控制T508,作用于中放管T506,实现中放自动增益控制和鉴频限幅作用;
Gr501、Gr502构成鉴频电路,调谐SP504、SP505即可完成鉴频,取出FM复合立体声音信号;正常收音时,在M26测试点应该能听到复合立体声信号。
M16、17、18各测试点用示波器也能看到10.7M信号输入和输出,否则也要重点检查一下周边电路;

再往下就是立体声音解码电路了,是另外一块板子,这里先不多讲。

你先按电路图仔细测量一下各管脚的直流电压,再借助示波器检查一下各测试点信号,就能判断故障大致的位置;FM高放和中放电路不算太复杂,借助示波器仔细检查一下,应该能发现问题。祝好运。

网友:
太精辟了,我真的好感动,不知你是那年出生的,我是60的,如果我们年龄相仿我一定交你这个朋友了,虽严我们素不相识,但平你对我这个收音头所耗费的经历,和对技术的精益求精的精神。让我感到无比的佩服和赞叹。好多的话不能用语言表达,我只能说你这个朋友我真的是相见恨晚。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不管你对我怎么样,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希望能联系到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把FM部分电路给你走一遍吧。先说明一下,这个机器我没见过,仅仅是就电路图给你分析一下,不一定 ...

关于SP501和SP502偶合的问题,再补充说一点。
在电路板上SP501、SP502和L501这三个电感排列上很有意思,设计者是精心考虑过的。你注意看一下电路图:
SP501和SP502是两个带电容的谐振电感,谐振频率是10.7M,在这两个谐振电感中间又插入了另一个电感L501,这个L501是直流低通滤波电感,实际上L501在10.7M上呈现很高的电感抗,这三个电感这样排列,周边又没有其他的感抗元件,通过这三个电感,以及底板走线之间,相互间会形成几P的偶合电容,这对电平很底的10.7M的中频信号来说基本是直通了,于是就起到了偶合的作用。
这在无线电学的高频电路上有一种学名,好象是叫布线电容(不一定准确)。一般情况下,在高频电路设计中是要尽量避免的,但有时也可以加以利用,这种偶合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杜绝可能串入的电场感应,形成磁偶合通路,以保证中频信号的纯正。不过这种设计对信号电平大小、电路板质量、相关元件走线距离、周边其他元件排布等因素要考虑得很周全,设计上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且不好控制偶合量,一般较少用。

网友:
故障点就在这

网友E:
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把信号引入到t50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把信号引入到t505.

可以将下面图中的红点处两点用一个10P左右的瓷介电容连上,注意要连在热端,不要连在地线端。实际上很多机器采用双中周偶合时都加有这个小电容。见下图:

网友:
楼主好人,我也热衷于收音头,高档的没有,山水的我也有。可惜本人啥也不懂,很多收音头立体声出不来也不懂得调。

网友:
可以进博物馆了,见证电子的发展。

网友:
老古董了,现在很少见到的,市场上已经没有了。

网友:
楼主德技双馨,佩服!80年代初期最先见到的无线设备就是收音机,后来还有修收音机的师傅。

网友(2017-04-13):
楼主维修能力强,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扫频仪?

网友:
日货的电器做的真好!就像工艺品。楼主上个用仪器调整时的工作照,可以吗?

网友:
看了这贴受益匪浅,楼主真是个大好人,我的T-550SW有望起死回生了。

网友:
分析的透彻   大神不愧是大神!

网友:
专业仪器,技术不错。

网友:
这种纯技术只有认真学习了

网友:
维修山水T-550SW小记,先学习了!

网友(2017-08-19):
我的也是有点FM频飘,把电源的电容换了之后一切正常

网友:
也弄了一台,同样问题,正在搞

网友:
T-550sw音质确实不错,类似油画的感觉,缺点是解析稍差了点...

网友:
现在看见卡带好怀旧啊

网友:
按楼主的指点,拆下双鉴频器内的小电容 ,果然变小了好多 ,只有40多PF了,发黑了,网上买了槽路电容,更换,立体声立马出来了。
现在的问题是中波短波都无声,“这里黎明静悄悄” 继续搞。

网友(2017-11-07):
刚好有台550SW,也不怎么好用了,进来学习一下再搞。

网友(2018-01-13):
入手一台T-550SW,调频接收尚可,立体指示灯不亮!

网友:
维修水平不错啊,日本的的材料用的相当精确,说保修3年,过了3年就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改下格式再发一次。

谢谢老师,手头真好有一台调频频率指示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改下格式再发一次。

谢谢老师,手头好有一台

网友F(2018-12-10):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技术共享,学习之后,修复了很多台山水收音头了。

你好,想咨询您关于山水T-500的问题:一开始故障是立体声极其不稳定打开听一会就没了,单声道声音偶尔中断。昨天拆一级中周换了68P电容后声音小而细,卸掉电容后依旧(有没有电容没区别,断开电容靠近微调中周侧的一脚,用手接触电容时声音正常手离开故障依旧)。现在有没有简单有效的方式解决,除了扔掉换新,比如整体更换中周或换用陶瓷鉴频器,另外我昨天换的68P云母电容是否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想咨询您关于山水T-500的问题:一开始故障是立体声极其不稳定打开听一会就没了,单声道声音偶尔中 ...

鉴频中周黄色磁芯的电容是82P,白色那个是100P.

网友:
高手啊。小白来报道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收藏学习

网友(2019-01-16):
老师您好,我也有T550SW,FM正常使用,拆高频头下来准备另做他用时,通电给高频头12V发现FM本振停了(装回去也是停振),本振管子是2SC2839,请问可能是这个管子坏了吗?还有看您建议本振和混频管子最好换掉,请问可以直接使用什么管子呢?谢谢

网友(2019-03-18):
老师技术了得

网友G:
我的550SW打开立体声开关就无声,关掉立体声就正常,可能也是鉴频中周里的电容坏了,有空也拆开查一下。

网友:
我刚刚换了中周里的2个电容,82p100p.还是老样子,打开立体声开关后无音频输出,连噪音也没有,什么原因啊?

网友:
关掉立体声开关后调频收台正常,打开就无声。

网友(2019-10-16):
同时期小日本的电器还是不错的,现在还有人在玩

网友(2020-04-14):
很精彩。请老师们继续分享AM.FM维修经验。

网友:
没有图纸,我基本不会修了

网友H:
又看了一遍,中短波高放,本振,混频,中放到底用那个型号的三极管效果好?

网友:
各位师傅,前几天淘了一台550,频偏的厉害,大概10M,应该怎么修?另外立体声开关,弹出状态是打开立体声吗?谢谢

网友I:
是FM偏的厉害,AM还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550SW打开立体声开关就无声,关掉立体声就正常,可能也是鉴频中周里的电容坏了,有空也拆开查一下。

比较大的可能是立体声解码IC坏了,但先检19K讯号有否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又看了一遍,中短波高放,本振,混频,中放到底用那个型号的三极管效果好?

现在所有管都选9018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是FM偏的厉害,AM还不清楚

这种老机多用纸板基大电路板,几十年下来吸潮是频偏主要原因,可用风筒吹热全机底板至65摄氏度至四十五

分钟,并不时用手摸如中周等突出铁壳件,严防超温中周线圈架收缩变型至机器无可挽回,65度约等于石

蜡开始软化的温度,吹够45分钟后务必等待机器完全冷致室温方可通电,才能防止意外生.

若如此处理后,灵敏度回复新机出厂水平,但一天至半年后又灵敏度低落,是某中周电容严重漏电,鉴别并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老机多用纸板基大电路板,几十年下来吸潮是频偏主要原因,可用风筒吹热全机底板至65摄氏度至四十五

...

感谢版主的指导,今天回去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种老机多用纸板基大电路板,几十年下来吸潮是频偏主要原因,可用风筒吹热全机底板至65摄氏度至四十五

...

可以用电烤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用电烤箱吗

可以

网友(2020-06-02):
我的550刻度严重跑偏,低端88对的,高端108变成104了......

补充内容 (2020-6-2 15:01):
修好了,刻度盘移位偏频,是空气联上面靠左边红色的小可调电容接触不良,用酒精洗洗转动几下,烤干酒精调好就可以了......

网友:
几天研究,T2和T3调整如下:T2简单用万用表测边上IC   LA1231的7和10脚电压,电压调到0V正负30MA即可,T3是鉴频中周,IC6脚和地接扫频曲线....

网友L:
LA1231 。7, 10两脚用电流表测电流?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现在所有管都选9018了

请问·;我有一台收扩,是因不正常,测解码的·19K端子不断变化,应该是解码集成坏了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请问·;我有一台收扩,是因不正常,测解码的·19K端子不断变化,应该是解码集成坏了吧?

半可调电位要更换,然后再看情况是否中放弱/频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L:
LA1231 。7, 10两脚用电流表测电流?

是电压,+-30MV,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哈

网友M:
引用 网友L:
LA1231 。7, 10两脚用电流表测电流?

是电压,mv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半可调电位要更换,然后再看情况是否中放弱/频宽不够

接收灵敏度还行,但声音发闷,及高音很弱。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电压,mv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哈

没事只是感觉疑惑。

网友:
这个山水550的,我和先锋500比过,灵敏度和清晰度都要好的多,声音偏暖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接收灵敏度还行,但声音发闷,及高音很弱。谢谢回复·!

是呀!FM的指标.不単纯是灵敏度问题.〝但声音发闷,及高音很弱〞己经是鉴频S曲线坏了的典型表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接收灵敏度还行,但声音发闷,及高音很弱。谢谢回复·!

是呀!FM的指标.不単纯是灵敏度问题.〝但声音发闷,及高音很弱〞己经是鉴频S曲线坏了的典型表现,

导频是四倍频进来的,所以S曲线坏了,首先是导频信号坏了,然后才是高音很弱,失真极大.

调S曲线解決.如19k导频正常而立体声不出,才到怀疑立体声解码IC坏,次序不能倒转先后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呀!FM的指标.不単纯是灵敏度问题.〝但声音发闷,及高音很弱〞己经是鉴频S曲线坏了的典型表现,

导频 ...

谢回复·,虽然几天前换过可调电阻,极有可能是拆机货有问题。

网友(2020-07-03):
维修思路清晰,图片标的很清楚。最近淘了台T500,先学习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宝贵资料,今天刚淘了台T500,先学习一下。

网友:
高手,基础知识和分析能力过硬

网友(2020-08-17):
引用 网友J:
是呀!FM的指标.不単纯是灵敏度问题.〝但声音发闷,及高音很弱〞己经是鉴频S曲线坏了的典型表现,

导 ...

请问总理,请问分立的解码电路怎么测量19K和67K,有示波器、扫频仪、发生器、不会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是呀!FM的指标.不単纯是灵敏度问题.〝但声音发闷,及高音很弱〞己经是鉴频S曲线坏了的典型表现,

导 ...

总理啊,请问分立的解码电路怎么测量19K和67K,有示波器、扫频仪、

网友:
引用 网友M:
总理啊,请问分立的解码电路怎么测量19K和67K,有示波器、扫频仪、

用低频扫频仪.应可以.

网友(2020-10-08):
我对550没有楼主熟,还请楼主回贴里续贴,我上面回贴若错了楼主要纠正.

网友:
有技术有设备,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是高手

网友(2020-12-13):
楼主能否再详细写个攻略,仪器如何接入,调整到什么状态才是最好的。

网友:
楼主能否再详细写个攻略,仪器如何接入,调整到什么状态。

网友(2021-04-12):
朋友你好!
能传一份  山水 sansui T-550SW 的图纸或资料吗?谢谢!
lishenh@126.com

网友:
朋友你好!
能传一份山水sansui T-550SW的图纸资料吗?谢谢!
lishenh@126.com

网友(2021-05-25):
同求一份山水t-550收音头的图纸 最好能在论坛上下载

网友(2022-08-11):
您好!求一份山水550sw图纸资料,tg_913@sina.com 谢谢。

网友:
高手   弄模拟FM收音机、收音头,没仪器还真的不行,虽然搞响了但还是心里没底

网友(2022-10-09):
求T-550SW图纸资料 谢谢 993886608@qq.com

网友(2022-11-08):
技术精湛

网友:
羡慕啊,水平高,主要是排查着麻烦

网友:
高手中是高手。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立体声指示灯不亮。

网友(2022-12-10):
楼主厉害!看着这么复杂的电路就头大

网友:
楼主是职业高手

网友(2023-04-26):
我是搜索T-550资料看到这个帖子的,不知哪位有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2023-06-15):
引用 网友C:
鉴频中周黄色磁芯的电容是82P,白色那个是100P.

鉴频中周T2黄色磁芯的电容是82P,白色T3那个是100P

网友:
我也有一台也是FM灵敏度低。

网友(2023-07-16):
对比这两个图片,到底哪个是本振
这是另一个帖子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60292-1-1.html

本振

本振

混频

混频

网友(2023-10-12):
楼主我有一台550,中短波没声音调频正常,求检修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实用资料

网友:
我多年前买过一个这个型号的收音头。有时会有一点点频飘。机器有多种电压选择。选220V的时候,机器发热大。好像240V好些(记不清楚当年怎样处理的,只记得处理后,发热少了很多)。机器音质非常好,像胆机。接惠威的音箱,非常好听。

网友(2023-12-28):
引用 网友C:
鉴频中周黄色磁芯的电容是82P,白色那个是100P.

用数字电桥亲测,这两个电容的容量应该均在90P左右。

网友N:
        上张图,这个型号的机器,一旦槽路电容氧化,立体声没有声音。
鉴频的两个中周槽路电容,经过实践用82P即可,调试的时候,调整白色中周基本上没有用,主要是微调黄色中周,黄色中周影响调谐指示灯由红色变成绿色,即调谐指示。
        高频头上中周电容为68-74P之间,亲测。容量不对,影响收音灵敏度。

网友O:
这个帖子生命力挺强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上张图,这个型号的机器,一旦槽路电容氧化,立体声没有声音。
鉴频的两个中周槽路电容,经过实践用82P即 ...

看您的图,AM部分是用一块LA1240集成芯片混频和中频放大的,但是T-550SW实际这部分电路是用分立原件完成的,不知您是否有分立元件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您的图,AM部分是用一块LA1240集成芯片混频和中频放大的,但是T-550SW实际这部分电路是用分立原件完成 ...

这个图是T500的,FM部分与550SW是一样的。
我没有它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帖子生命力挺强啊!

山水T550SW这款收音头,在国内有一定保有量,公认的声音不错。
但这个机器一旦中周内瓷管电容氧化,中频失谐,造成声音失真,立体声没有声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