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收讯机维修笔记

楼主(2014-07-11):
这是一篇迟到的作业。
前几年收了一台139收讯机,1972年的产品,外观不错,外表看比以前收的63年139好得多。

拿到后接上电源初步试了一下,居然连度盘窗口里的小指示灯都不亮,打开检查发现底板下的保险丝座坏了,保险丝管业掉了下来。修好以后,指示灯亮了,但仍然不工作。因为有其他事情,就没继续修。这一放,就放了差不多一年,直到去年(2013年)3月,闲了没事,才又拿出来仔细检查,发现第二波段是好的,一、三波段高放管屏极没电压,判断是L204和L206断线,它们都在收讯机左侧三个并排铝罩中间的铝罩里。

将铝罩拆下来并不困难,拧开两边的螺丝钉就可以把铝罩抽出来。

但继续拆下带有三个调感磁心的线圈上盖就费劲了,四个固定螺帽是用漆封固的,拧螺帽时螺杆跟着转,而螺杆不仅是固定用,而且起着线圈和底板下的元件连接的作用。如果让螺杆跟着转,不但螺帽拧不下来,还会拧断线圈的线和底板下元件的脚,用尖嘴钳夹着螺杆,只拧下来一个螺帽,用烙铁加热,也不能软化封固螺帽的漆。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用电磨安上小切割砂轮,将螺帽切掉。

上盖拆下后线圈就很容易拿下来了。

果然,线圈被霉断了,仔细拆下霉断的线,用0.19的单丝包线重绕,用蜡封固,然后装回去。

螺杆在切割螺帽时也受了伤,从新换了螺帽后怕松动,又用热熔胶封固,最后把铝罩装回去,完活。

修完试了一下,各波段工作正常。因为调感磁心和上盖用蜡封着没动,装回去后各个线圈的电感没变,所以也不必重新调整。
72年生产的139与63年生产的比较,电容器全从铁壳密封的换成金属膜的,显然质量不如以前,看来是有些偷工减料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机器很经典。

网友:
我有一台139B,和这台机子完全不同,

楼主:
139A和后来的139B是晶体管的,我也有一台139A和几台139B。139A/B比较轻便,是用来替换139的。139A/B最高接收频率到18mHz,139只到12mHz。应该说139A/B性能比139好,但好象电子管139灵敏度更高些。
139是大八一电台的接收机,139A/B与小八一电台配套使用,与小八一的接收机电路几乎一样。
与晶体管相比,我更喜欢玩电子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139A和后来的139B是晶体管的,我也有一台139A和几台139B。139A/B比较轻便,是用来替换139的。139A/B最高接收 ...

139电子管,139A锗管,139B硅管,是这样吗?

网友:
我有一台139A  73年的,晚上台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9电子管,139A锗管,139B硅管,是这样吗?

139B大部分还是锗管,用了少量硅管。高放、拍频振荡和晶校使用了硅管,其他是锗管。

网友:
好东西 还没去研究过 学习了

网友B:
我常在猜我把这些管改成交流管会否好点?很多花生管都可在六十伏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常在猜我把这些管改成交流管会否好点?很多花生管都可在六十伏工作的。

我也有过同样想法,但不想毁坏成物。前几年论坛上有一台垃圾品相的139,没有外壳,正适宜改造,可惜被别人捷足先登买走了。

网友(2015-08-27):
139是好机器啊,灵敏度高

网友:
我有台56年的,邮政局用的,应该是与大八一的接收部,

网友(2015-10-24):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过同样想法,但不想毁坏成物。前几年论坛上有一台垃圾品相的139,没有外壳,正适宜改造,可惜被别 ...

该不是我买了吧?当时那台是把手歪了。

楼主:
哈哈,记不清了,也许吧。

网友:
技术精明赞一个,热溶胶不耐高温,需注意。

网友:
老中周断线是常见的,就连密封外壳的都断线。我的222—1就曾出现过这故障,修起来更麻烦。

网友(2016-01-22):
很好的修理文章,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有两台啊,看到老的东西,都是手工打造的,维修也有好处

网友:
加上个小功放接收试听就更有味道了!!!!!!!!!!!!

楼主:
其实139通过一个阻抗匹配的小变压器可以推动扬声器,声音也不算很小,因为频带窄,没有高音,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声音“温暖”,用耳机听低音不错。其实我所有的几台不同的退役军用接收机里,239-1的声音最好听。

网友(2017-04-18):
很好的维修贴,顶一个。

网友:
顶起来……过来 学习了

网友(2017-09-01):
很好的维修贴,顶一个。过来 学习了。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2018-09-05):
楼主您知道139机输出变压器的技术参数吗?

楼主:
遗憾,不知道它的参数,初级阻抗可能与3S4输出(8K)一样,据说139(大八一)设计时苏联援助的北京电子管厂还没建呢,用的是美标1R5套头管。再有就是次级绕组是阻抗2200欧姆和300欧姆,以配合耳机。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机器在下也曾经有过一台,木箱子和蜡油纸包装的全新套机,还带有一盒管子配件什么的。只可惜我没把它拿回家收藏起来,摆办公室书柜里好几年没去细看,去研究,2015年被我在广坛里转让了。看到楼主老哥上图的机器内部照片,才知道原来它内部是这么的精美漂亮,让我饱了一回眼福, 谢谢老哥了!想来真的有些遗憾。

网友:
土豪的玩具,,羡慕,,,好想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机器在下也曾经有过一台,木箱子和蜡油纸包装的全新套机,还带有一盒管子配件什么的。只可惜我没 ...

真是可惜,原包装的可遇不可求,我搞到的都是旧的。

网友(2021-01-26):
楼主好技术,按照这样的思路,是不是换掉三个变压器的线圈就可以接收12m以上的频率了

楼主:
限于1A2的性能,12MHz以上工作不稳定。好像用1A2变频的不管是收音机还是收信机都没有工作频率在12MHz以上的。也许美标的1R5要好些.

网友:
我有里面的线圈

网友(2025-03-22):
电子管139收讯机使用电池,收听效果真不错。

网友:
139收讯机维修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