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oniu556给送的好东西,呵呵。

楼主(2014-07-12):
谢谢laoniu556给送的好东西,要加工的目前弄不了,等以后有高人造好了跟着学习一下!

哈哈

哈哈

网友A:
556兄字写的不错。打开看看方铅矿石嘛!

网友:
坛里总有这样的老前辈向他们致敬!

网友B:
什么时候送我个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送我个呵呵。

短消息我啊,要是有加工能力就更好了。正想找几个有加工能力的同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6兄字写的不错。打开看看方铅矿石嘛!

谢谢杨老师夸奖。这字上不了墙的的。十月份准备到北面的矿石场地玩几天,看有没有更好的矿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短消息我啊,要是有加工能力就更好了。正想找几个有加工能力的同好呢。

谢谢楼主的好意,为绕高阻用香蕉水把shh1的线圈架泡软变形了,您的话筒音膜也很有特点。不过无故占人便宜,等以后有机会再交流。谢谢。

网友:
老前辈,,,,无私奉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好意,为绕高阻用香蕉水把shh1的线圈架泡软变形了,您的话筒音膜也很有特点。不过无故占人便宜 ...

可以提供shh-1线圈架或绕好的高阻线圈架,自己可以用0.5的环氧板制作(难度大啊)。这种话筒音膜是铜膜,比较重,只适合制作低音舌簧耳机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提供shh-1线圈架或绕好的高阻线圈架,自己可以用0.5的环氧板制作(难度大啊)。这种话筒音膜是铜膜, ...

您有绕好高阻的shh1?效果怎样。

音膜能不能照个细节图,固件外部器件的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有绕好高阻的shh1?效果怎样。

音膜能不能照个细节图,固件外部器件的图。

高阻的shh1的效果我认为非常好啊,一机在手,真的可以走遍天下了。并个检波二极管,接上5米的天线,不用地线也可以收听到距离50千米10千瓦的地级广播电台的广播。有时候也可以收听到霉果滋阴和丝密达台。音膜为老式炭精送话器里面的,找了个网上的图:里面是一张50毫米的铜振膜。跟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阻的shh1的效果我认为非常好啊,一机在手,真的可以走遍天下了。并个检波二极管,接上5米的天线,不用地 ...

高阻SHH1那么好。您用多粗线,绕了多少圈,阻抗有多高。能否卖我二组线圈。把中间那个凸起磨薄点会不会还能提高灵敏度。

话筒音膜会不会太硬,弄个听诊器膜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阻SHH1那么好。您用多粗线,绕了多少圈,阻抗有多高。能否卖我二组线圈。把中间那个凸起磨薄点会不会 ...

一般用0.04-0.05线绕4000匝左右,直流1.6k,阻抗10k。还有两个名额,您到我淘宝里拍15包邮的,就什么都有了,另外要什么说一声,送几个shh-1的簧片做实验,享受磨掉突起的乐趣。
感觉这种音膜比较厚重,适合做单管机的耳机。准备研制纸质复合膜的音膜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三天之内能不能收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