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的26米天线效果不错--可以点亮LED

楼主(2014-07-13):
①很久就打算安装一个合适的天线,但是邻居有位朋友养鸽子,因为鸽子会撞在线上受伤甚至身亡,所以这个工程没能够实施,最近那位邻居朋友不再养鸽子了,所以我的天线工程也就开工了。

②我住在三层楼,天线的高度位置选定在四楼半的楼梯走廊外窗处,天线飞架在两栋楼之间净空约28米,两端绝缘子及牵引线各让出1米,绝缘子原来是军用电台天线用的是在坛里买的,牵引线部分是使用的12号镀锌铁线,天线主体部分是使用的是内芯为两根硬线黒色外皮的电话室外线中的一根,不是纯铁线估计是有镀层或者是合金材质的线,实际天线有效长度为26米,天线的下引线为多股的特氟龙镀银铜线,在二楼半的位置打墙孔引入到开关盒,我住的楼房是北开门,北面的楼又是南开门正好在安装天线时打墙眼都在楼梯道里不涉及个人住宅,天线是南北走向的。

③天线开关盒设计也费了一番脑筋,主要是具备避雷作用,在坛里买的真空放电管是不错的选择,型号为R-350才一元一只,我买了两盒20只(见图片),这个我以前从事的职业曾经用过所以清楚,这东西原本有一个瓷质座子,可以安装两个放电管和两个保险管,没有这种座子为了能安装在开关盒里,我就用一个导轨安装的三眼电源插座改装了一个,效果还不错,可以方便的更换放电管了,开关盒的原理图表述得很清楚请看图吧!

④以前做的两个矿机因为天线的原因都给人了,现在只好临时安装了一个简单的小矿机,正好找到一个小木盒子,大概原来是装什么机床刀具的,盒子很厚内空不太大,找了几个零件装上了很合适,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只是一个中国之声,因为声音特大全覆盖了,等有时间再制作多回路的矿机改善效果吧!有图片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⑤.在矿机电路里(经耳机)串上电流表观察最大电流竟达到了500uA以上请看图片,甚至点亮了红色LED发光二极管,测两端电压也达到1.6V 。

网友(2019-09-11):
引用 网友A:
好羡慕楼主,这么强大的天线矿机使用效果肯定好,前不久我从8楼斜拉了一根天线,被物业看见了,要求立即拉 ...

从8楼斜拉了一根天线,拉的多长呢

网友(2014-07-13):
强大的天线才是矿机声音大的动力。

网友B:
好强大啊,电压夠高可以做自由电能矿机吗?

网友:
效果肯定刚刚的

网友:
看错了标题,我以为是26米直径的卡塞哥伦呢.白激动了一番.

网友:
两橦楼之间架上一条天线难度可想而知.这条天线即可接收也可以发射了.也可玩矿石也可玩军机也.

网友:
这么架,物业不管么....

网友:
我这30楼,架线物业肯定不让...羡慕楼主啊

网友C:
极佳收听环境,創新的避雷技术。

网友:
预祝用这新利器.多多创造一些新纪录.DIy一些新发现.新技术.

网友:
很给力的室外天线,期待全新研究成果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极佳收听环境,創新的避雷技术。

刚看见,你被盗的的ID恢复了!

网友:
祝贺一下。有了好天线,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网友:
祝贺十双草版主架线成功!

网友:
别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网友:
太强大了,电流真大,令人羡慕。

网友A:
好羡慕楼主,这么强大的天线矿机使用效果肯定好,前不久我从8楼斜拉了一根天线,被物业看见了,要求立即拉掉,我试听了几天,感觉效果很好,但是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忍痛拉掉。现在使用的是挑出窗外1米的蜘蛛网天线,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这么折腾物业不管你吗

网友D:
问个事
为什么会有个强电插座?

这个电能
能带动
7642IC了
不知还有什么样的IC
能在这个能量级上工作
最好能是调频的
或是S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羡慕楼主,这么强大的天线矿机使用效果肯定好,前不久我从8楼斜拉了一根天线,被物业看见了,要求立即拉掉 ...

老王!用鱼杆天线!能收!能放!打游击!

网友E:
祝贺楼主架线成功!工程不小啊。

下这么大力气,主线还是要用好线,两平方以上多股铜线,比你的单股电话线要好,那线可能是铁线镀铜。

不知你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距离,如果有强台,电流500微安就偏小了,电路继续改进,电流有希望达到几个毫安的。

另外,利用这根长天线听收音机,尤其短波,效果棒极了,试试吧。

网友:
革命精神可喜可敬,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努力…同学们…向战斗在前线艰苦奋斗的勇士们学习…致敬!

网友:
期望接受短波的效果给大家说一声。

网友:
天线是很给力,这防雷一定要搞好!

网友:
雷电是致命威胁,现在中波段完全淹没在一片杂波中,噪声呱呱叫

网友:
不会把雷公引到家里来吧,

网友F:
收到的是什么波段,调幅吗?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关注此贴,没及时回帖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强大啊,电压夠高可以做自由电能矿机吗?

谢谢关注!探讨,加一个供电电路取得“自由电能”弄个单管机估计可以,有机会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个事
为什么会有个强电插座?

那个220v的电源插座是从室内接出来的平时不供电只是备用,用途是在室内操作电动工具不方便时,临时用电准备的(电钻、切割机、角磨机等等),我在二楼半备一个电源插座,同一线路在楼门外也安装了一个电源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楼主架线成功!工程不小啊。

下这么大力气,主线还是要用好线,两平方以上多股铜线,比你的单股电话 ...

谢谢关注:天线使用单根电话硬线截面不是很大,在地面不注意基本看不到它的存在,够用就可以了,线太粗了动静大了就引人注意了见好就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到的是什么波段,调幅吗?

简易的接收电路,暂时是中波波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天线使用单根电话硬线截面不是很大,在地面不注意基本看不到它的存在,够用就可以了,线太粗了 ...

说的太对了
我早不知道这个
现在用细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220v的电源插座是从室内接出来的平时不供电只是备用,用途是在室内操作电动工具不方便时,临时用电准 ...

220V备用
想的好
下次也学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备用
想的好
下次也学会一下

给您一个全面的配线情况图,在室外安装一个临时电源插座,比如要清理一下电脑的灰尘用电葫芦不可能在室内操作,给电瓶车充电,用电锯裁切木板等等工作。这些应用都非常方便,一劳永逸。

网友:
您是天津的?
天津没去过

网友:
羡慕啊,收音效果如何?

网友:
现在的俺只能羡慕楼主了想当年,俺也曾经有过一根给力的天线......

网友:
这幅天线是我梦寐以求的。楼主太强大了!还设置了真空避雷器,万无一失啊。优良的天线地线是矿石机的生命之本,动力之源啊!

网友:
感觉太强大了。不过俺只对可以移动的天线感兴趣。

网友:
远地打雷时候发光2极管是否有变化。

网友:
祝贺你架设了一条好天线!!!

      提个建议:在绝缘子与墙面之间串一个强力拉簧(自行车鞍座的簧就可)。
这样可永葆天线平、紧、直。
因为平直从下往上瞅更不宜发现、
在拉簧两头并一段10号铁线(不吃劲),防止拉簧脱落,更安全。

网友:
楼主用的耳机好像是老牌子的。

网友:
强大的天线

网友:
这天线工程不小啊,接短波机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强大的天线才是矿机声音大的动力

网友:
不懂 也关注。。哈

网友(2014-08-19):
场面真壮观啊,我曾在很多小区看到过如此天线,还不知道干嘛的,今天学习了,谢谢老兄啊!!!

网友:
现在的条件,这个天线就很不错了,但要是把天线再高点,就更好了。不是说天线在五十米之内不能有比它高的建筑物么?耳机很不错

网友:
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这样楼主家以后就不要装电灯了。

网友:
不听收音机时,把电整给移动电源充电,这样比较绝也环保!

网友G:
版主老师您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既然可以点亮LED,能否利用这根天线提供的电量平时给一个大容量的法拉电容充电?在收听的时候用这个法拉电容给单管或两管耳塞机供电,接收性能或许比只用二极管的矿机会更好。不知这样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版主老师您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既然可以点亮LED,能否利用这根天线提供的电量平时给一个大容量的法拉电容 ...

法拉电容的功能是减低电源的交直流内阻.而不是儲能.这主要是法拉电容的放电曲线是无法配合任何的电器.元件.IC协同工作.
所以.儲能的任务应由各种充电电池来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法拉电容的功能是减低电源的交直流内阻.而不是儲能.这主要是法拉电容的放电曲线是无法配合任何的电器.元件 ...

谢谢版主老师

网友:
小心打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