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不上维修的维修

楼主(2014-07-13):
我这个不知道算不算维修,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如果发这里不合适,请版主删除。
单位的一根45mm的钻头断了,正巧我不是很忙,就想能不能把它接上,思考了一会,办法有了,大家请看
这是断了的钻头 直径45mm
然后上砂轮机把截面边缘磨出坡口,用来烧焊,由于是我一个人,不好拍照,所以磨的过程就没有拍照,下面是磨好的样子
下面请配角出场,502胶水
用胶水把钻头先粘结在一起,对齐截面,以保证同心度。下面是胶水粘好的钻头
下面就烧焊了,这里先四周点四点焊点,以防止在焊接过程中应力作用变形,少了一张四周点焊的照片,同样就我一人在弄,没有人帮我拍照,呵呵,大家将就看吧。下面是焊好的钻头,我不是专业焊工,烧焊手艺实在难看。
最后打磨,磨光机猛磨,结果请看
就是这样了,这个钻头离我现在发帖,已经使用一个月了,暂时还没有断,但是肯定没有原来的好了。现在是不敢钻深孔了,害怕断了取不出,哈哈。

网友:
算是维修吧,不过我一般都重新磨钻头,这样用起来更放心

楼主:
算是维修吧,不过我一般都重新磨钻头,这样用起来更放心
呵呵谢谢您的肯定。这个钻头断成这样,即使重新磨,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所以就当做活马治了。

网友:
重新开口就行。焊接不同心

网友A:
焊功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功利害!

真的假的啊,坛友啊,不瞒您说,拿起焊枪我没有焊到50根焊条,纯业余鸡屎焊水平

网友:
高温后硬度不够了

网友:
好大的钻啊。干什么用的?

网友B:
手艺不错!可以给你加亮,加分鼓励。但是不提倡这样处理所以就不加精了,
钻头一般断了就断了,如果工作长度够长的都是重新磨制,不考虑焊接的,因为焊接后钻头内部的应力和金属结构就改变了,硬度和各项金属指标基本都不靠谱了,虽然可以通过后期除应力和热处理等方式恢复特性,但是焊条和钻头之间的材料有差别因此 断裂面的强度那就没办法保证了 如果钻孔深度比较大 那还是不太可靠的。 如果一般的薄板或者比较软的材料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不错,经验值得借鉴。外圆最好上磨床修磨一下,之后前面的切削刃,角度等要重新刃磨,一定要掌握好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可以给你加亮,加分鼓励。但是不提倡这样处理所以就不加精了, 钻头一般断了就断了,如果工 ...
谢谢版主的鼓励和指导,以后我争取发更好的帖子上来

网友C:
精神可嘉  但是最好别用了 到时别折在工件里更麻烦

网友:
六七十年代常有人这样做,现在物质丰富就没这样做了,主要考虑到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神可嘉  但是最好别用了 到时别折在工件里更麻烦

谢谢提醒,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都是钻板件,没有钻深孔,就害怕断了。

网友:
台钻上用的好一些,要是手钻就悬了,会看到飞碟的。

网友:
能同心吗?我表示严重怀疑,焊第一点时,钻头就会被拉过去一点。

网友:
好大的钻头!

网友:
能发一下工作时候的照片吗 说真的 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打的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