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儿无天地线矿机了,先做个探测器。

楼主(2014-07-13):
最近想玩儿无天地线矿机,为了寻找最佳接受环境,做了个简易场强仪,配合数字表200毫伏档使用,还行。
做好后,拿着它屋内、阳台仔细转了一遍,原来认为信号应该最好的阳台上中国之声(756kHz)只有10mV,反而不被看好的北面卧室窗台信号最强,达到80mV以上,那就只能选在这了。
百度地图查了一下,中国之声发射台在我家北面大约15km,原来如此。
看看照片吧

正面

反面

使用前

窗台测得中国之声信号强度39.2mV

紧贴窗角信号最强81.4mV

另外一块表数值差不多82.03mV

网友A:
第一次見简易场强仪探测器,希望老师分享线路图,谢谢

网友:
简单有效的方法。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見简易场强仪探测器,希望老师分享线路图,谢谢

电路很简单,就是个最简单矿机电路,只是用数字万用表做了负载。

网友B:
俺现在使用的高阻耳机可以不用地线,花篮,大环,磁棒可以不用天线么,可以的话两者结合,不就是无天线无地线的矿机了么?

网友C:
简单!实用!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很简单,就是个最简单矿机电路,只是用数字万用表做了负载。

老师,我想按你图纸 “山寨” 一个户外用,配合数字表200毫伏档攺为----50uA(或1000uA)小表头,不知线路如何攺动,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想按你图纸 “山寨” 一个户外用,配合数字表200毫伏档攺为----50uA(或1000uA)小表头,不知线路 ...

兄弟,这个不能带微安表,没那么大的带载能力。数字万用表的输入阻抗在10M欧姆,对这个电路来说相当于空载,所以才会有几十毫伏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呀!!

李兄晚上好

网友E:
这是心灵手巧能找着北。

网友F:
建议将二极管检波器改成三极管共集电极式检波,基本接近线性且带负载能力很强。

网友:
接近线性检波器的效果,当然,没有标定前不能作为定量器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李兄晚上好

金山兄好!能发图了。

网友G:
15公里够近的呀,能上LED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仁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将二极管检波器改成三极管共集电极式检波,基本接近线性且带负载能力很强。

练兄好,等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公里够近的呀,能上LED了。

无天地线点亮LED可能有点难,等我进一步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心灵手巧能找着北。

杨兄好,我这是为做大环试验做铺垫。

网友H:
很好的作品,值得效仿 不过读数只有相对比较意义吧?磁棒对场强的增幅、LC回路Q值对场强的倍增数都无法确知

网友I:
金山兄好,向金山兄之敬,我也要做一个数字表的简易场强仪探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好的作品,值得效仿 不过读数只有相对比较意义吧?磁棒对场强的增幅、LC回路Q值对场强的倍增数都 ...

太简单,只能用于寻找最佳接受环境的简单测试,是相对值。
如果坛友之间用同样的几个元件做,也可以比较各自信号强度,这样说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梁兄好,6年没玩儿矿机了,着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金山兄好,向金山兄之敬,我也要做一个数字表的简易场强仪探测器。

黄兄好,看您玩儿的大环我眼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梁兄好,6年没玩儿矿机了,着急呀。

忍不住便动手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现在使用的高阻耳机可以不用地线,花篮,大环,磁棒可以不用天线么,可以的话两者结合,不就是无天线无地 ...

您做的大环应该是无天地线的,我原来试过,好像大环接天线并不太适合。一本书上介绍,无天地线矿机接收的是电磁波的磁场分量,有天地线矿机接收的是电磁波的电场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实用!方便!

赞同哦!感觉就是用一本简单矿机的音频线输入到毫安表检测孔?

网友:
这个做的很好,简单实用的小工具。

网友K:
有点怀疑数字万用表测量微信号的结果....因为,不接任何对象,也能测出感兴电压电流来...高阻的缺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点怀疑数字万用表测量微信号的结果....因为,不接任何对象,也能测出感兴电压电流来...高阻的缺陷吧。

把探测器移开窗户,在室内读数为0mV。

楼主:
利用这小玩意儿又做了不同长度磁棒接收能力试验,位置没变,同一线圈,只是可调电容容量适当减少。

1、磁棒长度85mm

2、磁棒长度140mm

3、磁棒长度160mm

4、磁棒长度200mm

楼主:
今天早上外面下雨,又测了一下,正如黄兄所说,信号确实增强了,还不少。

天晴时 81.4mV

雨天 116mV

网友L:
思路好。看磁棒的两侧,有紫铜皮包裹?作用?

网友:
心灵手巧的能人呀,佩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思路好。看磁棒的两侧,有紫铜皮包裹?作用?

那是铜箔胶带,贴哪儿都是一个固定点,焊接也方便,绕磁棒线圈更是如此,不用考虑线头固定了。

网友:
简易场强仪探测器,估计没有有什么用,只是玩玩

网友(2014-12-09):
这个东西好 简单实用  自己相对测量 也没有精度和标定的要求

楼主家是北京的吗

网友:
我咋看不了图啊

网友:
楼主 也有点玩的太嗨了 看的我都想弄个玩玩

网友:
奇思妙想,不错啊!

网友:
简单、工整、实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