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谈谈您使用JENSEN(杰声、金声)电容的体会!

楼主(2014-07-14):
其实,每种电容都有自己的个性;

声音表现都各不相同;

我做胆机不久就接触了JENSEN电容;

JENSEN电容以其五颜六色的外观非常吸引眼球;

就我和我周围胆友使用JENSEN电容(滤波、偶合、阴极)总的情况来看,JENSEN电容声音表现是:

比较鲜活、开放、轻松、灿烂、感情韵味较明显,高频亮丽、中频中庸、低频欠量感梢暗淡。。。。。,(仅个人部分体会)

当然,不同性能指标、体积、形体、材质、时期、新旧等情况,使得声音表现又有个体差异;

我先谈这些,请大家接着话题畅所欲言,共同分享。。。。。。

网友A:
找胆友来评论 是非常不客观的。
楼主找个根本就不知道胆机、电子管、电阻、电容是什么东西的小孩来,让孩子闭着眼试听一下,比较比较,问问小孩声音有区别吗。
我本人谨慎反对 阻容原件能有多么大的明显影响这类的说法

网友(2021-12-14):
来错地方了

网友B(2014-07-14):
这也能发到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发到这?

我先发错了,现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了!

网友:
不计较电容的品牌,只要容量,耐压合适就用。

网友:
0.2u的电容耦合低音不足?先用表测一下容量吧。
另外看楼主的语言,抓紧时间学习一下国语吧,哈哈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容有几个,耦合没做过
配合可控硅用作吸收电容了,有多好不知道,至少现在还没坏

网友:
我没有‘战神’的电容 ,可我有‘战神’电感

网友:
剖开来看看,里面说不定藏有一个小点的电容,上面印着 made in chin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胆友来评论 是非常不客观的。
楼主找个根本就不知道胆机、电子管、电阻、电容是什么东西的小孩来,让孩子 ...

其实楼主在反串,类似说相声中逗哏的主,自己在那里装傻充愣

网友:
我只关心电容的容量,耐压,附加电感,

1.ESR值;

    2.能够耐受的涟波电流值;

    3.温度特性;

    4.损耗角的正切(tan),相当于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的比值,这个值跟电容的品质以及发热量有关系,这个值越小电容性能越好。

    5.漏电流值:无论绝缘体多大,总是会有细微的电流漏过电容,这个值则代表具体漏过的多少。

作为摆弄胆机的知道电容的上述参数,已经是绰绰有余了。作为我们,不玩射频的话,电容的容量,耐压,附加电感,工作温度即可。好事玩HIFI的话,需了解 ESR值。要是电容本身没有,可以询问厂家。

牌子的要求,不外乎就是使用寿命长的而已。(电解电容)

楼主:
感谢大家来热情的讨论!大家心平气和,眼界宽、思维广、实践丰富,在下很是感激和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胆友来评论 是非常不客观的。
楼主找个根本就不知道胆机、电子管、电阻、电容是什么东西的小孩来,让孩子 ...

版主很幽默!
不过根据我很多年的DIY胆机实际情况来看,元件对声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一个或几个元件就可以导致机器音效的好与差!

如果谁愿意将自已感觉声音很好的机器让我换几个同规格的另几种阻容元件,我可以把原来的音效搞得面目全非,甚至很难听。

网友:
鲜活、开放、轻松、灿烂、感情韵味较明显??此段描述让人费解.....

网友:
我没有这种电容,也没用个这种电容,都是用现有的电容装机,这种电容声音好听的说法,可能与心理作用有很大联系

网友:
JENSEN电容声音表现是:
比较鲜活、开放、轻松、灿烂、感情韵味较明显,高频亮丽、中频中庸、低频欠量感梢暗淡。。。。。
LZ说话真有深度.
令人<<玄>><<晕>>

网友:
参数决定电容性能。外穿的花衣好看而已。不过在别的论坛补品论还是很火的。

网友:
劣质的广告贴!
忽悠,使劲忽悠!

网友:
这种电容必须要配合日本福島的新鲜核电效果才明显,是耶非耶?不知道,请赐敎

网友:
这种电容你吹的再玄,超过一个五块钱我是不会买的。我用的电容是机器上并联在220v两端滤波,用了十几年的下机电容M什么K什么,不比什么战神牛?

网友:
按照你的说法,我们只玩电容就可以了!?其实电容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符合我们所用的要求的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网友:
鲜活、开放、轻松、灿烂、感情韵味较明显,高频亮丽、中频中庸、低频欠量感梢暗
  貌似看了一场精彩的活灵活现的韩剧

网友:
lz送我两个让我也感受下那种质一样的差距吧~

网友:
真漂亮的东西

楼主:
这种从老丹麦仪器取下的老款电容我用了十多年了;

我后来也试用了模样相同但颜色浅一些、字体笔划细一些的,声音明显不及老款。我们这里一些胆友都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