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这个色环电阻是啥规则

楼主(2014-07-15):
黑金金黑棕,五环,电动车充电器上的,查了半天也没搞清楚是按照啥规则标注阻值。后来查了类似充电器电路图,大致判断阻值应该为0.1或0.11欧姆,不知哪位老大有此等货色阻值标注规则。

网友:
是0.1欧,应是棕黑金金代表阻值,最后那环代表误差。

网友A:
转贴,1欧姆。

电动自行车拓时DS-MC-48V型充电器保险电阻R1。
       是1欧姆,按4环读,黑是温度系数。如果你的是3842的开关管对地的电流检测电阻应该是1欧姆以下。
追问:
开关管用8N60C 电阻是2W的,电阻可能多大概率大。
回答:
这个位置电阻我最小见过0.1不是电动车充电器啊。要是我修我就上一个10、2w,和一个1欧姆的试试看我倾向于1欧姆,并且要加大它的功率,因为不是保险而是采样
电阻从保险方面计算也该是1欧姆左右,在这里起双重甚至多重作用。

网友:
有点特别,0.1欧或者0.01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自行车拓时DS-MC-48V型充电器保险电阻R1。
       是1欧姆,按4环读,黑是温度系数。如果你的是3842的 ...

10欧肯定不行,这个电阻串在输出回路,用来检测输出电流是否超标的。这个充电器输出1.8A,10R立马就挂了,1R也够受。不过看样子倒真的很像保险电阻。

楼主:
那个充电器烧过一回,修好后手里没插头,就留了两根输出线,红色为正,黑色为负,因为已经买过新的了,故一直没用。前几天老爸想用,就从另外一个坏充电器上剪下一个插头,按照红对红、黑对黑接上了,一充电砰地一声就完了。我回家一看,原来人家电动车充电器输出接线时红的为负,黑的为正,还不只一个如此,狂晕。这一下烧断一段铜箔、一个3A整流管和这个电阻,其它地方还没细查,若不是看在这个充电器做工还不错的份上,才懒得折腾,主控是TL494的,工作时无需风扇,效率还是不错的,现在买的多数都用小风扇强制散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欧肯定不行,这个电阻串在输出回路,用来检测输出电流是否超标的。这个充电器输出1.8A,10R立马就挂了, ...

说的很清楚,实际是4环电阻,1欧姆,误差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清楚,实际是4环电阻,1欧姆,误差5%。

问题是1R的情况下,满负荷工作功耗超过3W,那个电阻即便是金属膜电阻,看体积也超不过3W,估计冲一次电板子就得糊了;若是保险电阻的话,冲不完电就得烧断,但电阻位置没有过热迹象。回去我把电阻刮开,找断点测测阻值,然后再来汇报,也许是我低估了电阻功率,这个电阻够另类的。若黑色环是温度系数的话,有点想不明白的是这个位置器件仅仅是为了检测过流,充电器本身不是啥精密玩东西,厂家犯不着放一个如此高级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清楚,实际是4环电阻,1欧姆,误差5%。

你很可能是对的,剥皮测量接近1R,导电膜黄偏灰色,不知道是保险电阻还是金属膜的,看样子功率比预期的大。

参考图纸

参考图纸

当初参考的图纸,输出部分和这个完全一样,输入部分led那块有点小差异,其它地方基本都一样。存疑的电阻是图纸中的R3。

网友:
上楼的朋友,麻烦再上传一次电路图,而且宽一些,以免水印再遮住电路。

网友:
0.1的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如果开关管是8N60,那么电源方案是38xx系列,这个电阻应该是0.1欧姆

网友B:
1欧姆,误差5%,第五环黑色表示其为熔断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欧姆,误差5%,第五环黑色表示其为熔断电阻。

楼上正解,1欧

楼主:
输出部分。
这个电源开关管是13007-2,不知道为啥用这么大电阻。工作起来挺热的,仅仅这个电阻就要消耗3功率。坏电阻烧断了,测量两部分电阻和基本上是1欧,与楼上几位给的读取方法相符,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