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传统外热式烙铁 头的材质可以一目了然
引用 网友B:
现在生产的烙铁是不是都不能挫了?

网友(2014-07-16):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外面是一层耐磨涂层
锉了后消耗得更快

我的电烙铁头经常烧得黑乎乎的,只有一两个点可以上锡。相当不爽

网友C:
  我认为一般来说,紫铜的热容比比黄铜的要大,所以电烙铁头多为紫铜,当然现在有长寿命烙铁头,是用合金制成,耐高温,使用寿命明显高于用铜材制成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一般来说,紫铜的热容比比黄铜的要大,所以电烙铁头多为紫铜,当然现在有长寿命烙铁头,是用合金制 ...

是的,我的黄花牌电烙铁头就是合金的,但是也很快就坏掉了,后配的黄铜的还比较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的黄花牌电烙铁头就是合金的,但是也很快就坏掉了,后配的黄铜的还比较耐用。

  合金烙铁头的长寿命是众所周知的,可能你是遇到了伪劣产品,或者用锉刀锉了头部所至。

楼主:
没用锉刀锉过,可能是我用了电工用的焊锡膏,我一直用焊锡膏3.00元一盒。

楼主:
焊锡膏的腐蚀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松香好,松香不好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锡膏的腐蚀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松香好,松香不好买。

我这边松香5元100g,称斤的话35元1000g,在卖杂货的地方(一般每个城市的老城去里有),要代买吗?百世汇通快递12首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松香5元100g,称斤的话35元1000g,在卖杂货的地方(一般每个城市的老城去里有),要代买吗?百世 ...

谢谢你。我现在松香用的不多,有些焊锡膏就够了。前些年用的多些。

网友:
没见过黄铜洛铁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现在松香用的不多,有些焊锡膏就够了。前些年用的多些。

可以到乐器店买点松香, 二胡 之类的乐器用这个!当然化工原料店便宜!

网友E:
焊锡丝里面松香足矣怎么还得用松香搞的电路板黑乎乎的难到用它保护焊点防氧化

网友:
别争了,使用的时候你能感觉出来是哪种铜吗?

楼主:
烙铁头用坏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锉刀锉过,可能是我用了电工用的焊锡膏,我一直用焊锡膏3.00元一盒。

用焊锡膏修电器?说明你维修太不负责任了,这个东西有腐蚀性还导电.............

楼主:
修自己家的电器,用量很少,不影响的。

楼主:
业余爱好了,同事有需要时帮忙修一下,免费的。

楼主:
从不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锡丝里面松香足矣怎么还得用松香搞的电路板黑乎乎的难到用它保护焊点防氧化

那是碰上了劣质松香,用于焊接的松香,颜色很淡,焊后基本是无色或微黄。另外反复用的松香焊完后就是黑乎乎的。

网友:
紫铜的最好,合金的次之,黄铜的差点。紫铜烙铁头要是经过长期低温好焊锡充足的环境下可以形成合金,用锉刀修整时会感到很硬、发滑,这是最好的结果,可以很长时间不用修整。我在单位里都是一上班就通电,可控硅调压,一把内热电烙铁可以用很长时间。
合金的传热差,但寿命长。尤其是细尖头的,本来已经过热了,但焊接温度就会降下来。
紫铜烙铁头要修整成园斜面的才好用,这时与被焊接元件会形成类似于面接触,传热很快。

网友:
我用的都是紫铜的,有机会用用黄铜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黄铜的,很好用。你试一试吧。

网友:
我的多数都是紫铜的

网友:
用的少还是紫铜的好,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铜焊条,铜棍搓出来烙铁头。。。大都黄铜。。。

网友:
烙铁头必须是紫铜的,也只有紫铜才会耐用、好用。
烙铁要考虑四季和野外应用,发热量普遍偏大,长时闲置的烙铁会烧到五六百度(暗红色),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烙铁头都是不耐用、不好用的。
维修、实验用的烙铁最好配调压器使用,日常调到400度左右即可

网友:
还没见过黄铜烙铁头,以往用过都是纯铜的,有把白光烙铁头是乌黑的不清楚材质。

网友:
现在常用仿进口烙铁头,既不是紫铜也不是黄铜,但是尖部涂一层抗氧化材料,在不破坏涂层情况下很耐用。

网友:
正常都是紫铜镀铁再在头部镀锡。铁层一坏,头子基本就废了,无铅环境下很快就蚀成一个洞。工厂里,只要铁镀层一破立即就换。否则容易刮破PCB板引起主板报废,更不划算。

网友:
现在使用的合金烙铁头已经十几年了,可惜只买了一个,是尖头的,到现在换了几只电烙铁了。

网友:
我买的快克  店家说是铜的  我买回来用吸铁石 居然吸的  请问何解

楼主:
铜头外面有一层合金。

网友:
紫铜传热快,但不如黄铜耐用

网友:
学习了各位大师的经验真是丰富啊

网友F:
买焊台吧,最好用。只是低质的头子也用不了很久。另外,无论采用哪种烙铁头,都需要保养。所谓的保养,一就是不要过温使用,二是永远都不要让你的烙铁头在没有焊锡的保护下空烧,三是清洁烙铁头时用耐温海绵加水,千万别用利器刮。

网友:
现在的用磁铁全能吸!不知是什么铜?

网友(2014-08-17):
用白菜白光的飘过。。。。。。。。。。。。。。。。

网友:
合金头的号。紫铜或者黄铜的,尤其是功率稍大点的,空烧一会,就不上锡了。还要用锉刀搓完重新上锡。麻烦。起码合金头的不易氧化上不了锡

网友:
黄铜耐用性好于紫铜,耐氧化好于紫铜,传热性低于紫铜。

网友:
现在的应该都是合金的吧

网友G:
吸铁石都吸
但是比铜的抗氧化,粘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吸铁石都吸
但是比铜的抗氧化,粘锡

合金头好。

网友:
内里是紫铜,外面是合金

网友:
我觉得关键是要控温,温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什么头都差不多!

网友:
能上锡就好吧~~传热速率差那么一点半点不是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焊台吧,最好用。只是低质的头子也用不了很久。另外,无论采用哪种烙铁头,都需要保养。所谓的保养,一就 ...

学习了 字数字数

网友:
小功率合金的好用,不用打磨烙铁头,大功率的烙铁还是紫铜的好用

网友:
150W以下用合金头,精密焊接用合金头。都很好用的,很尖锐,也不容易烧死。

网友:
都没管反正坏了就换紫铜的居多好象白光的里面是黄铜的

网友:
紫铜貌似不耐用

网友(2014-12-15):
还是不喜欢现在的 所谓长寿命的烙铁头  烧死要想恢复 有些难度 过去的锉几下就OK

网友:
为什么我的烙铁头有磁性 是不是买到假的了

网友:
紫铜和黄铜的烙铁头我都有也用过两款烙铁头都差不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焊锡膏的腐蚀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松香好,松香不好买。

药店有松香,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药店有松香,质量好

谢谢。有时间去买一些。

网友:
我用的黄铜的烙铁头,还可以,紫铜太软吧

网友:
现在,网上有一种长寿命烙铁头, 烧不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锡膏的腐蚀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松香好,松香不好买。

松香可以去中药店买;好像中药名称叫琥珀。

网友(2015-02-19):
感觉还是红铜的好,别的材质不好挂锡!

网友:
紫铜传热好,寿命短

网友:
现在有一种时髦的说法性价比,如果综合考虑损失1得到2~10的效益,你会怎么选择呢,楼主的选择不无道理。但建议焊膏还是不建议好,有腐蚀性。

网友:
在当今市场,能有选择吗?

网友:
看看,受教学习一下

网友:
黄铜比紫铜的耐用

网友:
最好是一半黄一半紫,焊锡部分黄铜,其余紫铜

楼主:
最好是一半黄一半紫,焊锡部分黄铜,其余紫铜.这有点难度,不过也能做到。

网友:
合金的最好

网友:
紫铜传热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最好是一半黄一半紫,焊锡部分黄铜,其余紫铜.这有点难度,不过也能做到。

其实很简单的:分两部分做好后直接焊接起来就可以了,但估计没厂家肯这么干……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很简单的:分两部分做好后直接焊接起来就可以了,但估计没厂家肯这么干……哈哈

是的。厂家不做,不想太麻烦。

网友:
有维修师傅说头有含银的,但是贵。我的烙铁头外面的破了,里面不知道是什么,基本是废了

网友:
我的是紫铜的,没用过黄铜,现在焊台用的多,都是合金的、比很耐用

网友(2015-03-21):
引用 网友J:
最好的烙铁头是合金的导热快不会烧死,用磁铁吸有反应,高档烙铁都用这样的头,其次是紫铜的,黄铜的不建议使用 ...

严重同意你的说法,10多年前就尝试用黄铜做烙铁头,根本不行,无论大功率还是小功率的烙铁都一样,结论:黄铜的不建议使用。

网友:
我的是白色的用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个人感觉是紫铜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用的火烧烙铁到八十年代用的20W内热烙铁,都是紫铜头子,缺点就是不耐用,优点是导热快,吃锡好。

网友:
合金烙铁头才正宗,生产线上都是这个,低端烙铁才用紫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锡膏的腐蚀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松香好,松香不好买。

我们这里拔猪脚毛和鸭毛的都用松香8元一斤,称一斤用半辈子

网友:
我紫铜黄铜都用过,觉得差不多。

网友(2015-04-23):
毫无疑问,首选紫铜,就跟掉线一样,紫铜的好还是黄铜的好还是铝的好呢??你不会分不清吧

网友:
应该是紫铜的好些吗,

网友(2015-08-05):
境外烙铁头是铜和别的金属的混合体,配方不知道,硬度大,耐腐蚀,传热好。

网友:
烙铁的最重要指标不是温度,也不是耐用度,而是“热容量”热容量大的烙铁在焊接时它的温度不会下降太多,不焊接时温度又不会过高,现在的焊台就是利用灵敏的调节来保证温度不变,而过去没有焊台就只能用大一些的紫铜头来储存热量,这一点黄铜要差得多。

网友:
我手上的都是黄铜!呵呵!

网友:
我用的全是紫铜的,没有黄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