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电源收音机”电路集锦(转)

楼主(2014-07-15):
“无电源收音机”电路集锦
来源:  http://www.dzkfw.com.cn/Article/danpianji/486.html
“无电源收音机”已经有了很悠久的历史。最早叫矿石收音机(使用铅锌矿石检波),虽然它
十分简陋,但在无线电的发展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就是现在也仍然是青少年无线电爱好者的入门途径,在培养兴趣,熟悉基本原理,锻炼制作技巧等方面有无可取代的优越性。
无电源收音机不是不消耗电能,而是不需配备电源。它工作消耗的电能也来源于天线,天线的优劣决定了接收效果。良好的室外天线,采用铜或铜绞线,从强度考虑直径应大于4mm,高出屋顶10米,倒L时水平长度20米,二端用瓷绝缘子,引下线和墙窗有良好绝缘,本地台功率强,距离近时天线可以简化,同时也要有良好的地线,导线要粗,接地电阻要小,深埋达到冬天冻土层以下。所有导线的接头最好锡焊。类似的无电源收音机,还有采用地电池的,就是用铁铜或铝铜,锌炭电极,相距10厘米埋入地下,引线也用同种金属,如果做得好,测得的空载电压大于1.8V。无源收音机所用元器件为了尽量减少损耗,应该有所选择。用于绕制线圈的铜线要尽量用粗线(或多股合线);各种支持物骨架使用有机玻璃;电容要用高频瓷片;电解用钽质;耳机用高阻抗式;可变电容用空气式;凡是二极管均用锗2AP3、2AP9;三极管选用PNP高频管3AG14或3AG80E等。制作工艺的要点是使用环氧或有机玻璃安装板,连线争取尽量短和粗,必须锡焊等,下面用具体的电路来展示无电源收音机的发展轨迹。

网友:
第一
好东西
太好的资料了
第二
现在在本网中的前辈,已经做了大量的实验
能对上面的电路给出修正

修正
A 现在技术发展了,电路也会不同。如现在有3DQ了 以前没有啊
B 上面的电路不一定全对 有不对的 能不能给指出来

但有一点

在这

一直没有认可
有源机器算不算矿石机

上面有地电源的三级管机
也就是说
地电源和三级管机算
矿石机

。。。

网友:
叙述详尽,好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A:
做个标记,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B(2014-12-25):
收了,能有好多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标记,以后慢慢研究

谢谢顶帖,顶给有需要之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了,能有好多启发。

谢谢顶帖,顶给有需要之朋友

网友C:
收纳了,谢些楼主!

网友D:
好资料!下载了几种未见过的电路图供学习和闲时空想用。谢谢楼主。

网友E:
太好的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纳了,谢些楼主!

谢谢顶帖,顶给有需要之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资料!下载了几种未见过的电路图供学习和闲时空想用。谢谢楼主。

谢谢顶帖,顶给有需要之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好的资料了

谢谢顶帖,顶给有需要之朋友

网友:
难得的电路图,虽然不能一个一个试验,也收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