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11-10 2500V摇表能改500V摇表吗?

楼主(2014-07-15):
一只闲置0-2500MR摇表,能改成500V摇表吗?500V摇表有一些用途,2500V用途不多。

网友:
不能,从来没有这样干的

网友:
和别人换吧,应该是有人换的。

楼主:
换能保证摇表的品质,好坏吗?

楼主:
我的,我可以保证是好的,放了20多年没用过的。

网友:
用坏的和你换就是不讲诚信了,有损于矿坛会员形象,也没有必要,相信矿坛会员都不会那么做。

楼主:
都这样,就好了,不过我看到论坛里有上当的?也有投诉的?

楼主:
现在的环境,房不胜防,不得不防啊,小心点没坏处,

网友:
有什么要求可以罗列出来,如需要可以给你拍短路为0,开路∞的照片。

网友:
为什么要换呢?2500的比500的用途更广泛啊

网友A:
2500v的很难得,好好留着吧,成器不毁。
要当500v的用,也很方便:用一块内阻已知的可以检测到500vDC的万用表,比如500型或DT890数字表并接在输出端,慢慢摇表,等万用表指示到500V时,看摇表的读数,然后用电阻的并联公式变形后就可以反推出被测阻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0v的很难得,好好留着吧,成器不毁。
要当500v的用,也很方便:用一块内阻已知的可以检测到500vDC的万用 ...

有用的好贴,好的建议。谢了。

网友(2014-11-07):
确实2500v用处不多 容易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