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全分立元件DC\DC升压电路

楼主(2014-07-15):
近来思索想做一个全分立元件的5V升压电路,查看网上一般都是芯片的比较多,普通三极管的功率又不够,于是自己经过多次实验改进的场效应管配合升压,功率可以做到足够大,调试相关参数,
目前我做的,锂电池3.7V-4.2V升压5V正,大概算了一下效率,79%-86%,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算的,觉得精心调各种参数可以做得更好,图中R3我试过用20欧更好,带负载比较大,所有资料如图,大家给看看,或者有什么更好的一起讨论学习学习,

用一片废板按电路刀刻上去,大概实验了一下,经过431稳压,(431,2.5V基准,10K+10K分压,得到刚好5V正,非常完美),

经过实验,最高860mA输出已经是4.99V了,(这里有人说,开始就把基准电压设置高一点,5.3V左右,用来大电流使用已降不到5V以下,这点有待考量),
,,,,,,,,,经过烤机1小时,650mA负载,场效应管AOD4146手摸上去只有一点点温度,目前,感觉效果还可以,,

网友:
开关控制是电压模式,响应速度不如电流模式,输入/输出参数突变响应速度低,没有最大电流限制,开关管最大电流不容易控制.

网友:
干的很好!

线路简单,元件易得。只是效率有点低,感觉效率低的原因是R3取值太小,但是,如果取值太大会影响到振荡频率,甚至停振,造成场管永久导通,这是自激开关电路固有的不稳定性和互相牵制。总之这个电路还是值得一用和玩味

网友:
这个电路的确很简洁,有时间做一个看看!

网友:
楼主用心了,支持DIY

网友:
非常不错,值得加分,再加一个限制电流就完美了。努力。

网友A:
学习研究可以,量产没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研究可以,量产没有必要

赞同,玩玩理解下模拟电路确实很好,熟悉了这个,对于IC式的就是一看就透.
个人意见,有机会还是好好玩一下模拟电路,对于基本电路熟悉,这样才能更好地玩电子和音响.就像楼主一样,能自己画出电路出来,这样玩才是明白的,不会被玄学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玩玩理解下模拟电路确实很好,熟悉了这个,对于IC式的就是一看就透.
个人意见,有机会还是好好玩一下模 ...

哈哈,是啊,我都比较喜欢分立式的电路,话说芯片内部也是由许多三极管等组成的,DCDC芯片,目前的效率92%左右,我想精心调试优化电路,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

有一次我实验一成品DCDC5V免调模块,在3.7V电池端电流1.2A,输出5V600MA,就开始电压下降了,这样算的话,效率67%不是麽,那样的芯片还没超过我现在的电路的标准,有点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压boost电路过流、短路保护都是难以实现的!

低电压和短路保护锂电池上的保护芯片就有其功能,

关于限流保护,我有如下电路,,

如图,轻触开关开启电源,方块出为任何负载等,电流超过RX电阻设定值,返回给Q2导通,永久关闭开关动作。移除负载后,再轻触开关即可开\关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楼主的电路仔细看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重画了一下。基本理解了工作原理!
这是自激式boost升压电路。这里 ...

看起来很不错,又让我有好多灵感,还有改良电路我还有点小改动,如下图,不只会不会更好,有空我会亲自实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一个4148二极管,高!
你再好好调试一下,感觉基本思路还是对的。

试了一下,Q1,8550老烧,可惜,有空再仔细试试

网友(2017-06-02):
请问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楼主不错
之前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分立BOOST电路用来驱动LED. 3.7v升12v 0.8A 算下来效率只有65%左右.MOS管一不小心就烧掉. 用示波器检查, 发现自激振荡直接驱动MOS有点不给力,开启和关断都是拖泥带水的, 受负载影响很大

网友:
你要的是无感升压,无感升压就用电容式升压,电荷泵,但是一般的2.7升5V最大电流只有250MA,所以很难达到,你可以查下升压IC  AP1506  SOT23-6 或AP1269  ESOP8 ,这两颗比较适合效率还可以,
我用过,不过需要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