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钱想疯,就造孔方兄!

楼主(2014-07-16):
做舌簧耳机,最难找的就是电工纯铁了。这几天拆小喇叭,发现其T铁不就是上好的纯铁么。于是就打磨成了孔方兄的模样,里面装上线圈和磁铁,活脱脱一个sc2-300呢,只是还没有和振膜适当的接口,先发上来让大家先睹为快。

网友A:
呵呵,也一直想这样做就是一直没动手没想到想到一块了。

您那个线圈架做的直好。

网友B:
工艺了得!

网友:
干得好,敢想敢干,赞

网友C:
看方孔大小,有一个现成的线圈很适合,220V中间继电器线圈,那么小的线圈直流电阻14.8K.

网友:
希望早日完善出成果,关注中!

网友:
自己搓的不容易找到正合适的线圈架。

网友D:
支持动手能力强的! 最后一图是磁铁吗?

网友E:
耐心等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动手能力强的! 最后一图是磁铁吗?

夹在两个孔方兄之间的是磁铁,可以看到两个孔方兄之间粘有铁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在两个孔方兄之间的是磁铁,可以看到两个孔方兄之间粘有铁屑。

好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了得!

纯粹手工制作,最担心的就是这工艺,孔和线架都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耐心等成果!

今天其他耳机有进展,过几天发帖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其他耳机有进展,过几天发帖汇报。

等待,,,

网友:
我还以为是造钱的,原来是耳机,搞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也一直想这样做就是一直没动手没想到想到一块了。

您那个线圈架做的直好。

diy就是这样,逮到什么就用什么,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线圈架只要有一块油石和好胶就好办,只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这几天就做了几个线圈架呢。唉,机械化大生产多好!

网友:
等待你的佳音。

网友:
这个真造成了值钱。

网友F:
刻上“**通宝”字样,更具观赏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刻上“**通宝”字样,更具观赏性

好的,就依了您,产品如果成功了,就打通宝的牌子

楼主:
孔方兄出声了,线架用0.1的线绕了1100匝,电阻88欧姆,电感量大约80毫亨,用音膜连杆直接顶在sc2-300相当的位置,音量竟然跟比较好的sc2-300相当。

网友G:
22楼照片是俯视图,看不见舌簧.连杆等,请换个角度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楼照片是俯视图,看不见舌簧.连杆等,请换个角度发上来。

这种T铁因为是纯铁,太软,因此两个孔方兄的距离必须相等,否则单个螺丝紧固就会使T铁变形,所以每个螺丝中间必须垫上等高的铜垫片,磁铁也必须等高,加工难度比较大。舌簧是用硅钢片做的。夜晚光线不好,凑合看了。连杆很细在振膜上。这个小东西上有16个部件。

楼主:
一不做,二不休,脱了,里面其实很简单。设计有点问题,两边的螺丝要靠前,螺丝的位置放磁铁就完美了。

网友H:
掌声响起来,赞扬

网友A:
看了您这个左右两个螺丝确实是个问题,以前想的方法可能是用四个螺丝固定,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掌声响起来,赞扬

是抄袭sc2-300呢,只是现在有强磁,就可这样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您这个左右两个螺丝确实是个问题,以前想的方法可能是用四个螺丝固定,时间太长

是啊,左右螺丝要改进。干脆把舌簧伸出来,前面打平,像大罐头那样装螺丝连杆,就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左右螺丝要改进。干脆把舌簧伸出来,前面打平,像大罐头那样装螺丝连杆,就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了。

我想的什么您怎么都知道呢?

网友:
还以为造了金银孔方兄,原来是DIY

网友:
好手艺!佩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左右螺丝要改进。干脆把舌簧伸出来,前面打平,像大罐头那样装螺丝连杆,就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了。

您是不是想也可做成象300那样调整呢,咱们又想到一块去了,呵呵

网友:
同好同好吾爱孔方兄,吾更爱DIY

网友:
又上当了,我就奇了怪了有谁敢这样明目张胆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不是想也可做成象300那样调整呢,咱们又想到一块去了,呵呵

基本上可以定型了,信号方面还要在线圈架上下加两块导磁板(硅钢片罩子),做成固定的舌簧头,舌簧上开m1小孔用可调节螺丝连接振膜,使整个系统处于最佳状态。

网友:
做得很仔细,继续,,期待见到完成的,,,

楼主:
又做了一个,核心部分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I:
多做几个,即能当钱看又能听,不错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做几个,即能当钱看又能听,不错的想法

555,也就值个五毛多一块不到的样子。

网友J:
把那3颗螺丝换成黄铜的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那3颗螺丝换成黄铜的会更好一些。

所有螺丝和垫片都是黄铜的,要不就磁短路了。

网友:
呵呵   看起来 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方孔大小,有一个现成的线圈很适合,220V中间继电器线圈,那么小的线圈直流电阻14.8K.

我的是18.85k

网友:
线圈骨架做的太强悍了,锉出来的。

网友:
加工那个方孔很费力的,我这才明白LZ的制作原理,导磁夹板代替了极靴。

楼主:
加工方孔还比较容易,几锉子就好了。就是仿sc2-300的,现在有强磁,就可以做成酱紫了。

网友:
古人之观于天地

网友(2014-09-08):
看标题俺真以为自造硬币的说

网友:
好东西,能装个收音机了

网友:
呵呵,也一直想这样做就是一直没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