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7推挽终于弄得差不多了,总结一下折腾过程

楼主(2014-07-16):
做这台机器的起因是朋友送了一副很不错的铁芯,为了配铁芯这个“鞍”,结果弄出FU7推挽机这一匹“马”。
自电路选型、设计,绕牛、焊接调试各组件、加工机壳、统调到初步完成,前后历时2个多月。其间遇到疑问发帖N个,经论坛里朋友们的帮忙,总算弄出了个大概模样。机器调的差不多了,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约23W,先上几张外观图。

补充内容 (2014-7-19 21:52):
最大功率23瓦,大家可能会觉得低了。这个值并不是lz随便测测随口说说的,为了提高功率,修改电路、改变测试条件实测,计算、仿真,多种手段都证明最大功率标称23W是合适的,帖子里有折腾过程和用这个功率值的理由。

网友:
    楼主制作的不错。
    从测试结果看,这个电路的最大不失真功率也就这样了。
    过去50W扩音机是用输入变压器的,这一点对功率输出是很重要的,可以实现推动与输出级之间的最佳匹配,同时功放管的工作状态可以更接近乙类,使转换效率提高。而一些用电子管倒相的FU7推挽电路,标称输出功率是40W,这是有区别的。

网友A:
输出功率小超过23W后失真的原因应该在推动级,即大信号时栅极出现栅流引起的失真,如果为了追求大功率的话建议使用变压器推动。

楼主:
未完待续。。。。。。。。。

网友:
推挽23瓦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
fu7 推挽屏压取550v刚刚好。

网友:
jj亮起来真好看

网友:
边上两个拇指管就点个灯充数啊,是要准备两级放大吗

楼主:
制作过程大概分为以下几步:
规划电路形式的纸面工作;
电源牛、输出牛的设计和制作;
电源板设计、制作和调试;
电压放大组件、功率放大组件的制作及调试;
机壳加工、开孔;
总装。

规划电路形式的纸面工作:
找资料学电子管推挽电路的特点,参照网上朋友们的制作实例,总结了几份电路架构。
SRPP+屏阴分割倒相+功率放大
SRPP+屏阴分割倒相+阴随推动+功率放大
共阴放大+屏阴分割倒相+共阴推动+功率放大
共阴放大+长尾倒相+功率放大
共阴放大+长尾倒相+阴随推动+功率放大等等
最终确定用“共阴电压放大+长尾倒相+功率放大”结构,并预留一级“阴随推动”供调试时做对比。

下图为到目前为止使用的电路。

电源牛使用0.5mm厚的133片,叠厚65mm。B值7500,功率按保守值200W算,每伏匝数为2.1。次级输出6.3V、6A,双3.15V、4A,2组6.3V备用各2A,35V、100mA,150V+150V、150mA,主高压320、350、400、450V,200mA以上(电流为各绕组最大允许电流)。

电源电路图:

主高压采用CRC滤波,换用电牛不同的抽头,直流高压350V至520V分几档可调,电流大于250mA。负栅压为4路稳压输出,-27V至-37V可调。
副高压特意设计一个并联稳压电路,用两组这样的电路分别输出输出+200V、+320V为电压放大级、倒相级供电。这个并联稳压电路从设计、验证、初试、调整,到最终

完成耗费了1个月时间才完成。

输出变压器P-P阻抗6.6K ,Φ0.23绕3048匝,8欧姆Φ0.67绕118匝(次级绕3组),4欧姆83匝处抽头。初级没有采用繁琐的左右分段绕法,4段完整的初级线圈两个中间层串联为B-P1,最内、最外层串联为B-P2。两只牛的初级每臂电阻分别为135.2--136.6、135.8--134.1,相差不大。
制作、测试详情: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66095-1-1.html

制作电压放大级、功率放大级基板,焊接原件,上电调试:

制作好的各组件在机壳上摆位,确定开孔尺寸,加工机壳,总装:

关于变压器摆位,专门有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68990-1-1.html

网友B:
574V阳压标准接法输出功率决不止23W,应该能到40W左右。原因是你的帘栅接法。标准接法帘栅极应该直接接320V电源把5K电阻去掉。或在帘栅加一个电解使得帘栅极电压稳定,两个帘栅级加电容接地后把两个帘栅并联即可,建议直接接稳压电源。如果阳压400V左右输出就是20多W和6p3p差不多,FU-7就是要高压才能发挥它的特长,不知楼主实际电压多少,应该480V至600V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574V阳压标准接法输出功率决不止23W,应该能到40W左右。原因是你的帘栅接法。标准接法帘栅极应该直接接320V ...

机器装好后通电老化两个晚上后进行调试(调试分电路调试和校音,以下所指调试均为电路调试。),老化时粗侧功率约30W左右。

先分级调试,然后接入负反馈统调。
电压放大级:
信号发生器输出1KHz正弦信号,有效值1000mV。用示波器监看波形,根据失真情况和信号输出幅度微调工作点。调整结果最终确定为阳极输出信号交流有效值15V左右时(只到这个值就不再增大输入信号幅值,够用了)无明显失真。

倒相级:
输出空载,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为60V左右。接入功率级后,受功率管栅极电压牵位,不失真电压最大为33V左右(栅压为-34V时)。

功率放大级:
FU7阳极电压560V,栅帘极310V,栅压-34V,阴极电流20mA。320V稳压电路的调整管烧了,因没有备件,栅帘极供电用简易稳压凑合着,以后再改回来。即使是凑合的稳压电路,栅帘极电压也是稳定的,没问题。
按上面这个参数,8欧输出端电压增至13V左右时波形开始出现明显消顶失真,此时功率约为23W左右。

很多资料上标明FU7推挽,工作在AB1类时输出功率50W左右,至此以为电路有问题,开始反复折腾。
23W时出现失真的原因是栅极推动电压最高只能到33V,增至栅压附近时开始出现消顶失真。推动信号受栅压牵位,栅压绝对值越低,输入信号不失真值越低,输出功率越小。
增加不失真功率的第一个办法是加深栅压,调试时栅压-27V至-35V都试过,-35V栅压是调试时用的最高值,输出功率增加有限。
第二个办法是加入推动级,凭“蛮力”提高推动信号“牵位门槛”。为此特意将预留的推动级启用,焊接了一级阴随推动加入电路(推动级的参数电路图里都有,是调

试后的可用参数),并引入大环路负反馈改善失真以期增大不消顶输出电压。经此折腾,最大功率能到27W左右,不能再高了。考虑到只增加了4W左右功率,为了换取这多出来的3-4W功率,代价是增加两只推动管,其灯丝要单独拉线,还要垫高灯丝电位,还要做一组降压电路为其供电,这么麻烦感觉不值得,最终还是拆除了临时焊接的推动级。
预留的推动管不做阴随推动了,以后用作其他玩法,先留着,想折腾时再动手。

至此机器电路基本调试完毕,关于最大功率的标示办法,例如输出最大不消顶电压时峰值功率约为45W。例如若不计较失真,用最大输电压的均方根值为19V左右,功率也为45W左右。这两个值都和资料上的值差不多,但第一个值是峰值功率,第二个值失真严重,都没什么意义。
输出无明显失真时功率为23W(正弦平均功率),个人认为应该用这个值标示最大功率。

下面是调试、测试时的一些图片。

不加阴随推动时的最高输出,13.5V左右,功率约为23W(峰值功率45W):

为了提高功率,临时加焊的推动级,乱七八糟:

加入阴随推动和负反馈后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此时功率约27W:
03阴随推动

拆除阴随推动后的各频点最大输出:

手绘的频率--功率曲线(负载电阻功率不足,只能长时间坚持在9W左右)

方波表现:

网友:
机器做得漂亮有详细调试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74V阳压标准接法输出功率决不止23W,应该能到40W左右。原因是你的帘栅接法。标准接法帘栅极应该直接接320V ...

关于最大输出功率,有两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74332-1-1.html
http://bbs.hifidiy.net/thread-986975-3-2.html

我这机器用峰值功率或不计失真的功率表示,也能到50W左右,但这个值没有意义。

反复折腾,不失真正弦平均功率最大只到27W左右,到头了。
不敢说别人是乱标功率,也不敢说现在的电路绝对没问题(就这么三级简单电路,其实与大家用的差不多,并已尽力考虑排除各种影响因素),这台机器最大功率只能定在23W左右(是指波形无肉眼可辨失真情况下的最大正弦平均功率),无论仿真还是实测都是如此。

仿真可显示总谐波失真,仿真参数与实测参数相差无几,总谐波失真1%-3%之间,输出功率22-25瓦。仿真截图供参考。

网友:
楼主手工艺强大,做工漂湸

网友:
每天学习一下,增长知识!

网友B:
我是说你的帘栅极电压静态时稳定,动态时不稳定。当有输出时,帘栅流会增加,通过5K电阻会产生压降,有时会降到200V以下,严重影响输出功率。如静态时帘栅流3mA,帘栅压310V,当满功率输出时帘栅流会增加到十几mA,你没有电容帘栅压会下降很多,下降值计算比如帘栅流15mA则15X5K=75V。所以帘栅压必须稳定在320v.当然输出功率平常都是说的RMS,有效值。最大值功率是有效值的2倍。

网友:
楼主真厉害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的帘栅极电压静态时稳定,动态时不稳定。当有输出时,帘栅流会增加,通过5K电阻会产生压降,有时会 ...

"320V稳压电路的调整管烧了,因没有备件,栅帘极供电用简易稳压凑合着,以后再改回来。即使是凑合的稳压电路,栅帘极电压也是稳定的,没问题。"

您说的因素都考虑到了,除此之外,还考虑了比这因素更隐晦的其他条件。
调试时栅帘极前面接的是相对简单地简易稳压(不是图上的电阻降压),动态时电压基本稳定。限制功率提升的因素是推动信号被栅压牵位造成的消顶,不是栅帘极电压。

网友:
做的非常好!手艺高超!请问,仿真软件是什么名称~

网友:
不愧为技术区,能学到很多知识。楼主的制作还能漂亮,有大家风范。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0V稳压电路的调整管烧了,因没有备件,栅帘极供电用简易稳压凑合着,以后再改回来。即使是凑合的稳压 ...

34V负栅压当驱动超过此电压时削顶正常的,说明驱动电压已达到30多V,阳极电流应该有最大值200多mA,如果功率不够再检查一下变压器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V负栅压当驱动超过此电压时削顶正常的,说明驱动电压已达到30多V,阳极电流应该有最大值200多mA,如果功 ...

老兄,您说这个也已经考虑到了,并做了实测。
我的输出牛匝比为3048:118,看别人的制作实例,次级匝数存在偏少的可能,即阻抗比可能偏低。按这个可能的方向,将负载电阻阻值调低,大概在8-6欧姆之间变动,去凑变压器的阻抗,多点测量,输出功率基本维持不变!不是阻抗比不佳造成的输出功率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V负栅压当驱动超过此电压时削顶正常的,说明驱动电压已达到30多V,阳极电流应该有最大值200多mA,如果功 ...

做了一个粗略的计算,也是输出不了50W功率,你看看计算过程哪里有问题。

栅压为零时的阳极电流即为最大推动信号时的阳极电流峰值,调试时短时间用小阻值电阻将FU7栅极接地,测得阳极电流为200mA多点。因为测试时机器静态电流设置为20mA,则最大输出时阳极电流动态峰值约为180mA左右,就按180mA算吧。

这个180mA电流通过初级半臂,初级半臂上的压降耦合到次级,形成输出信号的半周(推挽工作时形成全周信号),计算这个半周的平均电压,即可得到输出功率。

我的变压器P-P阻抗为6.6K,则B-P阻抗=1.65K
动态阳极电流在初级半臂上的压降=1.65*180=297V
整个变压器的变比=√6600/8=28.7
初级半臂对次级的变比=28.7/2=14.3
初级半臂感应到次级的电压=297/14.3=20.8V
20.8V为半周信号峰值,换算成全周均方根值=14.7V
在8欧负载上的功率=14.7^2/8=26.9W

如果计算没出错,FU7推挽的最大输出功率就在27W左右!

这个计算值与我的机器实测值几乎一样,加入阴随推动后最大不失真电压14.68V,功率27W。下图是实测照片:
03阴随推动

对电路进行仿真,也得出近似的值。下图是总谐波失真放宽到3%时的截图,功率26W。

粗略计算结果是最大功率27W。
实际测试结果是最大功率27W。
电路仿真,总谐波失真3%时功率26W。

多个手段都得到相似的值,均与资料上给出的值差一倍左右。换句话说,资料上给出50W,是峰值功率
如果不用推动级,推动信号出现明显消顶失真的阀值会低一点,功率也相应的下降到22-23W左右。

网友:
几年前也做过FU7推挽,效果不如意,看了楼主的作品和资料很受启发,暂且收藏,等装修忙完了,也来试试!
佩服楼主的才能和智慧!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小超过23W后失真的原因应该在推动级,即大信号时栅极出现栅流引起的失真,如果为了追求大功率的话建 ...

确切的说是推动信号内阻大造成的。
想要增大功率,要么换具有更深栅压的管子,要么打造低内阻推动级。
换管先不说,阴随推动走的是降低内阻的路子,用耦合变压器配合推动电路也是走低内阻的路子。反正就是想办法克服栅流罢了,有点像晶体管末级,需要考虑信号电流了。

网友B:
根据你的数据单从功率级算起,半波电流峰值增加180mA,电压变化应在400V以上,相乘等于72W是峰值功率,rms也有3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数据单从功率级算起,半波电流峰值增加180mA,电压变化应在400V以上,相乘等于72W是峰值功率,rms也 ...

180mA在1.65K负载上的压降是300V,峰值功率54W,正弦平均功率27W。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装好后通电老化两个晚上后进行调试(调试分电路调试和校音,以下所指调试均为电路调试。),老化时 ...

做的非常不错,细致、下功夫了。
只是频响不是特别平坦。高低两头衰减的厉害了。也许是电路参数问题也许是输出变压器的问题,比如漏感和寄生电容等。
适当加一个小衰减量的低通滤波器,让频响更平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