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分立元件的D类开关功放

楼主(2014-07-17):
D类功放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但把性能做好也许并不容易。它的基本原理是把频率很高的三角波与要放大的音频信号用比较器相比较,就可以得到一个脉冲宽度调制(PWM)的矩形波,这个矩形波的占空比与音频信号的幅度成正比。然后将这个矩形波信号功率放大并且滤波,就可以得到音频功率输出。

按照这个原理设计出如下的电路,还未经过测试,感觉成功的希望很大,以后会把实验结果陆续发上来,也希望大家能提宝贵意见。

网友A:
支持并学习一下。
我试听过几台成品,效果没我想像中的好,可能是山寨的吧。

网友B:
这个应该 叫  放大器,比较符合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并学习一下。
我试听过几台成品,效果没我想像中的好,可能是山寨的吧。

D类功放肯定不适合高保真,只适合大功率。
这个电路如果成功的话,给中波收音机用是合适的。
它可以用8050这类没有散热器的塑封中小功率管来达到较大的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 叫  放大器,比较符合线路

没弄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这个电路符合自己的预期的话,互补输出管的集电极应该总是输出矩形波。当没有音频信号的时候,集电极输出为方波,占空比为50%,滤波后输出1/2电源电压的中点电压。输入音频信号时,音频的正半周使脉冲占空比减小,滤波后电压小于中点电压。负半周使脉冲占空比变大,滤波后电压大于中点电压。这样就形成了音频输出。输出的音频信号有一部分反馈到音频输入端,形成负反馈,以改善失真。

网友:
学习加郁闷D类放大器。

网友C:
方波及三角波发生器使用一片NE555即可,在555  5脚加入音频信号看看波形就知道了。

楼主:
初步成功的电路

初步取得了成功,三角波频率为150khz,音频负反馈是有效的。
带负载能力还不行,功率输出电路需要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波及三角波发生器使用一片NE555即可,在555  5脚加入音频信号看看波形就知道了。

使用555或者运放就不叫全分立元件的电路了,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设计出尽可能简单且具有一定实用价值的纯分立元件的D类功放。

网友D:
D类功放制作时要注意接地,一定是单点接地才好。此外动态范围做不大,因为脉宽调制对波形的边沿要求很高,象这种分立元件做的机器占空比最窄能达到千分之一就是极限了,相对占空比为1的波形,也就是60dB,极难达到高保真的要求。家用或有高保真、低噪声要求的场合都不适宜。

泼点凉水,莫生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D类功放制作时要注意接地,一定是单点接地才好。此外动态范围做不大,因为脉宽调制对波形的边沿要求很高,象 ...

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但这只是意味着不能有效的利用电源电压。占空比的极限越高,所能达到的最大不失真输出幅度就越高。根据最新实验的结果,电源电压为5V时,空载最大不失真输出幅度可以达到3.5Vp-p。与一般OTL的动态范围差不多,还要略好一些,它的优势是效率提高了。

目前的前展在于寻求更好的三角波的生成方法。

楼主:
最新实验的版本

方波发生器改为性能更好的桥式多谐振荡器。

开关功放的架构其实与线性功放的架构差不多,亦有单端输出,推挽输出,桥式输出的几种方案。单端输出需要用变压器来隔断脉冲滤波以后所产生的直流分量,推挽输出可以用电容来隔断直流分量,使用对称双电源,可以象线性功放中的OCL那样直接输出。如果使用BTL那样的桥式结构,可以更好的利用电源,产生双倍的电压输出能力。

楼主:
新设计的版本

三角波生成器作了改进,电路改成全对称的结构。

网友E:
效果不见得好,D类功放的THD和三角波的线性度有很大的关系,图中使用1个9014作为RC积分器,没有使用恒流源,三角波线性度不高。

楼主:
最新版本

比较器集电极负载使用恒流源,提高了电压放大能力,有利于提高比较的灵敏度。输出电路使用互补发射极输出,有利于简化电路。滤波电路使用二级LC回路,有利于更好的滤波。

这个电路虽然复杂一些,但结构很好,无需太多调试,容易成功和复制。

目前还需要解决输入灵敏度的问题,输入灵敏度较低,需要较大的输入电压才能有较大的输出。

这个可以调整反馈网络,增添前置放大器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果不见得好,D类功放的THD和三角波的线性度有很大的关系,图中使用1个9014作为RC积分器,没有使用恒流源, ...

那个单管的三角波生成器线性是可以做得很好的,不过是以降低三角波的幅度为代价。提高线性的关键在于较大的发射极电阻,适当的与反馈电容串联的电阻以及较大的输入隔离电阻,现在则用复杂但性能更好的电路取代了。如果有更好的三角波发生电路,我用上去。最新电路的失真度可以与线性功放有得一比,等我搞得更完善一些,我会把测试数据和波形发上来。目前还需要更多的改进和实验。

楼主:
引入了一级前置放大,朝着实用化又前进了一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入了一级前置放大,朝着实用化又前进了一步。

这个要顶一下,对数字功放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如果实验好了,麻烦楼主通知一声,我做一个试试。

楼主:
试一下这个电路吧,这个电路算是最后的版本。
上一个版本的前置放大是不必要的。这个电路的电压增益基本上由三角波的幅度决定。
按图中的元件取值,三角波的频率接近200KHz,三角波幅度1.5Vp-p,电压放大倍数约2倍。三角波幅度越大,电压增益越小。三角波幅度越小,电压增益越大。输出端的中点电压则由三角波的中心电压决定。三角波充放电电容(2000P)与恒流源电阻(300欧)影响三角波的幅度和中心电压。输出端的电感不宜过大,过大会产生音频高频段的失真。如果用正负双电源,也可以象OCL那样省略输出电容。

这个电路你不妨试一下,元件都是最普通的元件,无需要太多调整,保证你一次成功。

网友F:
   这个叫D类放大吗,这应是普通的OCL乙类推挽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叫D类放大吗,这应是普通的OCL乙类推挽电路吧!

甲类、乙类,甲乙类、丙类,D类是指功放管的工作状态,单端、推挽、桥式推挽是指功放管的拓扑结构,这两者是可以分别组合的。使OCL推挽电路的功放管工作在开关状态,那就成了D类OCL推挽功放。同样的,如果使OCL推挽电路的功放管始终工作在导通状态,那就成了甲类OCL推挽功放。实际上,普通的线性功放芯片亦可变通的以D类状态运用。另外,丙类射频功放通过引入一定的谐振机制,可以转化为D类射频功放。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一下这个电路吧,这个电路算是最后的版本。

上一个版本的前置放大是不必要的。这个电路的电压增益基本 ...

20K没有,串10k的吧!问题是电感不好弄,随便弄电感行不行?
还有,确实不需要调试了吗?对这类功放一点也不了解。
请楼主解答,因为我真的准备动手试试了。

网友H:
以前曾想用494 变通使用当D类功放 结果放弃了
原理很简单 但是功放对失真的要求又很复杂
有一个好处是输出管不用配对 但对驱动沿口要求比
开关电源还高 还要防止两管竞争
用分立元件个人要做到实用非常难
现在买了现成的TFA9815做的功放 使用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K没有,串10k的吧!问题是电感不好弄,随便弄电感行不行?
还有,确实不需要调试了吗?对这类功放一点 ...

方波振荡器的频率近似为1/4*pi*R*C,如果R=20K,C=200P,则频率近似为200kHz。你可以用10K电阻与390P电容或其它的RC组合,只要RC之积差不多就行了。
对电感的精度要求不高,找一个节能灯磁环,用粗线绕个3、4圈就行。

开关电路不象线性电路对偏置敏感,这个电路比线性功放更容易成功,不会遇到自激的问题。你装好后,只要静态电流20毫安左右,电感后面的直流电压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就基本上成功了。静态电流与电源电压的关系不象线性功放那么大,从5伏变到10伏,静态电流只有较小的变化。你可以使用更高的电源电压,功率更大的输出管,其它元件的参数不需要变化。

我希望这个电路能被更多的人实验一下,以便发现更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曾想用494 变通使用当D类功放 结果放弃了
原理很简单 但是功放对失真的要求又很复杂
有一个好处是输出 ...

我最后这个电路自我感觉不错,希望更多的人实验一下。从示波器测试结果来看,失真很小,频响也不错,与线性功放有得一比。

当使用较大的输出电感时,电路的静态电流只有10毫安。两管交替导通的重叠估计产生了6毫安的静态电流,还是可以接受的。使用较小的电感,静态电流有所上升,达到20毫安,增加的电流估计消耗在电感上。

网友I:
感觉很复杂,要是集成电路可以试试

楼主:
进一步改进

输出级使用互补桥式双稳态触发器,相当于全桥输出。图中为了示意,只按半桥方式输出,不难改成全桥输出的结构。

楼主:
小改进

增大了三角波发生器的恒流源电阻,降低了三角波幅度,但中心电位会偏移,为此使用电容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很复杂,要是集成电路可以试试

这个电路虽然复杂,但元件极其普通,每个人都可以试一试,它是学习脉冲电路技术的很好的实践对象。

楼主:
重要修改

由于整个电路的开环增益不大,导致负反馈作用不明显,于是在整个大环回路中,引入了一级放大器。

输出级加入互补射极跟随器,可以扩充输出能力。

网友J(2014-12-05):
楼主有这个电路的完整版吗,最后实验过的电路,我想做一个试试,感觉元件都是常见的,应该好做
谢谢,我邮箱19173816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这个电路的完整版吗,最后实验过的电路,我想做一个试试,感觉元件都是常见的,应该好做
谢谢,我邮箱

这个电路并不是很成功,你做下面这个自激式的版本吧,线路更简单,效果非常好。

需要互补的MOS管。

网友:
收藏学习了佩服楼主孜孜不倦地坚持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并不是很成功,你做下面这个自激式的版本吧,线路更简单,效果非常好。

   不知楼主最近在忙什么,没见发帖。。。
昨天好不容易看见了楼主的帖子,一阵激动,仔细一看,很久的帖子了。。。。
一直期待楼主能发个性能不错的数字功放出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楼主最近在忙什么,没见发帖。。。
昨天好不容易看见了楼主的帖子,一阵激动,仔细一看,很久的帖 ...

数字功放的探索暂时告一段落,今后的方向是分立元件的调频。在单一方向上的探索容易受到阻碍,多个方向交替进行有助于多出成果。

自己目前最满意的就是上面这款使用MOS管的自激式开关功放,线路足够简单,静态电流足够低,不需要调试,没有线性功放需要调整静态工作点的麻烦。不失真输出功率与同电压的OTL相当,并且真正达到了高效率,具有实用价值。

网友:
输出是这个电路,SPWM变正弦波。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并不是很成功,你做下面这个自激式的版本吧,线路更简单,效果非常好。

给你一个在生产应用中的电路作参考.由于忙.对这电路没看过.不过有测量过;

新机效率89%.使用十个月后降至72%. javascript:;应是某些零件使用指标不留余量所致.功率管用两只F640场管

有86度热保护电路和喇叭音圈部分损坏/过流保护等完善功能.补充;对这电路优缺点详尽评价在46帖.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给你一个在生产应用中的电路作参考.由于忙.对这电路没看过.不过有测量过;

新机效率89%.十个月后降至 ...

这个太复杂了。作为业余电子爱好者,我只玩简单的。在简单的前提下,把性能发挥到极致。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太复杂了。作为业余电子爱好者,我只玩简单的。在简单的前提下,把性能发挥到极致。

除去保护电路后.和本页首您的电路用管一样多.己生产成品四年.失真比TDA8950微大

.动态也还可以.推低音喇叭音箱适合千人会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除去保护电路后.和本页首您的电路用管一样多.己生产成品四年.失真比TDA8950微大

是能上线生产的实用 ...

这个是自激式的电路,我的自激式版本比它要简单,当然它是高电压大功率的,我这个是低电压小功率的。用飞机来比喻,它是可以载人的飞机,我这个是飞机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适合高保真

除了效率,其它指标肯定不如线性功放,但从播放实际音乐的效果来看,与线性功放听不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给你一个在生产应用中的电路作参考.由于忙.对这电路没看过.不过有测量过;

新机效率89%.使用十个月后 ...

版主推荐必属精品,上次那个低通滤波电路就挺好。我做出来后和自己以前的比了一下,同样的截止频率,同样的音响(自己DIY的垃圾),效果就是不一样。。。
不知版主还有没有电压低一点的数字功放电路?5-48V就好了。单电源最好。若是双电源就+-5到+-24V就行了。正负50的太高了。。。也不需要那么大功率的。。。。
不知这个电路只用+-24效果会不会大打折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