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你“这玩笑就开大了!!!

楼主(2014-07-17):
在坛里搞了块500G的台式机硬盘,换下了原来80G的并口硬盘。这几天突然想起里面还有些备份的照片想拷过来。安上一看原来的两个分区只有一个了,而且剩下的分区只有8G了,我原来系统分区是20G.里面除了那些看不懂的系统文件夹什么都没有了。我换下时还特意包好因为里面全是我老婆玉照和小孩满岁的照片。(我现在都不敢去想像她知道这些要是没有了会是情景)那位知道这无缘无故就缩水了是个什么情况?现在还没有去格式化。是不是里面的空间和数据被隐藏了?望高手指点,我半条命可就指望您了!!!

补充内容 (2014-7-23 00:14):
在这里先感谢这么多坛友热心的帮助。数据以无力挽回了,最后这位维修师傅感觉应该技术不错,他说盘到他手上之前以被格式化两次,而且还是低格。从他提供的大概时间来看,应该是我们镇上“第一电脑高手”所为。

网友A:
先换根数据线再试一下。

网友B:
可能是你机器上的系统有问题所致,将这个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看看,或者在你的机器上用PE系统引导后查看硬盘上的东西,看你那些宝贝是否还在。如果会用winhex,也可以查看。
    无论如何,在抢救出东西之前,绝对不要进行分区、格式化或写盘操作!!!否则,真就无力回天了!

网友C:
重要资料要备份啊,移动硬盘什么的。不然硬盘会坏的,也会传染病毒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要资料要备份啊,移动硬盘什么的。不然硬盘会坏的,也会传染病毒什么的。

我是想着备份,可不这还是晚了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机器上的系统有问题所致,将这个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看看,或者在你的机器上用PE系统引导后查看硬盘 ...

换朋友的电脑上也试过了,一样的。怎么就会这样无故的缩水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根数据线再试一下。

试过了,昨天特意搞了根新的线还是不行。

网友D:
还是找专门维修硬盘的地方搞比较好

网友E:
硬盘不值钱,数据无价,建议找砖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找专门维修硬盘的地方搞比较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盘不值钱,数据无价,建议找砖家处理。

谢谢你。

网友F:
帮你顶下  真正的高手没出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你顶下  真正的高手没出现呢

第一次听说这东西不用也会缩水的。

网友G:
你之前用的80并口,可见那台电脑很老了,,接二手硬盘要从pe进系统先给“新盘”分区,否则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之前用的80并口,可见那台电脑很老了,,接二手硬盘要从pe进系统先给“新盘”分区,否则就会出现莫名其妙 ...

这盘是我二十多天前从现在的电脑上换下来的。现在只是重新装上差不多70G就不见了,太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