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分频器的制作与设计 菜鸟一只 别见怪

楼主(2014-07-17):
二分频分高音和低音。如果搞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在高音喇叭前串一个几uF的电容就行了,最好用两个串在一起,两个电容的正极接在一起或者两个电容的负极接在一起,等效为一个无极电容。低音就是串一个电感,为了减小它的阻抗,这个电感一般是用线经比较大的漆包线绕的。
这个是度鸟给的答案 呵呵 ,
分频器在外观上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要做的精 ,做的足 就很难。
说说制作三分频器的一些要领吧<纯属菜鸟  老鸟别见怪,说的不对请指出  谢谢>
考虑中低单元指向性实用边界频率f=3.6/d(d=单元振膜有效直径)。通常8”单元的边界频率为2.2k,6.5”单元的边界频率为2.7k,5”单元为3.4k,4”单元为4.3k。也就是说使用上述单元,其分频点不能大于各单元所对应的实用边界频率。大于边界的话音色变刺。
2从高音单元谐振频率考虑,分频点应大于三倍的谐振频率。也就是说从高音单元的角度出发,通常分频点应大于2.7k。
3考虑中低音单元高端响应Fh,通常分频点不应大于1/2 Fh。 实际上,二分频音箱上述条件很难得到同时满足。这时设计者应在这三者中有一个比较好的折中选择。但必须强调的是,第一个条件即实用边界频率应该优先满足。
4三分频的情况下,通常应将两个分频点隔得愈远(应在3.5个倍频程以上),组合后的系统响应会变得愈好。音色层次分明。否则,将会出现复杂的干扰辐射现象。
5往往分频器的制作很容易忽略低音与中音的分频点.应当考虑人声声像定位的问题。应使人声的重放尽可能由中音单元来承担,以避免人声的声像定位音色发生过大的变化。这一点往往容易被设计者所忽视。通常这一分频点应为200-350Hz。
最为重要的是分频器的电感制作应用线径较大的线材制作。
  纯属菜鸟一只  望老鸟赐教!

网友A:
虽然不知道你提供公式的出处,感觉有一定偏差。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因简单,适用于初学者。

网友B:
可以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你提供公式的出处,感觉有一定偏差。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因简单,适用于初学者。

谢谢版主的捧场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下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顶一下

谢谢 帮顶

网友:
分频器是制作音箱的核心技术之一,初学者玩玩可以但是想制作完美比较困难。

网友:
配合完美的单元 其实只要一个电容就能搞定分频,而过于复杂的分频反而会将系统劣化

网友D: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然喇叭的频响曲线是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然喇叭的频响曲线是基础

呵呵呵

网友(2018-01-23):
自制音箱困难很大,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