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2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4-07-18):
2P2是电子管
这个全知道的
从这看到
2P2单灯机 电源电压 9V就工作了
还有个1.5V
这是个什么管?
电子管不是全工作在上百电压下吗

2P2能做什么用
功放?
胆机?
耳机放大机?
....
前辈给说说
谢谢

网友:
微型低压直热管吧,能做微型便携式的耳放。

网友:
直热束射四极输出管。原设计就是电池供电。用途有栅极检波、强放、强放来复高频放大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热五极输出管。原设计就是电池供电

能做什么用?
代表电路是什么样?

网友B:
可以做收音机、功放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收音机、功放等。

不客气的说
您这样说
和没说一样
能给说的具体点不
我一点全不知道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什么是全知道?又要问什么?你提的那些都可以做,还能做收音机呢.
它是小型功率管.都可以做,就是功率有点小,9V那个是收音机低乙电的电路,楼主既然知道了9V供电,想必也看过那些电路吧?

网友:
2P2严格的说是直热式电池供电束射功率四极小七脚花生管.当用作收音机栅极再生检波时可以不用乙电,把栅漏电阻接到甲电的正极(1.5或2.5V),用以减低灯丝(阴极)周围的空间游离电荷就是所谓的空间电荷栅.由于无乙电收音机只比矿石机略强一点点.这样就产生9V(易得)乙电的低乙电机,栅漏电阻改接4.5V,其效果是比较理想的.栅极接正电压只是在低乙电(15V以下)机才可以,否则对2P2电子管是有害的,轻则降低寿命重则不能工作短时间即坏.
2P2能做什么用
功放?
胆机?
耳机放大机?除掉以上低与高乙电检波外,灵活运用可以做简易收音机的高放,来复式放大.本身就是功率放大管,用作标准再生与外差,超外差收音机的末级放大.也可以做胆机,耳放只是输出功率是你所能接受的.还可以用于便携式小型电台用于近距离对讲.

网友C:
还是认真读几本无线电基础书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认真读几本无线电基础书籍吧。

老师讲得点子上了!

网友:
如果你了解一些电子管的知识又不是全了解的话可以告诉你一下,就是个7脚小管,电池供电的省电式直热电子管,功耗很低,当然输出也不大,屏极的典型工作电压是60V但是可以低乙电使用,最低仅仅3V的屏极电压也能工作不过放大能力很弱,束射四极管的设计,但是介于四级管和五级管之间的特性,帘栅电流略大。可以方便的接成三极管使用。总之比较万能的小管子,专业的低压管有13P1P,6J20等空间电荷管,还有美国生产的汽车收音机电子管,不过不容易弄到。这些管子屏极电压20V就能很好的工作。

网友:
这管子功率小的可怜,做的耳放输入的音量比它输出的音量还大,后来匹配了输出牛才有了起色,六十年代就淘汰的便携式收音机的电池管,我手里还有几十个,59年北京产的苏联型号2n2n

网友:
补充一下2P2的参数:
类型:直热式阴极五极管
主要用途:低频功率放大
(基本数据)灯丝电压(Uf)=1.2/2.4V;灯丝电流(If)=0.06/0.03A;
阳极电压(Ua)=60V;阳极电流(Ia)=3.5±1.2mA;
第一栅极电压(Ug1)=﹣3.5V;
第二栅极电压(Ug2)=60V;第二栅极电流(Ig2)≤1.2mA;
跨导(S)≥0.9mA/V;
输出功率(PO)=50mW;非线性失真度系数(THD)≤10%.
(极间电容)输入电容(Cin)=3.7pF;输出电容(Cout)=3.8pF;过渡电容(Cag)=0.4pF.
(极限运用数据)最大灯丝电压(Ufmax)=1.4V/2.8V;最小灯丝电压(Ufmin)=0.9/1.8V;最大阳极电压(Uamax)=90V;最大第二栅极电压(Ug2maxp)=90V;最大阳极电源电压(Eamax)=250V;最大第二栅极电源电压(Ea2max)=250V;最大阴极电流(Ikmax)=7mA;最大阴极电流峰值(Ikmax)=10mA;最大阳极耗散功率(Pamax)=0.4W.
再补几个应用图.最后那张图里面的图3是低乙电典型电路.
1K2+2P2的是本坛坛友的应用电路 复件612V   1K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也不要用说。

知道了自然全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