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KFR-58LW/N(BPR)空调故障码E1 E2 修理记

楼主(2014-07-19):
上周一我家空调 海尔-金元帅 KFR-58LW/N(BPR)  忽然罢工,故障代码先是显示 E1,拔电重插再启动,几次下来故障码变成E2,如此稳定为E2,只是每次开机后到得到报警的时间大约10秒左右。
在百度上查故障码,得出结果:
E1----室内温度传感器坏    另有记载 E1-----功率模块短路
E2----功率电流为0
观察室内机温度显示31摄氏度,属于正常。因此初步分析,暂时采用 E1-----功率模块短路,E2----功率电流为0
分析过程:先前报E1短路,后烧断后报E2功率电流0,重点应该检查主电路整流、逆变部分。
查询海尔售后报修服务电话并联系:4006999999
回答:需要联系本地的修理服务师傅,东营海尔的电话18006472399,
联络修理师,回复说:需要要整体换下变频控制板、功率模块两件一套连成本带人工980元。
没有商量余地,修就是那些钱,况且统一都是这个价。首先的感觉是坑爹。
我等即为矿坛会员,还未爱皮级别的,纵然付得起修理费,也丢不起这个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好在是一楼,从邻居借了个梯子,就拆开了室外机,检查了功率逆变模块的型号为:
PM30CTJ060-3   品牌是三菱MITSUBISHI
靠,海尔,山东甚至国家都骄傲的海尔,竟然是日本的核心技术。
唉-------   国人醒来吧,技术上没有全面超过日本的前提下,不可贸然言开战,国际上只有文明先进征服野蛮落后,国内另说。
现在,东营新建的什么国家战略项目,加工生产电力器件模块的,好像划拨土地好多年了,还没开工。
闲言少许,为确保自己修理成功,从淘宝上查到同样型号的二手逆变模块(图片在最后),本地买了整流桥,准备更换。
开始了全面的电路拆卸检查
第一块,加载板子如下图---------我自己起的名字
上面板子的作用是个主继电器,和滤波,负责主电路加载并有电感给予母线电容一个缓冲。
都是硬货,没见有烧、击穿痕迹,可以排除。
第二块,控制板子如下图
经检查,虽然有雨水寝蚀痕迹,但清理后原连接关系没有被破坏,无断线,短路迹象。应该也是好的。
第三块,功率模组,就是逆变器  如下图 。它的原理简图如傍边我画的(可控硅符号实际也可能是场效应管)
(, 下载次数: 26)     (, 下载次数: 18)
上面5条线,左边三条 黑、白、红经查是电机,右侧黝黑、深红为直流母线
在线测试直流母线电压310多伏特,正常,故基本排除整流桥损坏的可能。
用数字表分别测量6个逆变器件的电阻,如右侧原理图,借助母线,检查结果:
6个器件,每个器件的正向直流电阻都是10个欧姆多一点。反向电阻无穷大。6个参数一致,因此初步判定模块也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那个模块的固紧螺丝也不好拆卸,就没有着急拆换,修理至此陷入迷茫。
忽然,发现在右侧母线上,有个0.1uF的电容,中部有黑斑,似乎击穿样子。
剪下,找了0.08uF/400V电容两个并联,先临时扭上。
开机,竟然工作没有再报警。大功告成。
后来下来的测电容无容量,分析是其内部击穿,先是短路报警E1,  后来内部断线,导致母线谐波失常,逆变器件无法触发,因此电流=0
也不知道这样分析是否正确,反正是修好了。
买的逆变功率模块也没有派上用场。如下图
最后,贴出 该空调电气原理图,以供具有和我同样型号空调的坛友,进行参考:
谢谢各位,顺便提醒:如果自己修理一定要注意安全,恐高的别上。

网友A:
不错的维修帖,加精高亮积分鼓励。

   一般自家的玩意损坏了 先别忙着买配件,除非是很明确很明白自己很清楚的故障,先拆再说,那句老话不管懂不懂拆了再说,然后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烧坏击穿这种明显的痕迹, 最后确定了故障病灶才去购买配件,很多家电的故障几乎都是小问题引起,当然了,对于矿坛弟兄家里那些个垃圾堆估计就能扒拉出个好的配件 别说买 就这样动动手就能修好,啥子售后 啥全国免费电话那都是 #¥%  你懂的@@@

网友B:
电容一般是过热损坏较多,常温工作正常,高温下就不行了,电路板在机器內,又要防雨密封,又要散热,又要省钱,寿命就下降了。

网友:
“我等即为矿坛会员,还未爱皮级别的,纵然付得起修理费,也丢不起这个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最佩服楼主这话!  家里坏了什么东西  总是自己先拿来研究够了再说,自己能修好的绝对不找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成功修复了空调,很高兴吧.而且省了980

是的,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学习了海尔空调的一些  “高新技术“,摆脱了奸商的垄断钳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尔售后都是换总成的 ,这个没办法 维修工的技术达不到修某个零件的程度

你这样说也说得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容应该量好以知道具体原因,这个电容一般很少击穿短路的。失容更长见些。应该用电阻档量再用电容档量 ...

电路击穿短路再烧断连线,是我据 先 E1   后  E2故障码推测出的分析论断,不一定对。
反正下来梯子后量不出容量了。 怎么丢掉的容量我还真不好说。

我遇见过电机启动无极性电容(4.7 uF)在没有击穿短路的情况下,就失容的 。聚丙烯电容没击穿就失容,怎么理解呢。

网友F:
现在的维修都是换总成,换总成钱又多,要是给你修,浪费时间,钱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维修帖,加精高亮积分鼓励。

   一般自家的玩意损坏了 先别忙着买配件,除非是很明确很明白自己很 ...

感谢版主加精加亮
是啊,买来以后才知道,白买了。不过我买的不贵,几十元的事情,算是保险费吧。
我事先合计过,万一真的需要换,你还得再次搬梯子拆卸不说,路途上还要等上好几天(我这里小城市没货),这高温没空调怎么得了,所以先买来起到保险作用也还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一般是过热损坏较多,常温工作正常,高温下就不行了,电路板在机器內,又要防雨密封,又要散热,又要省 ...

赞同,应该是温度高损坏的。
等过了这个夏天,秋后给它换个105度的1uF/1200V 的CBB电容,我看它还坏不坏。
好热,预报明天我这里到+39度,创历史记录了。今天已经连续开机十几个小时了,未见异常。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维修都是换总成,换总成钱又多,要是给你修,浪费时间,钱又少。

你还真别护着海尔的服务,我说它疵毛是有根据的:

           我这里存有购买这台空调的所有手续,包括商店发票、商场打印机付款小票、用户使用说明书、海尔集团保修单以及海尔的额外服务承诺金卡,叫做一卡在手..........
     总之,表面文章冠冕堂皇,可是你真的涉及实际的技术,查个故障代码的意义,没有!任何资料包括书面的,电子的,官方网站,对故障码的说明,没有!
     而百度出来的故障码数据,都是后来维修人员私下的经验,鱼龙混杂,出于各种利益有不同的说法,你信那个说法就看你了。

反观日本货,美国货,就算是20年前的老货, 其技术参数指标,使用方法,编程依据乃至编程资源代码,处理器型号清清楚楚的。
如日本的卡座,美国TI83   TI84  上个世纪的老计算器等等。
说起高档图形计算器,中国到现在也才出了一两款型号,我查询的结果是深圳的  FG200   fg300  TX-800,技术规格参数有个尺寸重量和给定的算法公式,

处理器型号  无
设计出产年份 无
用户自己编程代码  不支持还是不晓得
支持的语言系统  不知道,没有,
用户自己开发用的软件环境  没有 有也不告诉你

你买来,只能按它规定死的用法来使用,别想自己创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真别护着海尔的服务,我说它疵毛是有根据的:

           我这里存有购买这台空调的所有手续,包括 ...

以前电视机有图纸,现在的没有了。靠瞎蒙

网友:
这个模块应该是IGBT,可控硅可完成不了逆变工作 ,MOS的空调上一般不用哦

网友G:
家里的一台海尔KFR-28GW/HB(BPF)罢工了,现象是:开机室内机正常,外机风扇转动(有时不转),1分钟后外机风扇停,过一会外机风扇又转,几十秒后内、外风机均停,室内机制冷蓝灯灭,运行和制热橙灯闪亮,应该是报警,这时遥控器只有关机键好用,似乎压缩机就没工作过,外机控制板两灯一绿、一橙,请问大虾,哪里坏了?

网友:
   楼主分折方法及处理方法正确,类似故障本人不止一次遇到过,处理方法有点雷同,现在空调的发展的趋势是朝节能,环保的方向前进,市面上这类空调品种也增多了,由于变频空调较普通空调的电气控制系统要复杂得多,工作时出现故障的机率也较大,如果对其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及结构了解得不透彻的话,这部分出故障,往往会感到有些束手,说实在话,这种机型对于维修人员来说是种较新的事物,为了使跟得上空调维修的要求,就得下功夫学习其电气电路的工作原理,尤其是变频电机及变频方式的原理,不要止步于板级维修,要进入芯片机维修的水平,这样才称得上维修空调的高手,才能给你带来更多的财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家里的一台海尔KFR-28GW/HB(BPF)罢工了,现象是:开机室内机正常,外机风扇转动(有时不转),1分钟后外机 ...

  根据你所述空调的工况,我认为有几点可能,一,是你的空调的控制系统出故障了所至,造成压缩机不运转;二,空调的压缩机堵转,造成故障报警,这时可用木榔头锤击数下,再开机,压缩机可能启动,故障排除。三,压缩机电机已损坏,可以测量其工作电流就可以快速地判断。另外压缩机的过电流保护装置失效也可能造成这类故障。

网友:
按楼主的方法测试了功率模块,开机母线320V,保护时没有,接电机的三个脚与母线的阻值一致,与淘宝买的二手模块也一致,看来模块白买了。前一阵用时有烧橡胶的味道,但今天室外机没有发现有烧焦的痕迹,难道是室内机?看来压缩机可能性大,谢谢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里的一台海尔KFR-28GW/HB(BPF)罢工了,现象是:开机室内机正常,外机风扇转动(有时不转),1分钟后外机 ...

根据你说的现象,我分析可能的原因:

1、检查 制冷=制热   状态正确吗   切换电磁阀门有没有切换过来,就是说你让它制冷,电磁阀就是没有切换到制冷的位置。
     所以报警的制热灯亮了。 如果是这样,
     应该检查电磁阀控制信号、继电器、输出电路和电磁阀门本身。

2、外机风扇转一会儿就停,说明电路已经侦测的故障,试图停下来重新启动也是不行。
      压缩机没有工作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可以用嵌形电流卡出电流判断。假如电流没见大压缩机不工作,最可能的原因是
      a   触发电路接触不良,重新插拔触发排线试验一下。
      b   触发电路损坏  试验更换触发模块(触发和IGBT功率器件是组合一体    整体全换)
      c   压缩机堵转   可能性不大

3、室外机电路都有几个传感器,看看是否工作良好,参数是否变异
      a   散热器温度报警传感器  就是测量那些个散热片温度的
      b   环境温度传感器
      c   其他看看还有什么测量报警传感器,看你的外机了,室内也有个测温度的也看看。

       为了节约成本,温度往往是用廉价的热敏电阻来测量温度,容易变质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