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网卡不能被识别

楼主(2014-07-20):
电脑不知道怎么了,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网卡了,后来用鲁大师检测了下,说没有网卡驱动,就修复了下,软件说重启生效。重启了,还是没有网卡。打开机器,动了动网卡,开机,显示有未知设备,呆了会,管理器里还是没有网卡
谢谢,大侠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最近有过雷雨吗?
建议直接更换,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有过雷雨吗?
建议直接更换,不贵

没有打过雷。

网友:
关电源,拔出网卡,用橡皮擦下网卡金手指,用刷子清扫网卡插槽。插上去重新开机。

网友:
坏掉的可能性多,换个试试便知

网友B:
你这个还好~我电脑更离谱!
突然连不上网。买了个网卡也是一样~~后来重做系统就好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用驱动精灵查查看了

网友:
换个pci接口,如果只有一个pci,就重新插拔下。都不行就是网卡有问题或者pci接口有问题。

网友:
出邮费送你一个。

网友:
很多都是用久了灰尘多引起接触不良

网友:
话说现在很多网卡都是主板集成了,楼主还用独立的?先检查一下是否接触不良,或者拿到别的电脑上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好~我电脑更离谱!
突然连不上网。买了个网卡也是一样~~后来重做系统就好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系统是新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驱动精灵查查看了

根本检测不到网卡,也不显示没有网卡驱动